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x86开发板

楼主(2009-04-11):
x86 development kit (原文件名:x86devkit.jpg)

并口、串口、VGA、USB 、100M以太网都有,还有1个PCI插槽。价格也不贵。

……其实就是945+atom的主板。

网友:
MINI ITX结构,17cm×17cm,可以拿来做做BT,LINUX,WINCE什么的。

网友:
几钱? 哪有卖? 拿来上俩硬盘.塞墙角.当SVN用不错...

楼主:
490。新蛋上卖500多一点。

网友:
请问哪里有配套机箱卖?
要小的...

网友:
七喜电脑出过一个机箱,叫大水牛,连电源了,还是180W无风扇设计,装这个板子绝配。可以到电脑城去找找。
我在华强电子大世界4楼一个柜台买过几个,应该是180一个。

网友:
180 + 500+  + 运费  = 750
有点高于估算了....但是新货..其它我只是想整个文件备份的小机器  看尺寸多是30 X 20+ X 10的,还有些偏大...
先放着..等安定了再入个...

对了,这机箱能上标准的3.5台式机硬盘不?我手上还多一只80G的硬盘...看了淘宝上几个机箱说只能安装薄的盘...或者笔记本的盘

楼主:
5楼正解。不过大水牛的机箱不能用那个pci槽。

另外这类小机箱绝大多数只能装一个台式机硬盘。

楼主:
在上面跑一个FreeNAS,作为网络存储设备。

楼主:
180 + 500+  + 运费  = 750
------------------------
你还没算内存呢。

网友:
对...现在1G好像要135
看来如果仅是用来备份下文件还是买个200+的PIII的HP DELL的小主机得了...
不要硬盘应该可以控制在200-260,全套...(一般为PIII 1G左右 128/256内存 810/815主板)
不过这个应该更少电...

楼主:
对...现在1G好像要135
看来如果仅是用来备份下文件还是买个200+的PIII的HP DELL的小主机得了...
不要硬盘应该可以控制在200-260,全套...(一般为PIII 1G左右 128/256内存 810/815主板)
不过这个应该更少电...
-----------------------
135是2G的价格。跑FreeNAS 512M足够了(其实256也够,但是这么小的内存很难找的。512都难找了)。

这个功耗在40瓦以下。

最耗电的是那个风扇下面的……猜猜那是啥。

网友:
风扇下是北桥吧

网友:
北桥

CPU耗电是下去了..
可是主板还是945的..所以北桥依然是电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