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跟Rebuild Al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4-12):
晚上编一个VC程序,就是简单的导入一个activeX控件,添加activeX的相关代码后程序就不能运行了(没有错误和警告),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程序一运行立马关闭,开始怀疑是控件的问题,新建一个工程导入任何问题没有。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无意中发现都是Build惹的祸,用"Rebuild all"重新编译后没有任何问题!!!当时相当无语,将近一晚上的时间全浪费在这上面了。
   也知道用Rebuild All编译会好一点,但VC直接有Build的按钮,感觉方便就养成了VC中用Build进行编译的习惯。。。。请高手解释一下二者的区别。

网友:
build会编译更新过的文件再链接...
build all会编译所有文件再链接...
个人理解...没用过VC不知道.

网友:
LS基本正解

Build只是重新编译 更新过的文件 和 依赖于更新过的文件的模块,然后链接。
如果编译系统没有正确解释依赖关系,那就会出错。makefile因为明白指定了这种关系,相对出类似的问题。

Build All同楼上,无条件全部重来。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