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我超声波的CX20106的输出波形?????

楼主(2009-04-12):
CX20106在接上超声波接收探头之后,在没有接收到任何超声波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输出方波啊,应该是高电平的吧?哪有高手能帮帮我啊!?
超声波接收探头的正极是否在与CX20106接上之后就是有2V左右电压????

楼主:
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现在CX20106是不是停产的了,最近做个红外产品想用CX20106这类的红外接收芯片,听说现在很少公司用这个了,所以原来很多日本做这类的芯片的,现在都停产不做了。

楼主:
据我所知好像是2000年停产了,不过我买到了,在电子城买的,你可以在你那里大点的电子城看看,确实不好找到,也可以在淘宝上看看。它的资料不多,你可以在我发过类似的帖子中找到。不过我建议你用一体的红外线接收头,我这有一种叫SM0038的接收头,三根线的,一个输出,一个地,一个VCC,可能会方便点,不过好像接收的频率有限制。

网友:
楼主,为什么我的超声波接受这边看不到波形的,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超声波测距,用的也是CX20106A。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毕业设计也在做超声测距,接收电路用到CX20106A,同样出现了在接上超声波接收探头之后,在没有接收到任何超声波的情况下输出方波的问题,现想向您虚心请教,麻烦你能告诉我吗?

网友(2010-05-31):
回复 网友A: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也是没有任何信号的时候有7脚有方波,老师说是干扰信号,我的CX20106貌似接收不到信号,不知道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0-09-14):
如何解决的,留个联系方式:qq:410328743谢谢。

网友(2011-11-23):
我的有输出,就是不稳定,郁闷

网友(2012-05-04):
问题同上,楼主求解

网友:
我的CX20106A出现了这么个情况,测试距离只有在15cm一下才行,过了就没用了,数据错误,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也说一下啊

网友:
在论坛最好不要留QQ,有悖开源原则 ,问问题一定要能详细描述问题,要给足够的信息让对方去解决,你们给的信息明显不足。
传两个文件,都是以前搞定的东西作为参考。

网友(2014-05-02):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