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使用CS5532做AD转换SDO一直不会变低

楼主(2009-04-12):
求助--我使用CS5532做AD转换SDO一直不会变低
调试很久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哪位高手有成功使用 的 代码, 先谢谢了!

我的代码如下:
#ifndef _cs5532_h_
#define _cs5532_h_ 1
/*
//================================
//                CS5532驱动
//                AVR_C代码  M8
//                knight
//=================================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func.h"
#include "spi.h"

#define SYNC1                 0xff
#define SYNC0                 0xfe

#define CMD0                  0
#define ARA                   BIT(6)        /*整列方式访问通道0、1的寄存器*/
#define CS0                   4
#define CS1                   5
#define CMD0_COMM0           (BIT(CS0))
#define CMD0_COMM1           (BIT(CS1))
#define CMD0_WRITE            0
#define CMD0_READ             BIT(3)
#define CMD0_reg_offset       0x01
#define CMD0_reg_gain         0x02
#define CMD0_reg_config       0x03
#define CMD0_reg_data         0x04
#define CMD0_reg_cconfig      0x05

#define CMD1                  0x80
#define CMD1_step             0
#define CMD1_continue         BIT(6)
#define CMD1_cconfig(x)       ((x)<<3)
#define CMD1_convert          0
#define CMD1_adj_offset       1
#define CMD1_adj_gain         2
#define CMD1_adj_sys_offset   5
#define CMD1_adj_sys_gain     6

////配置寄存器
#define PSS      7     /* 节电模式选择 */
#define PDW      6     /* 节电模式 */
#define RS       5     /* 系统复位 */
#define RV       4     /* 复位有效 */
#define IS       3     /* 输入短路 */
#define GB       2     /* 保护信号位 */
#define VRS      1     /* 参考电压选择 */
#define A1       0     /* 输出锁存位1 */

#define A0       7     /* 输出锁存位0 */
#define OLS      6     /* 输出锁存选择 */

////通道配置寄存器
#define cc_CS1  7
#define cc_CS0  6
#define cc_G2   5
#define cc_G1   4
#define cc_G0   3
#define GEN64   ( BIT(cc_G2)|BIT(cc_G1) )
#define GEN32   ( BIT(cc_G2)|BIT(cc_G0) )
#define cc_WR3  2
#define cc_WR2  1
#define cc_WR1  0

#define cc_WR0  7
#define cc_UB   6
#define cc_OL1  5
#define cc_OL0  4
#define cc_DT   3
#define cc_OCD  2

#define    isADCnotReady()    ( PINB & BIT(SDO) )
//=======================================
//         CS5532初始化程序
//      作用:cs5532 AD转换器
//=======================================
void
init_cs5532(void)
{
    uint8_t i;

    disable_spi();//SPI禁止
    delay1us();
    enable_spi();//SPI使能
    delay1us();
    clrbit(SPI_PORT,SDI);
        setbit(SPI_PORT,SDO);
        clrbit(SPI_PORT,SCK);

////进入命令模式
    for (i=0;i<18;i++) SPI_RWBYTE(SYNC1);
    SPI_RWBYTE(SYNC1);
    delay1us();

////RS=1复位 (写配置寄存器)
    SPI_RWBYTE( CMD0|CMD0_COMM0|CMD0_WRITE|CMD0_reg_config);
    SPI_RWBYTE(BIT(RS));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delay1us();

    i=0;
    while ( !isbit(i,RV) )   //等待复位完毕
    {
        SPI_RWBYTE(CMD0|CMD0_COMM0|CMD0_READ|CMD0_reg_config); //读配置寄存
        delay1us();
        i=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

////配置寄存器
    SPI_RWBYTE( CMD0|CMD0_COMM0|CMD0_WRITE|CMD0_reg_config);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58);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58);

//通道0设置寄存器
    SPI_RWBYTE(CMD0|CMD0_COMM0|CMD0_WRITE|CMD0_reg_cconfig);
    SPI_RWBYTE( 0x40 );//GEN64|BIT(cc_WR1) );
    SPI_RWBYTE( 0x30 );
    SPI_RWBYTE( 0x40 );//GEN64|BIT(cc_WR1) );
    SPI_RWBYTE( 0x30 );

//偏移寄存器 0
    SPI_RWBYTE(CMD0|CMD0_COMM0|CMD0_WRITE|CMD0_reg_offset);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增益寄存器 增益64倍
    SPI_RWBYTE(CMD0|CMD0_COMM0|CMD0_WRITE|CMD0_reg_gain);
    SPI_RWBYTE( 0x3f );//BIT(5));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delay1us();

//执行校准
    SPI_RWBYTE(CMD1|CMD1_adj_offset);//自偏移校准
        _delay_us(100);
    SPI_RWBYTE(CMD1|CMD1_adj_gain);  //自增益校准
        _delay_us(100);
////while(isADCnotReady());
}

//=======================================
//          CS5532开始转换
//        作用:发送转换命令
//                  i=0,1 通道号
//=======================================
uint8_t adcstatu;
#define isADCOver   0
#define isoverflow  1

void
start_adc(uint8_t n)
{
    if ( isbit(adcstatu,isADCOver) )
    {
        clrbit(SPI_PORT,SCK);//时钟低
        enable_spi();
        delay1us();
        SPI_RWBYTE( CMD1 | CMD1_step | CMD1_cconfig(n)| CMD1_convert );

        clrbit(adcstatu,isADCOver); //清0 标记正在转换中,数据还未读取
        delay1us();
        disable_spi();
    }
}

//=======================================
//          读CS5534转换数据
//        作用:当ADC转换完毕后
//                                  发送空字节,读取数据
//                  i=0,1,2,3 通道号
//=======================================
bool
cs5532_read(int32_t* value)
{
    uint32_t  val;
    uint8_t c;

    start_adc(0);

    clrbit(SPI_PORT,SCK);
        NOP();
    clrbit(SPI_PORT,SDI);
    clrbit(SPI_PORT,SDO);
        enable_spi(); //SPI禁止
        _delay_us(100);

        delay1us();
    if ( isbit(SPI_PIN,SDO) )
    {
       return false;
    };
    uart_send_byte(2);

    clrbit(SPI_PORT,SCK); //时钟低
        enable_spi();         //SPI使能
        delay1us();

    //SPI_RWBYTE(CMD0|CMD0_COMM0|CMD0_READ|CMD0_reg_data);
        //SPI_RWBYTE(CMD0|CMD0_COMM0|CMD0_READ|CMD0_reg_gain);
    //SPI_RWBYTE(CMD0|CMD0_COMM0|CMD0_READ|CMD0_reg_config);
        delay1us();
    val=SPI_RWBYTE(0x00);

    val<<=8;
    val|=SPI_RWBYTE(0x00);
        val<<=8;
    val|=SPI_RWBYTE(0x00);
        val<<=8;
    val|=SPI_RWBYTE(0x00);

    setbit(adcstatu,isADCOver); //置1 标记这次转换完成,数据已经读取

    disable_spi();//SPI禁止
    delay1us();

    c=val.arr[0];
    if (val.arr[3]&0x80)
    {

        *value=(((~val.val)+1)/0x100);
    }
    else
    {
        *value = (val.val/0x100);
    }

    if (c&0x04)
    {
        adcstatu|=BIT(isoverflow);
        return false;
    }
    else
    {
        adcstatu&=~BIT(isoverflow);
    }
    return true;

}

#endif

楼主:
#ifndef _spi_h_
#define _spi_h_

#include <avr/io.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fine.h"

//=================================
//       SPI 硬件接口引脚定义
//=================================
#define    SPI_PORT   PORTB
#define    SPI_DDR    DDRB
#define    SPI_PIN    PINB
#define    SCK        PB5      /*数据传输脉冲*/
#define    MISO         PB4      /*主机--数据输入*/
#define        MOSI         PB3           /*主机--数据输出*/
#define        SS         PB2           /*片选 低电平有效*/
#define    INT        PD3      /*中断信号 低电平有效*/

#define           SCLK          SCK
#define           SDO          MISO
#define           SDI          MOSI
#define           CS          SS

#define    enable_spi()    clrbit( SPI_PORT,SS )
#define           disable_spi()   setbit( SPI_PORT,SS )

//================================
//       SPI 初始化
//  接收和发送:高位在前
//================================
void
init_spi(void)
{
    clrbit(SPI_PORT,MOSI);
    clrbit(SPI_PORT,SCK);
    clrbit(SPI_PORT,MISO);
    setbit(SPI_PORT,SS);
    setbit(PORTD,INT);

    setbit(SPI_DDR,SCK);
    setbit(SPI_DDR,MOSI);
    setbit(SPI_DDR,SS);
    clrbit(SPI_DDR,MISO);
    clrbit(DDRD,INT);

    SPCR = BIT(SPE)|BIT(MSTR)|BIT(SPR1)|BIT(SPR0);  ////SPI使能  主机模式  fos/128频率
}

//================================
//        spi 发送 1个字节
//================================
uint8_t
SPI_RWBYTE(uint8_t byte)
{
    //enable_spi();
    delay1us();
    SPDR = byte;
    while (!(SPSR & BIT(SPIF)));
    delay1us();
    //disable_spi();
    return SPDR;
}

#endif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在线等哦!

网友:
N年前用过CS5532AS,用的也是M8,用SPI的查询模式做读取的,还可以,不过后来让人给模仿了,呵呵,后来就没再去捣鼓它了。
之所以没用中断读取,是因为项目时间紧迫,加上使用4.9M的晶振,M8的实际大多富裕到没事可干的地步,所以本着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用了查询模式,呵呵。

代码已经找不到了,不过SPI的初始化我依稀记得就是参考那帮蓝色封面的AVR的C语言编程书上修改过来的,好用。

网友:
能发出来吗?

楼主:
TO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非常感谢!

SPI 初始化是肯定没有错的

SPI和其他一块芯片CS1180通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CS1180位数稍微少了点 只有20位 放大128倍的时候 只有17位是稳定的(经过实践,最好效果也只有这么多了)

所以改用 CS5532 但是M8对CS5532操作 采用查询SDO是否为低电平 来取数据的  但是SDO总是为高 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想用ADS1246 但是申请样片的时候 说没有库存了 郁闷啊!

楼主:
to quray
你是要我发出来什么?

代码都在上面的俄

楼主:
=啊
=啊
=个兄弟给我提供一代码哦
非常感谢!!!^-^

网友:
估计你没做好CS5532的初始化了,呵呵,所以它没启动转换,当然SDO当然没有出来了。

楼主:
应该是初始化没有成功!

我的初始化 是按照芯片手册上 一步步 写的,后来对照了很久,还是没有查出原因,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继续等哦 ^-^

网友:
////进入命令模式
    for (i=0;i<18;i++) SPI_RWBYTE(SYNC1);
    SPI_RWBYTE(SYNC1);
    delay1us();
这里好像不太对吧,是先发送15个0xff,再发送一个0xfe!

楼主:
LS
你真好
我查了这么多可能出现问题 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没有查 ,应该是

////进入命令模式
    for (i=0;i<18;i++) SPI_RWBYTE(SYNC1);
    SPI_RWBYTE(SYNC0);
    delay1us();

呵呵
我改过来 明天去公司试试
太感谢了!!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当初都写成了 “SYNC1”  粗心啊 会害死人的

楼主:
呵呵试过了
还是不行
估计还有其他问题没有解决
如果不检测SDO电平的话,读出来都是0xFF

楼主:
继续求助!

===========  一直到天荒地老

网友:
knight_avr: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办法,SYNC1+SYNC0共计发送31个字节的FFH,一个字节FEH

     天道酬勤,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

您是不是王工,看你的签名很像的哦,

太感谢您了,我去试试!看

楼主:
搞定,能读出数据了

现在还有些参数没有调试好
1、输出速率我选择的是 30HZ 感觉数据变化好慢了
2、数据有点不稳定,24位我屏蔽了最后2位 感觉还是有点跳动太大,加上滤波之后,有感觉数据滞后太大了

楼主:
正确代码如下:
////////////////////////////////////////////////////////////////////////////////////////////////////////////////////////////
#ifndef _cs5532_h_
#define _cs5532_h_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spi.h"

/*
//================================
//                CS5532驱动
//                AVR_C代码  M8
//                谭志平 2009-4-21
//=================================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func.h"
#include "spi.h"

#define SYNC1                 0xff
#define SYNC0                 0xfe

#define CMD0                  0
#define ARA                   BIT(6)        /*整列方式访问通道0、1的寄存器*/
#define _CS0                  4
#define _CS1                  5
#define CMD0_COMM0            0
#define CMD0_COMM1            BIT(_CS0)
#define CMD0_WRITE            0
#define CMD0_READ             BIT(3)
#define CMD0_reg_offset       0x01
#define CMD0_reg_gain         0x02
#define CMD0_reg_config       0x03
#define CMD0_reg_data         0x04
#define CMD0_reg_cconfig      0x05

#define CMD1                  0x80
#define CMD1_step             0
#define CMD1_continue         BIT(6)
#define CMD1_cconfig(x)       ((x)<<3)
#define CMD1_convert          0
#define CMD1_adj_offset       1
#define CMD1_adj_gain         2
#define CMD1_adj_sys_offset   5
#define CMD1_adj_sys_gain     6

////配置寄存器
#define PSS      7     /* 节电模式选择 */
#define PDW      6     /* 节电模式 */
#define RS       5     /* 系统复位 */
#define RV       4     /* 复位有效 */
#define IS       3     /* 输入短路 */
#define GB       2     /* 保护信号位 */
#define VRS      1     /* 参考电压选择 */
#define A1       0     /* 输出锁存位1 */

#define A0       7     /* 输出锁存位0 */
#define OLS      6     /* 输出锁存选择 */

////通道配置寄存器
#define cc_CS1  7
#define cc_CS0  6
#define cc_G2   5
#define cc_G1   4
#define cc_G0   3
#define GEN64   ( BIT(cc_G2)|BIT(cc_G1) )
#define GEN32   ( BIT(cc_G2)|BIT(cc_G0) )
#define cc_WR3  2
#define cc_WR2  1
#define cc_WR1  0

#define cc_WR0  7
#define cc_UB   6
#define cc_OL1  5
#define cc_OL0  4
#define cc_DT   3
#define cc_OCD  2

#define    isADCnotReady()    ( isbit(SPI_PIN,SDO) )

bool  isADCOver;
//=======================================
//         CS5532初始化程序
//      作用:cs5532 AD转换器
//=======================================
void
init_cs5532(void)
{
    uint8_t i;

        isADCOver=true;

    enable_spi_0();//SPI使能
    delay1us();

    clrbit(SPI_PORT,SDI);
        clrbit(SPI_PORT,SCK);

////进入命令模式
    for (i=0;i<31;i++) SPI_RWBYTE(SYNC1);
    SPI_RWBYTE(SYNC0);
    delay1us();

////RS=1复位 (写配置寄存器)
    SPI_RWBYTE( CMD0|CMD0_COMM0|CMD0_WRITE|CMD0_reg_config);
    SPI_RWBYTE(BIT(RS));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_delay_ms(5);
    delay1us();

////等待复位完毕
    i=0;
    while ( isbit(i,RV) )
    {
        SPI_RWBYTE(CMD0|CMD0_COMM0|CMD0_READ|CMD0_reg_config);
        delay1us();
        i=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

////配置寄存器
    SPI_RWBYTE( CMD0|CMD0_COMM0|CMD0_WRITE|CMD0_reg_config);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通道0设置寄存器
    SPI_RWBYTE(CMD0|CMD0_COMM0|CMD0_WRITE|CMD0_reg_cconfig);
    SPI_RWBYTE( GEN64 | 0x01);
    SPI_RWBYTE( 0x00   );
    SPI_RWBYTE( 00  );
    SPI_RWBYTE( 00  );

//偏移寄存器 0
    SPI_RWBYTE(CMD0|CMD0_COMM0|CMD0_WRITE|CMD0_reg_offset);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SPI_RWBYTE(0x00);

//增益寄存器 增益64倍
    SPI_RWBYTE(CMD0|CMD0_COMM0|CMD0_WRITE|CMD0_reg_gain);
    SPI_RWBYTE( 0b00100000 );
    SPI_RWBYTE( 0x00   );
    SPI_RWBYTE( 0x00   );
    SPI_RWBYTE( 0x00   );

    delay1us();

//执行校准
    SPI_RWBYTE(CMD1|CMD1_adj_offset);//自偏移校准
        _delay_us(100);
    SPI_RWBYTE(CMD1|CMD1_adj_gain);  //自增益校准

    while(isADCnotReady());
}

//=======================================
//          CS5532开始转换
//        作用:发送转换命令
//                  i=0,1 通道号
//=======================================

void
start_adc(void)
{
    if ( isADCOver )
    {
                 clrbit(SPI_PORT,SDI);
        clrbit(SPI_PORT,SCK);//时钟低

        enable_spi_0();
        delay1us();
        SPI_RWBYTE( CMD1 | CMD1_step | CMD1_cconfig(0)| CMD1_convert );

        isADCOver=false; // 标记正在转换中,数据还未读取
        delay1us();
        disable_spi_0();
    }
}

//=======================================
//          读CS5534转换数据
//        作用:当ADC转换完毕后
//                                  发送空字节,读取数据
//                  i=0,1,2,3 通道号
//=======================================
bool
cs5532_read(int32_t* value)
{
    Tint32  val;

    start_adc();

        enable_spi_0();
    clrbit(SPI_PORT,SCK);
    clrbit(SPI_PORT,SDI);

    if ( isADCnotReady() )
    {
       return false;
    };

        delay1us();

        SPI_RWBYTE(00); //清SDO标志
        delay1us();

    //uart_send_byte( SPI_RWBYTE(0x00) );
        //uart_send_byte( SPI_RWBYTE(0x00) );
        //uart_send_byte( SPI_RWBYTE(0x00) );
        //uart_send_byte( SPI_RWBYTE(0x00) );

        val.arr[3]=SPI_RWBYTE(0x00);
    val.arr[2]=SPI_RWBYTE(0x00);
    val.arr[1]=SPI_RWBYTE(0x00);
    val.arr[0]=SPI_RWBYTE(0x00);

        *value=( val.val / (256 * 4) ); ///去掉无效低8位 和跳动2位

    disable_spi_0();//SPI禁止
    delay1us();

        isADCOver=true;

        return true;
}

#endif

网友:
呵呵,大家好,我也在做CS5532,数据是读出来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校准什么的,希望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求助,请问自偏移校准、自增益校准及其滤波那些如何操作

网友:
我也是数据很不稳定,怎么处理一下呀

网友:
大家交流一下吧,qq 113630402

网友(2009-07-03):
我现在用vhdl来写这个程序,从示波器上看到RV位已经置1,说明ad复位成功了,但是sdo始终不能变低,为什么啊?
有哪位用vhdl写过这个啊?

网友:
问一下:
我读写cs5532的设置寄存器和通道寄存器时,均没问题。

但是读采集值时,老是00  01  ff  00  其中的01是最后的通道数,修改通道会变,但总能读对。
还有 00  01  ff   00老是循环被读出。

网友(2012-11-01):
你好LZ  我现在搞CS5532也是遇到你的问题  SDO一直都是高电平   您当时是哪里出问题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