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跑马灯例程

楼主(2009-04-12):
汇编语言写

网友(2009-07-24):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忽悠?!

网友:
这种帖子不会删么?

网友(2009-10-09):
2个月刚开始学习nec的片子的时候,逛到了此地,被忽悠了一把,此次,又被忽悠了一把。
决定将自己学习时改的demo程序发至此地,防止他人同样浪费时间无功而返。
以下程序仅仅实现了P2.2口的亮与灭。I0口输出电流。程序后附整个工程文件。可以用PM+直接打开。要安装78K0S的C编译器。
有误之处,敬请指正。
#pragma nop
#pragma sfr
#pragma ei
#pragma di
#pragma interrupt INTTM80 dly20ms
void main(void);
void sysinit(void);
void debugint(void);
void hdwinit(void);
void T80Init(void);
void dly20ms(void);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ly)
{
  while(dly>0)
    {
      dly--;
    }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hdwinit();
                debugint();
                port_init();

                NOP();
                NOP();

                EI();
                while(1)
                {
                P2=0;
                        P2.2=1;
                        delay(42000);
                P2.2=0;
                delay(42000);
                      }
}

void debugint(void)    /*     MINICUBE2  9234  must*/
{
        PM4.1 = 1;
        PMK3 = 0;
        INTM1 = 0x01;

}

void sysinit(void)
{
          PCC=0x00;
   PPCC=0x00;                /* CPU clock*/
   LSRCM=0x01;               /* Low-Speed internal oscillation*/
   OSTS=0x00;                /* Oscillation Stabilization Time */
}

void hdwinit(void)
{
        NOP();
        T80Init();

}

void T80Init(void)
{
        TMC80 &= 0x7f;
        TMC80 &= 0x04;
        CR80 = 255;
        TMC80 |= 0x80;
        TMMK80 = 0;
}

void dly20ms(void)
{
}

void  port_init(void)
{
  PM2=0xf0;
  PM4=0xc3;
  P2=0x0f;
  P4.0=1;
}

附自己改的整个工程文件。
环境用的PM+,编译器用的78K0S C编译器。

网友(2010-02-04):
回复 网友A:

To 6楼:
刚才试了试仁兄的程序,你的80有定义中断,但程序里面根本没有用到中断啊
还有 PM4=0xc3;P4.0=1; 这个你有用到吗??
你的P2.2口的亮灭好像在main函数里就已经实现了

void debugint(void)    /*     MINICUBE2  9234  must*/
{
PM4.1 = 1;
PMK3 = 0;
INTM1 = 0x01;

}

不明白了

网友(2010-03-17):
MARK。。。。晚上练练。

网友:
用C吧,为什么还用ASM呢

网友(2010-09-14):
谢谢【6楼】的 paublo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