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控制12V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9-04-12):
M8如图通过1K电阻,NPN三极管8050控制12V继电器,IO口输出5V时能接通继电器,但IO口输出0V时继电器却无法断开..将12V电压调至8V时又是正常的..请教在不改变电压不改变三极管的情况下有无简单办法正常控制继电器?

原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电路没错,用12V电源也对。
“IO口输出0V时继电器却无法断开”——估计是哪儿接错或三极管有问题,建议先查查再说吧。→此时输出是否真的0V,或者处理器和三极管没共地?

网友:
估计三极管翻了

网友:
你用的三极管能承受12V电压么?该不会烧坏了吧!

楼主:
三极管没坏.继电器也好的.单片机供电5V正常.电路工作时IO口输出的高电平时测引脚电压为4.3V.低电平引脚电压为0.6伏.也是检查过所有元件都没接错.很怪.把继电器端的电压调低到10伏都能正常工作了..目前想找个继电器代换下是不是继电器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把三极管搞反了

网友:
输出低电平为0.6伏像是有点问题,正常不应超过0.3V的,没准真是三极管焊反了。

网友:
三极管的基极加个1K的电阻到地试试

网友:
这个电路我试验过,是可以用的~不过那个二极管用的是in4148,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楼主多查查硬件问题~

网友:
7楼的方法你试试看.基极对地加一个1k-4.7k电阻是比较好的.

网友:
不要随便怀疑芯片问题,把芯片去掉,直接短路接5V或地就知道,基本是上面所讲的三极管极性问题。

网友:
没反的话,参考7楼,实在不行,弄几百欧姆的电阻并联到继电器线圈上

网友:
1K前面再串个二极管.

网友:
1、三极管接错。
2、三极管坏。
3、程序问题。(是不是将DDR置0,而PORT置1了)。
供参考。

网友A:
电路有问题,5V驱动NPN三极管控制12V继电器,在理论上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像 8楼说的能正常工作,那是偶然性电路不会稳定,三极管B极电压在0.6V是不能可靠的断开继电器的,也就是说三极管没有截止,当然继电器还在工作状态了,要保证B极电压低于0.5V才能是三极管截止,用7楼的方法也可以,但是电阻要用5.1K-20K的,电阻选的小了会增加电路的整体功耗。。最好使用两级三极管驱动电路,或者使用 图腾柱 方式驱动,这样比较可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7楼方法我试了下,没什么作用。楼上的办法没试过,感觉那样元件有点多了。我用了简单的办法,把继电器换成5V的了,供电也用5V了。其它没变。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这样说来是三极管有问题了,哈哈

网友:
【15楼】 tanya:“……我用了简单的办法,把继电器换成5V的了,供电也用5V了。其它没变。可以正常工作了。”

——恕俺直言,这不是设计人员应持的工作态度。既然有问题就应一追到底,直到找到令人信服的说法为止,否则用说不清道不明的办法看似“正常”了,其实是暂时把错误隐藏了起来,没准以后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而且于自己也不利,好端端一个实践提高的机会就这么白白丢掉了。
可能不太中听,得罪了,但忠言逆耳啊。

网友:
仙猫说的没错,楼主其实根本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B(2013-08-14):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问题,5V驱动NPN三极管控制12V继电器,在理论上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像 8楼说的能正常工作,那是偶然性 ...

5V驱动NPN三极管控制12V继电器,在理论上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
请问为什么会理论上不能正常工作呢?
三极管放大电流,然后,驱动继电器啊???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驱动NPN三极管控制12V继电器,在理论上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 ...

三极管在这里不是放大作用,是开关作用,这点你要搞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在这里不是放大作用,是开关作用,这点你要搞清楚了。。。

明白了,是不是采用楼主的电路的话,在要求继电器断开的时候,MCU输出的控制信号不能完全拉低,导致了三极管不能完全关断,然后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