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5V的1602和12864为3.3V?

楼主(2009-04-12):
手头有过去玩的10个的1602和12864液晶,想改成3.3V的,以配合低电压的单片机。
      问过电子市场的商家,他们说芯片3.3V和5V 都可以用的,只要改个电阻就可以把5V的改成3.3V的,而且我也亲眼看到换个电阻就卖给别人了。
      但问他们,却笑而不答。我的液晶与他们的也不一样,照抄也没有用。
      问DX:改个电阻而改液晶工作电压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你要看液晶的驱动ic是否支持3.3v的,另外低电压的单片机的i/o一般也可以承受5v电平。

网友:
改电阻是为了改变液晶的对比度,
LCD模块的DATASHEET上应该会有说明的.

网友:
有的12864液晶支持3.3V的
但是液晶要正常显示的话。正压VO必须要在4.5V以上(具体看液晶手册里)才能看到图像。

网友:
LS地板地下室都占了,呵呵,OLED支持3.3V,比液晶效果好多了,也可以液晶用5V电源,数据口串1K电阻到3.3V的MCU

网友:
st7920驱动的12864支持3.3V,但是需要调整对比度。估计楼主位说的“改个电阻”应该就是对比度调整电阻吧

网友(2009-06-29):
1602我手边的几个都是支持3.3v 和5v通用的,不用换什么电阻

网友(2013-08-04):
我的1602接3.3v电源,用不了

网友(2013-09-30):
请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也想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