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最高性能的陀螺仪

楼主(2009-04-12):
据说现在最高灵敏度的就是adis116130谁知道最后实现的灵敏度是多少,有的写0.000042,有的写 0.0016 请用过的老大介绍一下。
小弟现在用的是0.002的,需要一款指标再好一点的。多谢了

网友:
陀螺仪性能好的都是军用的。你确认买的起?

网友:
据我所知道的军用陀螺仪精度是0.5角秒,价格是100万以上,一般是用在导弹上

网友(2009-07-02):
莫非你要做侦察机了,呵呵!再说军用的那种你根本不可能买得到,要能买到的话价格也很高吧!你说的最高性能的陀螺仪我就没有,ADXRS610BBGZ你用得到的话倒是可以联系我

网友:
最高性能的陀螺仪是鸡头。

网友:
去伊拉克,收购没爆炸的导弹拆

网友:
楼上好主意

网友(2009-08-20):
0.000042是分辨率,因为是24位的输出。0.0016 是In-Run Bias Stability,稳定性、漂移的速度,应该理解为精度吧。虽然AD能采到24位,但不代表最后几位是对的。但是过采样提供了用数字方法提高精度的途径

我感觉选陀螺仪最恶心的就是选漂移小的,但是漂移种类有很多,像温漂,电压漂,还有随机漂。有人说随机游走是陀螺仪最主要的性能,就是那个Angle Random Walk吧,即便你AD采的再准,温度补偿做得再好,也会漂。

我只用过ADIS16255,最好的时候五分钟静置零漂没超过一度,要仔细改修正值。而且内部的采样速率设置,滤波参数和供电电压影响都不可忽略。特别是温度影响,因为集成度高,所以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变热,室温25左右时,工作温度在43~45左右(内部传感器),虽说ADIS16255最大的卖点就是温漂小,温度变了的时候你还是能发现那个角度输出蹦的你心烦。。。

前两天刚有人拿到了16300,据他说比255稳定多了,10分钟内没超过1度,而且其30s自动校正功能强大,使用方便。后来对比datasheet,发现300的确还比255漂移特性好,当初选陀罗看了很多,特别关注了355,但是355的标称漂移特性没255好,选了255,不过就是没看300的资料。郁闷啊,被255自带温度传感器这个特性给忽悠了。

现在正打算买16130,看起来大概漂移是255的1/8左右,谁知道实际效果会咋样呢?

另外这些芯片在国内卖太贵了,谁有办法搞到便宜的?当然是合法,正品。。。。。。那估计是没有了。

另附我写的mega8和255通信的伪16位spi,高手们看了应该会吐血的。排版太乱,估计谁看了都会吐血。
虽说完全无效率可言,但是个人感觉时序清晰,而且写出来就能用。能写出这种东西来能说明我的c语言一定学的不好,哈哈。

#define spi_sck     5
#define spi_out     4
#define spi_in      3
#define spi_cs      2

#define cs_h()                sbi(PORTB,spi_cs)
#define cs_l()                clb(PORTB,spi_cs)
#define sck_h()                sbi(PORTB,spi_sck)
#define sck_l()                clb(PORTB,spi_sck)
#define out_h()                sbi(PORTB,spi_out)
#define out_l()                clb(PORTB,spi_out)
#define read_in()          bv(PINB,spi_in)   //这些是自己定义的位操作

#define _NOP() __asm__ __volatile__ ("nop"::)
#define _wait()         _NOP() ; _NOP();        _NOP()   //在这里调spi频率。

volatile unsigned int spi_output , spi_get , spi_buf , spi_bit ,counter=0;    //注意都是int哦。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void fspi(void)
{
    spi_buf=0;spi_bit=32768;

        sck_h();
        cs_l();
        _NOP();

        for(i=0;i<=15;i++)
        {
                sck_l();
                if((spi_output/spi_bit)%2)       //传说中的16位位操作。在mega8里用int运算,判断某一位是不是1
                        out_h();
                else
                        out_l();
                _wait();

                sck_h();
                if(read_in())
                        spi_buf +=spi_bit;
                else
                        _NOP();_NOP();
                _wait();
                spi_bit /=2;
        }

        spi_get = spi_buf;
        _NOP();
        cs_h();

}

有啥想交流的可发信ilawp*mail.ustc.edu.cn(把*换成@),我现在也快闲起来了

网友:
16位SPI通信用啥M8呀,直接用AVR32,数据寄存器本身就是16位

网友:
淘宝上就有光纤的陀螺,想买高性能的还是能买到一些的
只要够银子

网友:
to 10楼,我在淘宝上找不到,能否给个链接地址

网友:
飛彈用陀螺
http://www.goldmine-elec-products.com/prodinfo.asp?number=G17270

网友:
月底深圳有展会,去看看有什么好东东

网友:
【8楼】 ilawp
积分:8
派别:
来自:

--------------------------------

晕。。 回去看看在508的小弟吧,他们好像robogame做不下去了,要毁508的名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