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与PICkit2之争

楼主(2009-04-13):
凡有关PIC期间的网坛上,经常有如何自制ICD2或PICkit2的话题。这也是很多初学者感兴趣的内容。
但同时也出现一些到底是做ICD2还是PICkit2的疑问。毫无疑问,这两种编程、调试器都很不错。但从
DIY角度而言,PICkit2明显简单的多,而且是真正开源的。从器材购买、获取以及花费方面讲,PICkit2
也要比ICD2更让人容易接受。剩下的事就比较两者的性能。其实,两者的性能基本上体现在上位机的支持
方面(MPLAB IDE)。从目前的情况来讲,ICD2的优势主要是能支持更多的(高段、最新出产的芯片)
PIC芯片调试。反观PICkit2,由于它在设计上摒弃了数据中转,运行速度自然就会快一些。更重要的是,
它在Vdd和Vpp的输出有很宽的调节范围,所以能可靠地设置理想编程电压(Vpp),并对低电压目标板的
直接供电(Vdd)。

至于K149/150等纯业余设计制作,其花费和难度不见得就比PICkit2低多少。功能上,它们只能支持为数极
其有限的器件,况且它们受上位机软件及其本身设计上的限制,不具备调试功能。就连其发明者都差不多
放弃对设计上的提升。

综上所述,我以为对大多数爱好者,尤其是初学者的DIY活动而言,PICkit2应该是首选。

网友:
支持蕊片上ICD2只比PICkit2多了支持PIC32,其它PICkit2全赢ICD2

网友:
PICKIT2可以下载PIC32,但是不能支持调试,希望今后可以!

网友:
弄明白了点

网友:
ICD3要是能DIY吗...............

网友:
ID3能搞定FPGA焊接的问题,DIY第一关就过了。第二关,33FJ的芯片,MCHP是不开放程序的。也不开放给第三方,直接出片。
第三关,功耗,ICD3采取的是USB供电,还能对外提供100MA,功耗MCHP严格控制,避免了当年一些国产ICD2在笔记本上动不了的笑话,DIY如果功耗没搞清楚,到时候动不动USB就连不上了,尤其是笔记本,搞不好就是烧U口然后烧主板,所以ICD3,首选原装产品,非代工的授权制造产品,慎重选择。

楼主:
PICkit2原设计图过于复杂,繁琐(很多美国公司的硬件设计师都喜欢尽量在设计中多放些零件,如滤波电容等,实在不理解)。
DIY时可以做很多简化,功能并不受影响。比如,那个MOSFET复合管可以被省略,只需一个P-MOSFET(SI2301DS,FDN302P)
就可以了。运放可以用一个比较器代替(LM339,LM393),省钱且容易买到。比较器的多余部分可代替几个NPN三极管。信号输出
电路可用简单的电阻分压实现,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支持3.3v目标板没问题。电源滤波电容其实不必那么多,有2~3个0.1u的加2个电
解就差不多,只要PIC18F2550不受干扰即行。

网友:
AVR、PIC的仿真器设计者应该想ULINK、JLINK的设计者学习。电路简洁,功能强大。

网友:
官方出的稿子,当然得注重可靠、稳定性, 至于想DIY的人们要怎么改,那就是自己的事了!

楼主:
ULINK、JLINK都是JTAG接口,占用资源很多,不适合小型的芯片。
功能和代价永远是一对矛盾。

保证可靠性的一大要点是简单,这是业界的常识。如何简化、简化到什么程度
才能使可靠性达到峰值,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

网友:
还以为是来平息纷争的,原来还是来挑战的,我想说谁好都是一种信仰,既然是信仰就不必争了,能帮到自己就好。
传一个ICD2.5看看,也是前阵子搜到的,我拿到的Pickit2比较复杂,哪位也传个简单的上来。

网友:
PGD、PGC接口部分简化后,支持3.3v低压调试会有问题,kit2这部分也只是将5v钳位到3.3v,kit3改用的74LVC1T45才是真正的双电压电平转换电路,...我们在mini-PRO ICD2里己可靠使用,

楼主(2009-05-23):
从理论上讲,绝大部分自制的ICD2都不能装进机壳。因为,Vpp按理应该视不同的器件
而变。原装的ICD2上使用了程控可调电压输出,而自制的则常常只用一个MC34063之类
的直流变换器件代替,需手工调节Vpp电压。

网友(2009-07-08):
其实ICD2.5也不贵,这个不错,请加QQ:973759728
淘宝地址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elec16

有个图

网友:
pickit2也是程控可调电压输出,且DOWNLOAD比ICD2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