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选择? 有没有4-5元价格以内的贴片?

楼主(2009-04-13):
有个板子里用到了6个74芯片 还有两个不好买的片子,占空间不说价格还贵
想用个可编程的片子代替他们
看了GAL 价格到挺合适的
但毕竟是很老的产品了 现在用有点太偏了

不知道有没有低价位的CPLD? 或者新型的gal?
程序很简单,都是组合逻辑的
关键是价格啊 5元以内

网友:
MAXII
EPM240T100C5
10RMB

网友:
EPM3032,6元,量大的话应该可以再降。

楼主:
找了下XC9536XL 这个大概也是6元

网友:
外出中,不能保存,做个记号。

楼主:
顶一下 想知道还有没有更便宜的呢

网友:
量大选lattice的,便宜。

网友:
cpld模拟不出施密特触发,如74hc14
基本上单片机引脚空余的话也不用74做与非或,但是如果需要施密特整形,就必须加74了

网友:
别的没用过,但MAXII就可以设置引脚为施密特输入。

楼主:
maxII价位高了

如果便宜的没有施密特触发输入,那也不好啊
我还用了2片7414呢

网友:
找了下XC9536XL 这个大概也是6元。
===================
那就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