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OSCtxSW()任务级任务切换函数的理解(以图例的方式)

楼主(2009-04-13):
;*********************************************************************************************************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From task level)
;                                           void OSCtxSw(void)
;
; Note(s): 1) Upon entry,
;             OSTCBCur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suspend
;             OSTCBHighRdy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resume
;
;          2) The stack frame of the task to suspend looks as follows:
;
;                 SP -> OFFSET  of task to suspend    (Low memory)
;                       SEGMENT of task to suspend
;                       PSW     of task to suspend    (High memory)
;
;          3) The stack frame of the task to resume looks as follows:
;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 DS                               (Low memory)
;                                               ES
;                                               DI
;                                               SI
;                                               BP
;                                               SP
;                                               BX
;                                               DX
;                                               CX
;                                               AX
;                                               OFFSET  of task code address
;                                               SEGMENT of task code address
;                                               Flags to load in PSW             (High memory)
;*********************************************************************************************************

_OSCtxSw    PROC   FAR
;
            PUSHA                                  ; Save current task's context
            PUSH   ES                              ;
            PUSH   DS                              ;
;
            MOV    AX, SEG _OSTCBCur               ; Reload DS in case it was altered
            MOV    DS, AX                          ;
;
            LES    BX, DWORD PTR DS:_OSTCBCur      ; OSTCBCur->OSTCBStkPtr = SS:SP
            MOV    ES:[BX+2], SS                   ;
            MOV    ES:[BX+0], SP                   ;
;
            CALL   FAR PTR _OSTaskSwHook           ; Call user defined task switch hook
;
            MOV    AX, WORD PTR DS:_OSTCBHighRdy+2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MOV    DX, WORD PTR DS:_OSTCBHighRdy   ;
            MOV    WORD PTR DS:_OSTCBCur+2, AX     ;
            MOV    WORD PTR DS:_OSTCBCur, DX       ;
;
            MOV    AL, BYTE PTR DS:_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MOV    BYTE PTR DS:_OSPrioCur, AL      ;
;
            LES    BX, DWORD PTR DS:_OSTCBHighRdy  ; SS: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MOV    SS, ES:[BX+2]                   ;
            MOV    SP, ES:[BX]                     ;
;
            POP    DS                              ; Load new task's context
            POP    ES                              ;
            POPA                                   ;
;
            IRET                                   ; Return to new task

 问题:
  1、
            LES    BX, DWORD PTR DS:_OSTCBHighRdy  ; SS: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MOV    SS, ES:[BX+2]                   ;
            MOV    SP, ES:[BX]                     ;
        执行上面3条语句,得到高优先级任务(准备运行任务)私栈的栈项指针SS:SP
  2、     POP    DS                              ; Load new task's context
            POP    ES                              ;
            POPA                                   ;
    执行上面3条语句,将高优先级任务私栈中上次保存的现场恢复到CPU相关寄存器中
  3、现在主要问题集中在POPA 这条语句上
     由于POPA是80386指令,是
;              POP   DI
;              POP   SI
;              POP   BP
;              POP  SP
;              POP   BX
;              POP  DX
;              POP   CX
;              POP   AX
          的简写。
    既然前面SS:SP已经指向高优先级任务(准备运行任务)私栈的栈项,那么当执行POP SP时,又将SP指向了另外一个位置,
 又怎么能继续从高优先级任务私栈中弹出其余的BX、DX、CX、AX寄存器呢?

楼主:
我先自己分析一下详细过程:假定高优先级任务为任务A

  (1)、当高优先级任务A正在运行时,此时由于“中断服务程序”或者“等待信号量”或者“时钟节拍”或者调用“延时函数”,使任务A挂起,进行任务切换,此时堆栈示意图如下:

           任务A的私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
   -----------------------------------
        图1

 (2)、执行OS_TASK_SW(),也就是说执行了一条软件中断指令(INT80H)
     ,此时任务A堆栈示意图如下:

           任务A的私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FF task A (断点位置)      |  <--------- SP
   -----------------------------------
      |      SEG task A(断点位置)     |
   -----------------------------------
      |       PSW                       |
   -----------------------------------
        图2

  (3)、进入OSCtxSW()函数后,执行PUSHA/PUSH ES/PUSH DS

           任务A的私栈
   -----------------------------------
      |                                 |
   -----------------------------------
      |                                 |
   -----------------------------------
      |                                 |
   -----------------------------------
      |                                 |
   -----------------------------------
      |                                 |
   -----------------------------------
      |      BX                         |  <-------------- SP
   -----------------------------------
      |      DX                         |
   -----------------------------------
      |      CX                         |
   -----------------------------------
      |      AX                         |
   -----------------------------------
      |      OFF task A (断点位置)      |
   -----------------------------------
      |      SEG task A(断点位置)     |
   -----------------------------------
      |       PSW                       |
   -----------------------------------
        图3

(4)当执行PUSH SP时,把此时堆栈指针SP的位置记录下来,堆栈中记录的是SP_BX(此时SP指向BX存储单元)

           任务A的私栈
   -----------------------------------
      |                                 |
   -----------------------------------
      |                                 |
   -----------------------------------
      |                                 |
   -----------------------------------
      |                                 |
   -----------------------------------
      |      SP = SP_BX                 |  <-------------- SP
   -----------------------------------
      |      BX                         |  <-------------- SP_BX
   -----------------------------------
      |      DX                         |
   -----------------------------------
      |      CX                         |
   -----------------------------------
      |      AX                         |
   -----------------------------------
      |      OFF task A (断点位置)      |
   -----------------------------------
      |      SEG task A(断点位置)     |
   -----------------------------------
      |       PSW                       |
   -----------------------------------
        图4

  (5)继续执行PUSHA/PUSH ES/PUSH DS

            任务A的私栈
   -----------------------------------
      |      DS                         |  <-------------- SP
   -----------------------------------
      |      ES                         |
   -----------------------------------
      |      DI                         |
   -----------------------------------
      |      SI                         |
   -----------------------------------
      |      BP                         |
   -----------------------------------
      |      SP = SP_BX                 |
   -----------------------------------
      |      BX                         |  <-------------- SP_BX
   -----------------------------------
      |      DX                         |
   -----------------------------------
      |      CX                         |
   -----------------------------------
      |      AX                         |
   -----------------------------------
      |      OFF task A (断点位置)      |
   -----------------------------------
      |      SEG task A(断点位置)     |
   -----------------------------------
      |       PSW                       |
   -----------------------------------
        图5

  (6)、执行 LES    BX, DWORD PTR DS:_OSTCBCur      ; OSTCBCur->OSTCBStkPtr = SS:SP
            MOV    ES:[BX+2], SS                   ;
            MOV    ES:[BX+0], SP                   ;
      将堆栈指针位置SP(见上图5中的SP)保存到任务A的任务控制块OS_TCB的OSTCBStkPtr成员中。

(7)当任务A再次得到CPU的控制权后,进入OSCtxSW()函数,执行
            MOV    AX, WORD PTR DS:_OSTCBHighRdy+2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MOV    DX, WORD PTR DS:_OSTCBHighRdy   ;
            MOV    WORD PTR DS:_OSTCBCur+2, AX     ;
            MOV    WORD PTR DS:_OSTCBCur, DX       ;
;
            MOV    AL, BYTE PTR DS:_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MOV    BYTE PTR DS:_OSPrioCur, AL      ;
;
            LES    BX, DWORD PTR DS:_OSTCBHighRdy  ; SS: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MOV    SS, ES:[BX+2]                   ;
            MOV    SP, ES:[BX]
       将任务A的私栈的堆栈指针从任务A的任务控制块OS_TCB的在成员OSTCBStkPtr中取出来,

楼主:
任务A的私栈
   -----------------------------------
      |      DS                         |  <-------------- SP
   -----------------------------------
      |      ES                         |
   -----------------------------------
      |      DI                         |
   -----------------------------------
      |      SI                         |
   -----------------------------------
      |      BP                         |
   -----------------------------------
      |      SP = SP_BX                 |
   -----------------------------------
      |      BX                         |  <-------------- SP_BX
   -----------------------------------
      |      DX                         |
   -----------------------------------
      |      CX                         |
   -----------------------------------
      |      AX                         |
   -----------------------------------
      |      OFF task A (断点位置)      |
   -----------------------------------
      |      SEG task A(断点位置)     |
   -----------------------------------
      |       PSW                       |
   -----------------------------------
        图6 当任务A再次获得CPU ,执行
          LES    BX, DWORD PTR DS:_OSTCBHighRdy  ; SS: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MOV    SS, ES:[BX+2]                   ;
                MOV    SP, ES:[BX]
         从高优先级任务控制块OSTCBHighRdy的OSTCBStkPtr成员中取出任务A私栈的堆栈指针,见图6中的SP

(8)依次执行POP DS/POP ES/POPA,从任务A的私栈中恢复相关寄存器的内容到CPU的相关寄存器中。
   当执行完(POPA)的POP BP时的堆栈示意图如下:

          任务A的私栈
   -----------------------------------
      |                                 |
   -----------------------------------
      |                                 |
   -----------------------------------
      |                                 |
   -----------------------------------
      |                                 |
   -----------------------------------
      |                                 |
   -----------------------------------
      |      SP = SP_BX                 |    <-------------- SP
   -----------------------------------
      |      BX                         |
   -----------------------------------
      |      DX                         |
   -----------------------------------
      |      CX                         |
   -----------------------------------
      |      AX                         |
   -----------------------------------
      |      OFF task A (断点位置)      |
   -----------------------------------
      |      SEG task A(断点位置)     |
   -----------------------------------
      |       PSW                       |
   -----------------------------------

(9)由于任务A的私栈中,堆栈指针SP指向单元的内容(SP=SP_BX)为BX存储单元,因此执行POP SP后,堆栈指针位置如下:

        任务A的私栈
   -----------------------------------
      |                                 |
   -----------------------------------
      |                                 |
   -----------------------------------
      |                                 |
   -----------------------------------
      |                                 |
   -----------------------------------
      |                                 |
   -----------------------------------
      |                            |
   -----------------------------------
      |      BX                         |  <-------------- SP
   -----------------------------------
      |      DX                         |
   -----------------------------------
      |      CX                         |
   -----------------------------------
      |      AX                         |
   -----------------------------------
      |      OFF task A (断点位置)      |
   -----------------------------------
      |      SEG task A(断点位置)     |
   -----------------------------------
      |       PSW                       |
   -----------------------------------

(10)继续执行完POPA指令其余的弹栈指令后,堆栈指针位置如下:

        任务A的私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FF task A (断点位置)      |    <-------------- SP
   -----------------------------------
      |      SEG task A(断点位置)     |
   -----------------------------------
      |       PSW                       |
   -----------------------------------

(11)执行IRET中断返回指令,依次从任务A的私栈中弹出:
   (a)、任务A上次断点地址的偏移地址到IP寄存器
   (b)、任务A上次断点地址的段移地址到CS寄存器
   (c)、程序状态字PSW(中断是开放的)
      然后跳转到CS:IP位置处(上次断点位置)继续执行任务A的代码。

        任务A的私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
   -----------------------------------

楼主(2009-07-29):
如果大家看懂了上述切换过程,就明白了任务级切换了。

网友(2010-02-14):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2-14,21:19:5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3015]成都理工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
即将移去的分区:[3004]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2010-05-31):
嘿~写得好!

网友:
请教一下,我正在把UCOS移植到瑞萨的16位单片机H8S2218上,移植后我建立了最简单的LED任务,单步执行时,我发现程序到了OSCtxSw的最后一条返回指令时,程序跑飞了,请问这种情况的话,一般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2010-07-28):
回复 网友A:

网友:
1#图4 对我理解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2010-12-14):
LZ,你这个图很好,我遇到一个问题,在
OSIntExit()
{
   -------
   ————
   ————
   OSIntCtxSW();

OS_EXIT_CRITICAL();
}

中断级任务切换中OSIntCtxSW()最后的RETI指令,已经完成了将PC指向待运行的任务,可是,OS_EXIT_CRITICAL()怎么执行呢,请LZ指教。给一个详细点问题的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52318&bbs_page_no=1&bbs_id=3004

网友(2012-04-01):
OSIntCtxSW();   与OSCtxSW();什么区别啊

网友(2014-06-12):
果断mark一下

网友(2014-10-26):
好 我会花时间好好看看。今晚先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