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ouch M88库使用问题?

楼主(2009-04-13):
看到那个滑环触摸挺好玩,自己就利用公司资源,打样了几块。
原理图和PCB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自己搞不定它,
原来在洞洞板上做的单个按键的还能正常检测,现在确搞不定了,程序不知怎么回事,只要调用qt_measure_sensors( current_time_ms )后;定时器中断就不正常了;而且qt_measure_sensors( current_time_ms );之后的程序好像是都没有运行;
由于公司最近挺忙的也没有心思细看,那个网友有需要样板的可以联系我,邮费自己出(到付),板子免费。如果没有器件的话我可以提供,收点成本费啦;
但是实验程序和经验要拿出来分享!
我的邮箱:10yue1ri@gmail.com

AVRISP部分是为了自己不玩了,给在校学生玩的,同事的学生用!

楼主:
自己也参考了kingofkings,,Gorgon Meducer两位老师的程序,
但是没不行,我稍后会把实验的波形拿出来,供大家参考!

真实图片等找个好的相机再传,手机照的太差,不敢拿出来啊

楼主:
不触摸的情况下 (原文件名:F0000TEK.JPG)

触摸时的波形 (原文件名:按键上的波形.JPG)

网友:
to 【楼主位】 Iamavr 啊,来啦!
    尝试使用最新的Touch库看看。

楼主:
哦,谢了
我试试

网友:
感觉你这个波形……不太好……可能要调一下电容。
从你给的图上看不到必要的信息,应该再放大一点……

楼主:
按设计说明上写的波形应该还行!

楼主:
还在试验中,对IAR不太熟悉啊,进度慢啊

网友:
WOW!这个波形很好!
不过你的走线有点危险……Slider的几根线和Rotor太近了,当用户触摸Rotor的时候
多半要干扰到Slider的。

楼主:
本来就是玩的,危险就危险吧!当时也没考虑这个问题,忽略了,呵呵
不知是我的问题还是我这个版本IAR(5.11B)的问题,还是我人的问题,仿真时怎么都进不了中断!
多半是人笨的问题,呵呵,
程序就是ATMEAL库中的那个M88的例程
if( time_to_measure_touch )
      {
         /* clear flag: it's time to measure touch */
         time_to_measure_touch = 0u;

         /* measure touch sensors */
         qt_measure_sensors( current_time_ms );

         /* report debug data to host */
         DDRC|=BIT(3);  //为了观察有没有执行到这一步   ,在中断中也放过这两句!但是测量管脚的波形,没有任何变化
         PORTC_PORTC3=~PORTC_PORTC3;
      }

郁闷啊
即使一点也不修改程序,只要有qt_measure_sensors( current_time_ms );这句中断就不会执行了
去掉了这句中断就正常了,但是没这句一切都是没用的啊!

我下了Gorgon Meducer老师的程序,只要我不重新编译,中断就是按设置的时间中断的
超级郁闷,得从头学习IAR了

网友:
用IAR5.20吧,5.11编译的Touch程序中断系统确实有这个BUG的。

楼主:
沉了啊,
顶出来!
怎么没人关心啊!

问题现在还没解决,我下了IAR5.20  4K限制版的那个!
问题依然,

楼主:
看来不是系统BUG,是人笨啊!

楼主:
先忙工作了,要不然老板不乐意了!
等大家啊!

楼主:
中断问题解决,在学AUTOCAD。明天搞!
弄好了,再公布结果

楼主:
知道那里错了
板子画错了
PB0D对应的是PD0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4-15,12:14:1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39]ATmel蜗牛触摸演示板Snail 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