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CMD17 SD卡不用进入data状态(CMD18可以)

楼主(2009-04-13):
在写SD卡的驱动,调试过程中发现了不能进行单块读操作

认真debug发现:
CMD18能返回data状态,CMD17返回trans.

不知问题出在哪??

难道进行单块读操作时,SD卡不用进入data状态???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起始地址512字节对齐,BlockSize设置为512字节[CMD16? SET_BLK_LEN那个]。这应该是最标准的操作。试试看。

楼主:
回楼上
我试过了,设过了
就是CMD17这个命令,发了,但状态不改变

网友(2009-12-18):
我也在做这个4bit sd bus

无论你的主时钟是多少,反正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出现DATA Start

我发送CMD17返回的Card state也不变data状态,还是tran

网友(2013-03-07):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