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M338设计好像有问题

楼主(2009-04-13):
用DA控制ADJ,从而控制LM338电压的输出,手册上不是说LM338的输出电流要5A吗,VIN输入为24V,电热丝(图中测试板)电阻15欧姆,功率40W,试验发现LM338发热很厉害,有发焦味,请问大侠这个设计是不是有错误,本人刚从事嵌入式,对硬件很不熟,谢谢各位了

网友:
LM338发热很厉害是很正常的

注意了,LM338是线性稳压,而不是开关电源稳压方式

你如果输出5A的电流话,如入24V 输出12V,LM338就有12V的压降,它的功率就有12*5=60W啊

想大电流输出,必须加大的散热片的

要不就用开关电源方式的  如LM2596等  不过是3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