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2V电池 自动充电器 电容限流防短路 自动停 脉冲充电

楼主(2009-04-13):
基本原理:
采用 10V 变压器 倍压整流输出给 +12V电池充电
采用改进型倍压电路,电路即使短路也没有关系,很安全。

输出端 利用LM358制作电压比较器 控制输出继电器

当电压低于 +13V时 继电器吸合 给电池充电,当电压高于 14.2V时 继电器断开,通过继电器开关并联了的涓流充电电阻进行涓流充电

充电回路中接有发光二极管指示电路,可以粗略监视充电电流

充电电流大约300mA 主要为2200mAH的12V镍氢电池充电

电路相当简单,但很好用,发个照片

电路还没有整理,如果有需要的再发上来

网友:
我需要。
最近想做一个电筒,回乡下照田鸡用,有可能有石蛙

想法是:买个摩托车电池,然后买个LED手电筒,拆了里面的电池,接上摩托车电池,估计很亮很亮。

楼主,请赐图。

楼主:
电路很简单

刚整理了一下 把电路图发上来

楼主:
其实 你的后面的电压检测电路不要也行,直接用被压整流充电

大体估计一下时间就可以

网友(2010-05-25):
正在找这个。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
最近想做一个电筒,回乡下照田鸡用,有可能有石蛙
想法是:买个摩托车电池,然后买个led手电筒,拆了里面的电池,接上摩托车电池,估计很亮很亮。
楼主,请赐图。

小心有石蛙的地方一般有五步蛇的

网友:
还不如直接搞个二极管一个无极性电容接在220V上呢。

网友(2011-02-14):
还以为用单片机做的呢.脉冲还不够,还要有负脉冲才更好。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
顶个

网友:
回头在看

网友(2014-07-12):
一直想要一个这个东西,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