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制作的+2V升+5V电路,效率70%,静态电流<10mA

楼主(2009-04-13):
【F.H.】MC34063制作的+2V升+5V电路,效率70%,静态电流<10mA

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786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升压&bbs_id=9999

但做了些改进
把振荡电容改为470p  100欧电阻的上拉位置 加入滤波电路减小纹波

改进后电路在低压下,特性也相当理想,效率能够达到70% 相当的不错

如果喜欢,就顶一下,我也就是为了挣点人气,不求其他的。

有好电路再与大家分享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手册上的34063工作电压最低为3V,这个电路34063的工作电压其实是5V

34063 在 1.5V 供电时就可以震荡了,但还不能进行稳压,可能是内部的1.25V基准电路工作不正常的缘故。

上电时2V电压,通过1N5819(1N5817更好)给34063供电,34063开始震荡,输出电压就高于2V了,D1就截止了(D1只在上电时有用)。
34063就从输出的5V取电,给内部逻辑电路供电。

震荡电容为470p时,频率40KHZ左右,若电容太小,震荡频率太高,开关损耗就太大了,反而效率很低。静态电流很大

8脚电阻是为内部三极管提供电流用的,因为2脚接地,所以8脚的电压高于1.5V就可以了,太高了反而更耗电

该电阻接在输入端,而不是接在输出端就是这个原因,接在输出端会引起静态电流突增N多倍,而且电路的工作电压要高于2V

后部的电感电容是为减小纹波而加上的,取样电阻R3的右端接到 L2 的右端,稳压效果能好些,不加该部分电路也行

34063的标准升压电路:

如果要用34063降压,加个自举电路,效率也会提高。效率会接近升压型的

网友:
有实物照片,支持。

“有好电路再与大家分享”
  ——言必行、行必果。。

楼主:
呵呵 已经共享了一些不错的资料   继续努力

网友:
好东西,家里刚好有两个34036,有空也来试一下

网友:
2V也行?哪位剖析下电路?

网友:
f反馈端   可以改改

楼主: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手册上的34063工作电压最低为3V,这个电路34063的工作电压其实是5V

34063 在 1.5V 供电时就可以震荡了,但还不能进行稳压,可能是内部的1.25V基准电路工作不正常的缘故。

上电时2V电压,通过1N5819(1N5817更好)给34063供电,34063开始震荡,输出电压就高于2V了,D1就截止了(D1只在上电时有用)。
34063就从输出的5V取电,给内部逻辑电路供电。

震荡电容为470p时,频率40KHZ左右,若电容太小,震荡频率太高,开关损耗就太大了,反而效率很低。静态电流很大

8脚电阻是为内部三极管提供电流用的,因为2脚接地,所以8脚的电压高于1.5V就可以了,太高了反而更耗电

该电阻接在输入端,而不是接在输出端就是这个原因,接在输出端会引起静态电流突增N多倍,而且电路的工作电压要高于2V

后部的电感电容是为减小纹波而加上的,取样电阻R3的右端接到 L2 的右端,稳压效果能好些,不加该部分电路也行

34063的标准升压电路:

如果要用34063降压,加个自举电路,效率也会提高。效率会接近升压型的

网友:
专家啊

哈哈,小电路,解决大问题

网友:
MARK一下!多谢共享。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静态电流大了,,不适合用在手持设备上

网友:
能不能可靠工作

网友:
好电路,功率再大点就更好了

网友:
厉害,我做的那个感觉效率比较低。

楼主:
【13楼】 jackiezeng

静态电流其实可以可能只有几毫安,我是用20A量程测得,200mA量程的保险丝烧了,懒得换

如果把取样电阻 和 8脚上拉电阻增大   电感也增大些   或者再变一下震荡电容

静态电流会很小  理想的可能只有3毫安左右

楼主:
【14楼】 sctwp 可梦     能不能可靠工作
电池电压只要高于2V ,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但低于2V 会有0.5A的电流,电路无法起震

所以只要电压够了就没有问题。

当正常工作后,电源电压即使低于2V它也工作,到了1.5V才停止工作

并且该电路不怕短路,很安全

楼主:
【15楼】 KANGYD

该电路如果想提高电流,就需要外加扩流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了

但是加上后,启动电压可能会高于2V了

还有个办法 就是 把几个34064并联使用,箩在一起焊起来,总电流就大了,电路也不用改

34063忒便宜了,网上买的最低3毛钱,平常只要5毛。如果单独到电子市场去买,也最多1元1片

楼主:
【16楼】 lcw_swust

因输入电压为最低2V,在如此抵押下能够达到70%的是在难得

低压升压电路能够达到50%就比较满意了

我的70%数据也只是估测的,实际可能要第一些

楼主:
现在在弄一个 1.5V 升9V的电路  给万用表供电

目前测试的,最少的静态电流也要50mA

效率不怎么样,再试试

找了20多个电路,分类后接起来测试了一下

还有一些有点复杂没有测试  希望更找个好点的

楼主:
所有电路都测试了下,没有满意的

打算搜点资料,重新设计一个

等用MULTISIM模拟一下,看看效果

如果谁有好的分立元件构成的升压电路,希望能够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大四学生

网友:
我做了个大功率的,长时间输出5V 2A 短时间输出电流可以达到4A , 体积非常小,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11510&bbs_id=9999

楼主:
楼上的帖子看了下,似乎没有找到电路图。

网友(2009-05-26):
谢谢搂主。我用面包板搭了一个,一次成功!
能不能赐教怎么算出L1, C3 and R1 的值?
还有就是 Rsc 省了,我看datasheet,Rsc=0.3/Ipk
如果要加一个 Rsc, 那么该怎么计算?

关于效率,我可不可以加一个功率电阻作负载来计算?

网友:
我最喜欢的升压IC

网友:
受教了,向高手致敬。

楼主:
【31楼】 brisk

没有加过流检测。但实际上如果输出短路,电路也烧不坏的

因为是升压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平时可以用用

静态电流大点,不过成本低啊

网友(2009-09-03):
太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来的真及时!!

楼主:
如果需要做产品的话,还是不要这么做。这个办法静态电流太大了。

可以用PT1301,才7毛钱,很不错。可以0、8V升7V

网友:
D1的存在没有意义.

楼主:
D1是用于低压启动的,启动起来就没用了

楼主:
34063入手用用还可以

ADSL的猫  和  集线器   交换机  里看见过有用的

没啥优点,就是一点,便宜啊。。。。。

似乎N多种电路都可以用它实现  升压,降压,隔离,反压。。。。。。。。

效率低一些,静态电流稍大些。还是可以的。

网友:
效率也太低了?
我以前用两个三极管做1.5V升压到9V的开关电源也有80%!
电感用100uH

楼主:
【45楼】 bbsniua 鹏
对的,所以这个电路很一般。
主要电源供电的思路还行,吧34063的最低工作电压从3V降到了2V

网友:
能把搞到300V的那个思路也不错!
可惜34063的降压效率更差劲!
所以我没有研究下去了!
60V的搞到一半没玩了,
没有太大价值!

网友(2009-12-29):
34063很通用啊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没什么的,一个简单的boost电路

网友(2010-03-14):
我用MC34063做了个3V升5V的,空载电流仅7mA,可是接到一个仅需要10多mA的负载上却一下子升到近50mA,就是说带负载后,MC34063要消耗30多mA!只看静态空载看不出实际!想问哪一种dc芯片实际效率要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MC34063做了个3V升5V的,空载电流仅7mA,可是接到一个仅需要10多mA的负载上却一下子升到近50mA,就是说带负载后,MC34063要消耗30多mA!只看静态空载看不出实际!想问哪一种dc芯片实际效率要高呢?

楼上也太搞笑了

网友:
我也实在搞不明白,是我用的几个元件不合适?可是也试换了几个件,没什么效果,依旧是耗电很大!

网友(2010-09-21):
照楼主电路图做了一个,输出电压4.95伏正常,一摸34063好烫手,测输入电流1400多毫安,不知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我的电路中L2随便用了个电感不知行不行  C7用两个102P电容串联了 输入1400多毫安

网友(2011-04-14):
我的是自举型降压,效率好像不高,输入12V,输出1A/5V,才75%效率。整整少了15%。楼主有没有合适的参数贴上看看。

网友(2011-09-21):
这个可能有用

网友(2012-08-19):
@fHimemhacker,求mc34063的multisim模型啊

网友:
可以用来对单片机直接供电吗?

网友:
我用sb360代替的1n5809.为什么不好用啊

网友:
34063好处是片子好找
缺点是效率太差了。

网友(2012-09-18):
记号,以后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