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一个软件语言,该学哪个?C++Builder如何?

楼主(2009-04-13):
做单片机的,难免有需要上位机软件的时候。没有合适的上位机软件,有时真的很头痛。

平时单片机程序就是用C写的,所以上位机语言就还是选C。看了一些介绍,打算学C++Builder,不知道如何?有什么好的入门资料吗?还有好的入门书?

和Delphi比如何?

如果想写一个钩子程序,调取别的软件(是一个开放性比较高的软件)的一些参数输出到串口上,C++Builder能完成吗?如果是USB类型的通讯呢?

网友:
C++Builder只是Delphi的C++版本
用C++语言,骨子里是Delphi的核心VCL

喜欢C++,选VC++吧
如果RAD,那么Delphi是你不二的选择

网友:
1。任何都可以,VB最简单。
2。串口操作在任何一个环境下都是容易实现的,而USB在任何一个环境下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因为要求具备的基础知识不同,USB操作比串口操作要难几个量级。就是资料USB的也厚几倍。

网友:
BCB实现串口功能需要用到第三方的DLL,或者自己编写库。没有VB和VC那样,自己带控件,BCB没有串口控件。

网友:
如果想写一个钩子程序,调取别的软件(是一个开放性比较高的软件)的一些参数输出到串口上,C++Builder能完成吗?如果是USB类型的通讯呢?
===================================
不一定要用钩子,会找窗口句柄就行了,然后一级一级向下找到目的窗口,获取里面的内容。
USB通讯,这个论坛有人提供了dll,是用VC做的。调用它很容易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