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C/OS-II等操作系统必须至少要有一个“任务”?

楼主(2009-04-13):
主要想知道为什么?
 如果没有任务,为什么会造成系统崩溃?

网友:
先不说没有会怎么样?

没有任务你要这个干什么????

网友:
idle任务

调度器总会选择一个任务去调度,否则状态会乱掉,不知道该跑啥

网友:
人如果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就不想活在世界上了。

网友:
如果没有任务, 这时候CPU在干啥?

如果宇宙是有边界的,宇宙的隔壁是什么呢?

楼主:
哈哈,太精彩了!

网友:
空闲任务算不算这样一个任务?

网友:
小宇宙外面是大宇宙

楼主:
空闲任务也算一个任务呀!
 也就是说,uC/OS-II至少必须有一个“空闲任务”。

网友:
关于宇宙,看过一些科普书和视频。
很多地方都是各说各的,相互矛盾,不能让人信服。

最让人信服的李政道关于宇宙对称性的讲解。

(以下凭自己理解说的,可能有误)
宇宙是对称的,但是不是绝对对称,对称中隐含不对称。

最大的对称性,就是潜在的最大不对称性。

宇宙能由最初的奇点,演化成现今的宇宙,就在于宇宙的不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