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了张图-----有图有真相------问个了奇怪的片状钥匙的门锁的正式名称和原理 的问题

楼主(2009-04-13):
第一次见过这种门锁,忘了拍照,只能描述下了。

用在房门上,普通圆球形手把,手把旁边没有钥匙孔,钥匙孔在手把上边,由上往下插入。钥匙形状为圆片状,外观上看一模一样。但是对换后不能开启。(。。。。肯定不能的么,能还叫锁么)

看了半天看不出什么机关。

想问下万能的坛。发在这个区比较合适吧。

---------------------------更新分割线-----------------------------------------------

无图无真相......

详见后面的楼

网友:
RFID
或者MAXIM(DS)的什么BUTTON?

网友:
LS的我再问一下,RFID的用的是卡,外形如同银行卡,可是这种却是金属外壳的,请问利用的是磁场吗?还有这种锁怎么看起来都像是机械结构的啊?

网友:
可能是iButton

网友:
楼上的问一下何谓iButton?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宾馆常用的那种,没有楼上几位说的这么高级,记得好像是磁控一类的东西

楼主:
肯定没有电子的部分,所以发在机械分类。

磁控,我也这样想的,但是拿两个钥匙放在一起没有明显的吸引排斥。

如果有个图片的话。。。。。

网友:
我也用过..好像上面还有字(数字),不过也不是靠这些字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磁阻式的
钥匙内部并不包含永磁材料,但是有一些导磁率很高的材料,每把钥匙导磁的位置略有不同,有特有的导磁通路

楼主:
图片贴到了顶楼, 继续问

网友:
对~就是LS的这种!有钥匙放上来更好!谁能解释一下原理啊?

楼主:
磁卡锁...

球型/執手/磁卡鎖

球型/執手/磁卡鎖
產品簡介 »

  本產品是採用不銹鋼材料,不光外表美觀大方,而且本產品是用高級磁力感應原理,精巧的設計,現在環保的社會,我們都需要有一個好的綠色環境,全球提倡環保,我們公司採用環保安全設計,所以安到福磁卡鎖深受廣大用戶的愛好,是酒店家庭的好幫手。

  針對有些廠家生產的磁柱,磁卡對銀行信用卡,商業用磁卡,交通用磁卡有破壞性,我廠研制的磁卡是按照國標準研制和生產的,安全可靠,對任何磁卡沒有破壞性。我廠生產的鎖具具有如下特點:一,不分左右,安裝方便。二,兩邊可開,便於操作。三,磁卡不分正反,隨心所欲。四,磁卡對任何信用卡都沒破壞性,安全可靠。五,可調碼按磁卡,換磁卡方便。

  為磁卡鎖更新換代。我廠生產的全空轉式磁卡鎖是國家專利的一個新品種,它完全避免了老式磁卡門鎖強制定位方式容易被徑向大力矩破壞的缺點。其內置磁碼孔遠遠超過國家規定22孔的要求,密碼量也超過老式磁卡門鎖。能更安全地編制賓館係統管理鎖。本產品在磁卡未插入之前,鎖頭呈360度全空轉狀態,磁卡可從上,下,左,右四個方向任意插入,可以向任意方向旋轉鎖頭開門,沒有左右方向之分,方便客戶使用,安裝。記錄磁頭由內有空隙磁性彈子構成。磁卡是由一定高級永磁性材料的片基制成的。在記錄時,並分別和記錄磁頭的空隙或磁性面相接觸,來完成密碼的設定,從而來開鎖,當鑰匙放到鎖頭裏面,就可以開鎖。(鎖頭裏面的密碼和鎖頭裏面的密碼是一樣的,從而打開鎖。)不同的鎖頭密碼是不一樣的,所以你們放心,不會有從復的鑰匙。(但是你如果想管理方便,可以用級別來管理,二級管理,三級管理。--只要客戶要求都可以滿足。)

网友:
那个钥匙是没有磁性的,我试过。

网友:
有磁性需要仔细检查。因为可能是软磁物质镶嵌的。

另外,如果是现在用IC的信息纽扣也可做到。你看看保安用的巡更棒或者小区进出用的钥匙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