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建议:关于附件文件名

楼主(2009-04-13):
一般格式为 ourdev_1234567.rar

能不能改成 ourdev_1234567_"原文件名".rar ?

网友:
我都觉得应该是LZ所言

网友:
我小人之心的揣测:使用ouravr作为前缀,当网友转载的时候,有一定的宣传作用。因为转载的人,不可能都有耐心将文件名改名的。其实在生成网页文件的时候,使用中文作为链接,是完全有可能的。

网友:
【4楼】 armok 阿莫

建议不要这么做,这样做只会招致人的反感。广告是做出来的,口碑是传出来的。

网友:
图片可以加水印,但是压缩文件加密码就不必了吧

网友(2009-11-11):
我觉得用ourdev_1234567.rar这样的文件名可以很容易被人用工具批量down了,识别号最好英文加数字
至于经常被盗链的问题,可以写个ISAPI加到IIS上来防盗。

网友:
不能。我们不能使用中文名。否则发生灾难事件时很难抢救数据。
---------------------

不知阿莫说的“灾难”指的是硬盘故障还是被人为删除
高端的服务器都是双硬盘工作的
从硬盘镜像主硬盘上的内容,不怕硬盘障
至于人为删除那还是要在提高服务器安全方面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