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丢失报警器

楼主(2009-04-13):
在繁忙的都市里,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马大哈们丢三拉四,常常会记不清手提包忘在哪里,或者把移动电话弄丢了,更要命的是带孩子上街玩,一转眼把孩子跑丢了,真是急死人!所以电子防遗失产品应运而生。

     电子防丢器采用无线电波的发射抑制原理,工作时子机发出稳定的无线电波,主机接收到主机的无线电信号后不报警,当主机和子机之间的距离超过预定的距离时主机接收不到子机的无线电信号,立即发出报警声,提醒使用者的注意。电子防丢器产品质量的高低主要表现在产品的体积、功耗和可靠性方面。电子防丢器使用时需要随身携带,所以要求其体积要很小巧,并且要长时间工作,所以要求耗电极省,因而采用普通的元器件达不到上述的要求。
本例介绍的防丢失报警器,由无线发射器电路和无线接收报警器电路两部分组成。当无
线接收报警器与无线发射器之目的距离超过3m时,无线接收报警器就会发出报警声。该装
置可用于箱包、钱包、文件夹等重要物品的防丢失报警,也可防止儿童游玩时走失。
  电路工作原理
  无线发射器电路由低频振荡器和高频振荡器组成,如图6-194所示。低频振荡器由电阻器Rl、R2、电容器Cl、C2和时基集成电路ICl组成;高频振荡器由可变电阻器RP、电感器Ll、电阻器R3、R4、电容器C3-C9、发射天线Wl和晶体管Vl组成如图所示6-194。
无线接收报警器电路由无线接收处理电路和报警电路组成。无线接收处埋电路由无线接收集成电路IC2、电容器ClO-Cl9组成;报警电路由音效集成电路IC3、晶体管V2、电阻器R5、二极管VD和扬声器BL组成。
  低频振荡器振荡工作后,输出lkHz的振荡信号对高频振荡器进行调制,调制后的高频信号通过天线Wl向空中发射出去。
  在无线接收报警器与无线发射器的距离在3m之内时,天线W2将Wl发射的高频调制信号接收下来,再送至IC2进行译码解调处理,使IC2的2脚输出低电平,IC3不能触发工作,BL不发声。
  若无线发射器与无线接收报警器的距离超过3m时,则无线接收报警器将收不到Wl发射的高频调制信号,IC2的2脚输出高电平,使lC3受触发工作,其输出的音效电信号经V2放大后,驱动BL发出报警声。
  用于防止箱包丢失或防止幼儿走失,可将无线发射器置于箱包中或装在幼儿口袋内,无线接收报警器放在箱包的主人或幼儿的监护人身上;用于钱包的防盗报警,可将无线接收报警器安装在钱包内,无线发射器放置在主人身上。一且发生丢失,防盗物品立即发出报警声,便于查找追寻。
  元器件选择
  Rl-R5均选用1/4W金属膜电阻器。
  Rp选用有机实心可变电阻器。
  Cl-C4、Cl5和C18选用独石电容器或涤纶电容器;C5、C7-C14、CI6和C17选用高频瓷介电容器或玻璃釉电容器;C6和Cl9均选用瓷介微调电容器。
  VD选用2CPlO型硅普通二极管或1N4007型硅整流二极管。
  Vl选用S9018型硅NPN高频晶体管;V2选用S8050型硅NPN晶体管。
  ICl选用NE555型时基集成电路;IC2选用TDA7000型无线接收集成电路;IC3选用KD9561型报警音效集成电路。
  Ll用φlmm的漆包线在φ7·5nm的圆柱体上绕3匝后脱胎成空心线圈;L2用φO·5hnln的漆包线在φ5mm的圆柱体上绕5匝后脱胎成空心线圈。

这里我们介绍一种性能比较好的防丢器产品,它由发射机和接收机两部分组成,发射机体积很小,上面有一个拨动的电源开关,打开电源开关后,发射模块就能不断发出无线电信号,同时发射机的红色LED就会闪烁,表示发射机已经工作了。

    打开接收机的电源开关,接收机就开始工作,接收机上的红色LED就会闪烁,表示接收机已经工作了。接收机面有一个报警用的发声孔,用来发出报警声音,当打开接收机电源后,如果接收机能收到发射机的无线电信号,主机就会保持静默,说明一切正常,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发射机离开接收机超10厘米~25米时,主机就会发出响亮的报警声音,提醒主人注意。通过调节接收机上的电位器可以调节报警距离。主机还配有皮带夹便于携带。

使用方法:

1。先打开发射机电源,同射机的红色LED就会闪烁,表示发射机已经工作了
2。将接收机的电源开关拨到“N-ON”位置,发出“嘀-”的一声开机提示音,随后发出“嘀嘀-”的两声学习提示音,表示学习成功,可以正常工作
3。调节接收机的转轮可以改变防丢距离,一般箱包、手机约3米,小孩和宠物15米左右
4。当子机超过防丢距离时,主机会“嘀嘀-”报警,并且振动提醒。

防丢报警的距离:0~25米,连续可调(无障碍空旷地)

    具备双模式报警功能,可以设定防丢模式,当发射机和接收机离开一定距离接收机报警,也可以设定为寻物模式,当发射机和接收机靠近一定距离接收机报警

采用智能电脑芯片控制,性能稳定,外观漂亮。
发射机体积:44x28x8毫米重量为9.3克,使用CR2032的钮扣电池一粒,如果每天使用8小时可以使用3周左右。接收机体积:60x36x15毫米重量为35.5克,使用7号电池一节,如果每天使用8小时,每分钟32次提示音,可以使用2个月左右。

网友:
强烈郁闷中,哎,我也设计了个这个东东,原理差不多,还没作出实物!原因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把钱丢了。后来一直就在考虑,后来一直很忙也没时间搞这个!还叫我一个学妹帮我做呢!呵呵!

网友:
去日本那次也买了一对,还没有拆呢!

网友:
买了4套,由于发射太费电,拆开发现是8脚单片机,就把发送和接收的单片机都换成T13,自己写程序,每秒发送一次(原机加入随机延时避免冲突,自己实验玩,没采用),看门狗唤醒。连续开着,一个CR2032撑了两个月(原机刚好一周)。预想是半年以上,可惜电池电压降到2V时就发射不了了,看来要加个升压才能把电池再榨干一点,不知为什么,发射本来可以做的更省电,可市场上都是“使用CR2032的钮扣电池一粒,如果每天使用8小时可以使用3周左右”的产品。费电的主要原因在通讯协议上。

网友:
我正需要这种东东。。。。。老是找不见东西啊

网友:
我们这边做的比这个强一些的,呵呵。
多了一个功能:空旷距离下>1km的定向功能。
说白了,就是无线电定向。原理很简单。
但是难度在于做到两边体积都要很小(一支笔那么大的手持端),而且不会受到反射面线性选择影响。

9月应该会出商品了,欢迎大家一起玩哦。

网友:
空旷距离下>1km。

用一颗纽扣电池,你真牛。

网友:
强!我也准备搞个类式的东西。打算用nordic的芯片做,它省电啊!做成有源rfid卡,简易手持接受终端。这样可以做到30米左右的距离,发射端,也就是有源rfid卡,用纽扣电池,大概可以工作一年半,接收端比较耗电。如果也用纽扣电池,大概可以用半年左右。

哪位大哥,能不能介绍一下,怎么实现定向??这个比较纳闷,是用多天线做么?可是,如果体积小,距离远的时候,多天线几乎也等于是一个点了。疑问中……

网友:
菜鸟学习中,感谢楼主。

网友:
做过差不多的东西,16Bit ID码,一主机可带1~3只从机。使用2.4G,5M距离,5秒通讯一次,200MA的CR2032可以用上大半年。还有一个功能,主机上有开关可以让丢失的从机响BEEP声,用于寻找。电路成本小于10元。
然而做完项目之后,客户没消息了。问过老板,说是客户觉得没什么市场,不想做了。
作为一个干活的,最郁闷的事莫过于此,花了时间辛辛苦苦做出来,最后没下文了——不但没上拉生产,连样品客户都不看一眼:(

网友:
to Cary:
         你说的还有一个功能,主机上有开关可以让丢失的从机响BEEP声,这个是通过主机发不同的协议内容实现的吧,也就是说只有主机和从机能通讯上的时候才能让丢失的从机响BEEP声吧? 不然的话只能在从机里设置通讯不正常时是否响BEEP声

网友:
to STM8OK :是的,只有通讯得上才行,这功能只有在寻找丢在床下的钱包这些小玩意的时候,才有点用处。

网友(2009-05-13):
是個不錯的東東,mark.

网友:
to Cary: 您好 我也在做这个东东 成本控制不下来 能把你的方案详细介绍下么 有机会合作下 1126lxb@163.COM

网友:
mark,说不定哪天能用上的

网友:
该电子防丢器的淘宝地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eb7888abcd4beb07af46070c26b1b179&x_id=0db2

网友:
说句实话!

用 315MHz,433MHz 做的这种产品基本上属于一个玩具!

  当 2套或以上的产品同时工作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网友(2009-09-23):
同频干扰!

功耗是个大问题

网友(2010-08-19):
回复 楼主:

电路图上用的是4.5V,纽扣电池和7号电池都不到4.5V啊?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那出来了吗? 在哪里能买到? 谢谢

网友(2011-02-10):
弱弱的问一下,如果用单片机解码,如何实现调距离?

网友(2013-11-22):
好久没来了
找到这个帖子,才记起自己的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