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想请教下像素和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2009-04-14):
刚刚看到一本书
上面说
如果有1600万总颜色,并且显示器的分辨率为1024*768,将需要1890万位(2.25MB)

按照我的理解我怎么都算不出最后的1890万位

我是用1024*768*32,和最后的结果不一样
傻孩子指点下

网友:
真彩色图象的1个像点需要3个字节分别为R、G、B三个分量的值。那么就是2的24次方,1678W种颜色。

3个字节是24bit,1024*76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