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_avr 于2009-04-13提供的基本布局大伙提提意见。 请参与的网友检查一下my_avr的04

楼主(2009-04-14):
基本布局弄出来了,大伙提提意见。

楼主:
my_avr 把你布局的基本原则跟大家说一下!

楼主:
液晶的接口是不是可以放在电源通道1之间的那个位置。
我看你的想法是将液晶直接插在主板上,这种做法不太合适,因为要调试,液晶正好盖住了下面的元器件会导致调试不方便。
所以前面的时候我说液晶与主板之间采用排线连接!

网友:
调试的时候可以用排线连接,调试完毕以后,就直接插上去.

网友:
TO:【2楼】 smallsnail 燕 青

我的布局从图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了

1、模拟线和数字线分开走线

2、电源放最下边是考虑到MC34063是开关式的DC,放得离输入信号远一点

3、开关放左下角,使用时可以用一个拇指关机

4、MCU放在离两个通道信号最近的地方,走线最短

网友:
LCD用排线的话只能说是对主板布线有帮助,整体来看的话没什么好处,你可以看看示意图,LCD的连接排线会很挤,并且是直接从前端信号处理上面过去的。

红线表示LCD连接排线 (原文件名:ourdev_433652.JPG)

网友:
要机械的人给个布局要求,零件限高这些。

网友:
布局的思路很明确。学习了。

楼主:
【6楼】 my_avr
LCD用排线的话只能说是对主板布线有帮助,整体来看的话没什么好处,你可以看看示意图,LCD的连接排线会很挤,并且是直接从前端信号处理上面过去的。
----------------------------------------------------
按照你给的图,整个机身有4厘米厚,应该不会显得很挤,还是就采用排线连接,把液晶接口移下来,放在电源与通道1之间!

网友:
液晶接口确实比较碍事,只能折中了,采用燕青的方案。

网友:
是否能够将液晶屏倒过来放?这样就省事多了。

网友:
液晶接口在主板上焊一个这种插座

网友:
感觉非常不错!
能不能把键盘板取消?把键插入到电源里去?没几条线,感觉单独做板没有必要.还增加故障率.

另外 ,能不能把MCU的IO都留个过孔焊排针?这东西不想搞了还可以改成个开发板?有液晶有键盘,很不错啊!
也为以后自己在上面加高速AD作好铺垫!只要再插个小板在上面就行了!(我也是我提议取消键盘板的原因之一,可以给未来的自己想加的高速AD板子留位置!)
更进一步,可以把MCU的IO都用安排一个0805焊盘,此板可以用0欧电阻连接,而未来要改的话可以直接自己把此0805取消,就可以用排针把IO引到自己的高速AD板上了.
这提议不知道过份不过份.

我估计多数人都不会对此板的性能满意,多数人可能都会有改板加其它东西的想法.

网友:
【13楼】 fsclub
同意

网友:
【12楼】 rube 永丰庵

液晶接口在主板上焊一个这种插座

-----------------------------------------------------

用这种座的话,LCD的接口只能放在BNC头附近了

楼主:
【13楼】 fsclub

感觉非常不错!
能不能把键盘板取消?把键插入到电源里去?没几条线,感觉单独做板没有必要.还增加故障率.

另外 ,能不能把MCU的IO都留个过孔焊排针?这东西不想搞了还可以改成个开发板?有液晶有键盘,很不错啊!
也为以后自己在上面加高速AD作好铺垫!只要再插个小板在上面就行了!(我也是我提议取消键盘板的原因之一,可以给未来的自己想加的高速AD板子留位置!)
更进一步,可以把MCU的IO都用安排一个0805焊盘,此板可以用0欧电阻连接,而未来要改的话可以直接自己把此0805取消,就可以用排针把IO引到自己的高速AD板上了.
这提议不知道过份不过份.

我估计多数人都不会对此板的性能满意,多数人可能都会有改板加其它东西的想法.
-------------------------------------------
1、从安装的角度看,键盘板不能取消,不再讨论就采用独立的键盘板,与主板之间采用排线连接。
2、我们已将剩余的IO全部引出,这些剩余的IO应该足够做为自己增加高速AD使用。

楼主:
【11楼】 hl1200aa
是否能够将液晶屏倒过来放?这样就省事多了。
------------------------------------------
还是采用排线连接的方式比较好一些!反过来还不知道会不会出麻烦呢!

楼主:
【15楼】 my_avr
【12楼】 rube 永丰庵

液晶接口在主板上焊一个这种插座

-----------------------------------------------------

用这种座的话,LCD的接口只能放在BNC头附近了
==============================
就采用我在9楼的方案,其他的方案不再考虑。
你的布局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开始布线了,布完之后给组内成员每人发一份帮助核对一下。
PCB文件暂时先不上传论坛。
请组内十位成员跟帖留下邮件地址。
我的邮件地址是
liuyanqingster#gmail.com

网友:
fsclub@yeah.net

只能看PDF. PROTEL的文件看不了,没软件.公司也不让装.

网友:
资料上填的邮件地址
levelup_99.@163.com

网友:
hl1200aa@163.com

网友:
sbs.19@163.com

网友:
hebin_sh"AT"163"DOT"com

网友:
请查收邮件

网友:
gmail的邮箱发送不成功,请ifree64换个邮箱

楼主:
small_snail@163.com
发到这个里!

网友:
smallsnail 燕 青

已经发送了

楼主:
【29楼】 my_avr
没收到啊!

网友:
to my_avr

已经看了PCB 板部分,已经回邮给你,请查收。
原理图研究了这么久应该没大问题了,以后有时间再看。

网友:
原理图上有些器件参数,以前已经提过有问题的,可能要你修改好,更新一下PCB参数,再出BOM文件。
用99SE没办法修改AD6。

楼主:
【32楼】 ZealotNH 发仔
我已经给你发了,99格式个了!

楼主:
to my_avr
------------
1、探头信号补偿通道应该还有一个地,你的图里只有一个信号接口。
2、STM8的复位不用单独引出到机壳外面,如果出现使用中死机现象,直接掉电复位即可!
3、顶层与底层的地之间应该多放些过孔连接!
4、很多的网络标号不能在PCB图上反映出来,如;LCD、键盘等网络标号不明显,不利于以后调试。

网友:
33楼】 smallsnail 燕 青

因为你发了,我才能看。

但正宗的文件还是AD6的,所以建议my_avr 修改一下有问题的参数也就是几个电阻的事,更新PCB 文件,出BOM文件。

网友:
还是把 回邮件 的建议发出来吧

        板子布得不错。有功底。

    每人的布板风格不同,以下为参考建议:
        1、丝印:40mil 3mil的字可能会因为太幼细导致丝印不清;建议改为40mil 6mil。
        2、过孔:1mm 0.8mm 感觉孔太大了,打孔偏一点,就容易出现铜皮没了,建议把过孔改小点;个人习惯用32mil 20mil,仅供参考。
        3、晶振:使用插件晶振,因缘油漆并不可靠,面走线 常有晶振线与晶振外壳导通的情况,现在这里需要用晶振垫。
        4、电源输入座J1 与底线太近,简直就是连起来了,不知道是不是 AD6转99SE产生的问题。
       提醒一下,绝大部分PCB厂只认99SE的文件,当然你可以给 Gerber。
    5、U10 AMS1117-5 的第4脚内部是和第二脚联通的 也是5V输出,现在是没有任何散热的。
       建议第二脚、第四脚连起来,然后给它一小片网格覆铜,增加散热面积。
    6、LM337 请确认有D2PAK封装的,它底部有2个过孔,D2PAK封装地垫是和第二脚连通的,小心小心。
        7、尺寸表示可以放到M4层。

  只看了PCB布板,有时间在看其它的。

网友:
大家把意见都发到这里来吧,我再统一整理并进行修改。

多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探头信号补偿通道用什么样的插件好?哪位用过?

楼主:
【38楼】 my_avr
让hl1200aa 根据示波器的探头补偿连接器形状设计一个插件出来吧,阿莫那里应该可以利用边角料加工出来!
不知这个要求过不过分,\(^o^)/~
下面的草图,参考一下!

楼主:
怎么看怎么像两只大象!

~~~~(>_<)~~~~

网友:
这个太费周折了吧,你看看示波器上用的,也是没有地线的

网友:
决定放大倍数的电阻的选择表:

我认为采用Rf = 30K这组比较合适

网友:
我的建议:
1.数字电路和电源部分,正反面都有大片铺铜的,打一些地信号过孔连通
2.ch2模拟信号部分不要大面积铺地,特别是一些弱信号附近
3.六个定位孔有点小,我们一般用250/125mil的,属性是PAD,不是keepout做的,这种尺寸方便用M3的螺丝、铜柱
4.polygon的clearance设成整块板线间距的两倍,15mil,否则有可能造成短路
5.polygon和焊盘的连接width可以设的比信号线粗一些
6.将图示的部分,背面铺地大面积连起来,这样数字电路和电源的地信号的布局理想,信号回路非常短

对于36楼】 ZealotNH 发仔提到的
每人的布板风格不同,以下为参考建议:
        1、丝印:40mil 3mil的字可能会因为太幼细导致丝印不清;建议改为40mil 6mil。
——对,与我不谋而合
        2、过孔:1mm 0.8mm 感觉孔太大了,打孔偏一点,就容易出现铜皮没了,建议把过孔改小点;个人习惯用32mil 20mil,仅供参考。
——我习惯信号线一般用24/14mil的过孔,电源或地用50/28mil
        3、晶振:使用插件晶振,因缘油漆并不可靠,面走线 常有晶振线与晶振外壳导通的情况,现在这里需要用晶振垫。
——这个不怕,在焊接时,晶振拉高点,不要接触到pcb就行了
        4、电源输入座J1 与底线太近,简直就是连起来了,不知道是不是 AD6转99SE产生的问题。
——没看明白
       提醒一下,绝大部分PCB厂只认99SE的文件,当然你可以给 Gerber。
    5、U10 AMS1117-5 的第4脚内部是和第二脚联通的 也是5V输出,现在是没有任何散热的。
       建议第二脚、第四脚连起来,然后给它一小片网格覆铜,增加散热面积。
——同意,直接无网格铺铜
    6、LM337 请确认有D2PAK封装的,它底部有2个过孔,D2PAK封装地垫是和第二脚连通的,小心小心。

网友:
我的回复,贴一下:

---------------------------------------------
大侠,你好!

粗看了一下,发现有几个地方需要小改一下:

1、2块PCB最好分开——哪怕最后再拼版;
2、PCB边界设一下,否则v-f显示的是空白区域;
3、过孔边缘是否太小?
4、板边缘和安装孔仅用了keepout?
5、键盘板能够改用单面板?

不知道诸位大侠意下如何?

楼主:
【41楼】 my_avr 是可以不用那个
-------------------------
O(∩_∩)O~,实际上时可以不用那个地的。
那个五金片还真的不太好找!

网友:
整板、键盘、液晶都需要定位孔,但现在的板只有六个

网友:
我发的那个库文件里有液晶的定位位置和孔,只需要那20个引脚去掉就行

网友:
【48楼】 rube 永丰庵

设计的是让液晶固定在壳体上的,不是固定在PCB上的

网友:
我觉得PCB的问题比较大,我这两天不在家,看不到PCB图,我觉得上面说的都是小问题,我今天早上才看到PCB图,我认为有个致命的问题:
芯片下有大量的走线,特别是单片机,而且单片机的AD是用到的,而且是唱主角的,这样做是致命的。理由讲起来太多了,估计做AD程序的人要叫死了。
还有两个小问题:
1。敷铜和信号线的间距太大了;
2。显示屏和主板之间最好不要用排线连,用线连是不可靠的。
这两个小问题都不是致命的,反正是实验用,第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

楼主:
my_avr,修改版什么时候能完成?

网友:
请各位查收一下邮件,谢谢!

楼主:
大家检查一下PCB图,没有是你么问题可以发到阿莫那里做板了。
另;
my_avr 出一份详细的BOM.

网友:
看的是99SE的文件 地线还有条连线提示 奇怪的是看上去GND是连起来的,如下图。

把键盘板接在示波器的下部,对好,像下图那样,板厂自然会画V槽的。

99SE做不了DRC全部都是ARC错误。

网友:
试着从PCB通过CAM生成清单,很多器件都没参数的,想用EXECL出个插件清单都难了,不想一个一个器件看原理图。

网友:
【54楼】 ZealotNH 发仔

这个地线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在AD6里做了检查,没有问题的。我发给你们的是2.8版本的PCB文件,
我本来也转了一份4.0版本的PCB文件的,但是我觉得很难看,就没有发给你们。在4.0版本的文件中,是没有这个提示的。

BOM我现在基本弄好了,到时候让大家核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如果PCB图没有什么问题,这版应该可以发给阿莫做板了!

楼主:
各位协助检查一下PCB图,没有问题晚些时候发给阿莫做板打样了!

网友:
明天再认真看,刚回家。
有很多细节可要考究的,但感觉没这个必要。

网友:
【60楼】 ZealotNH 发仔

明天再认真看,刚回家。
有很多细节可要考究的,但感觉没这个必要。

-------------------------------------------------

有必要啊!你指点一下,我们也能学几招。

网友:
我觉得最好把那个RS232芯片改成USB转接芯片,如PL2302,成本差不多,但会方便很多。
我身边的电脑没有一台还有COM口的。包括本本和台机。

楼主:
【62楼】 fsclub
我觉得最好把那个RS232芯片改成USB转接芯片,如PL2302,成本差不多,但会方便很多。
我身边的电脑没有一台还有COM口的。包括本本和台机。
--------------------------
这个暂时先这样吧,不做更改了,改来改去总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如果这版PCB没有什么问题,我明天早上发给阿莫做板了!

网友:
下一个版本用STM32做,就不用串口,直接上USB啦。

网友:
几笔就改了,要不干脆把这部分取消,反正也没有用。难不成还整个上位机?或者只是用来调试?

楼主:
【65楼】 fsclub

几笔就改了,要不干脆把这部分取消,反正也没有用。难不成还整个上位机?或者只是用来调试?
------------------------------------
这部分设计的时候只是想用来输出调试信息的!

网友:
⊙﹏⊙b汗!看错了标题,以为楼主厨艺不错,要帮阿莫做早饭呢

网友:
【60楼】 ZealotNH 发仔

明天再认真看,刚回家。
有很多细节可要考究的,但感觉没这个必要。

-------------------------------------------------

有必要啊!你指点一下,我们也能学几招。
-------------------------------------------------
都是些非原则、非关键问题,没必要浪费时间,还是快些做板吧。
如果有兴趣探讨,等发板以后再说。以免浪费时间。

并板的分界线用一条keepout layer 线就OK,整块线路板的边界做好一次过画完。
看下图 并板接口处。
横的有2条线。坚的分成两条线了。99SE还是认为这不是一块完整的板,用3D视图会出错的。
横的删了1条,坚的用一条线画完。

网友:
【68楼】 ZealotNH 发仔

认真学习中,下次改进!

网友:
99se画板,我只能围观了

3年前就已经换成用PADS了

就布局和布线而言,我看现在这个版本没有什么问题了,发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