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我多年使用示波器的经验,慢速补充中

楼主(2009-04-14):
使用了多年示波器了,我也来总结一下,给大家参考一下
测试同一个低频小信号,带宽高的示波器测量出来的信号肯定比带宽低的要差。
测试同一个低频小信号,采样率高的示波器测量出来的信号肯定比采样率低的要差。
测试同一个低频小信号,存储深度高的示波器测量出来的信号肯定比存储深度低的要差。(其实第三和第二条是一个道理)
测试同一个低频小信号,用高频屏蔽线肯定测得比用探头测量出来的波形要好看得太多。
测试同一个低频小信号,用探头的×10档肯定要比×1档测量的信号要差。(这条和第一条原理相同,具体可以参见探头的说明书)
还有数字示波器是可以对信号进行处理后再显示出来的,所以很多厂家会对波形进行平均或者滤波后显示来掩盖噪声。

示波器每个档位的信噪比都不同,一般2mV最差,下来是5mV,再下来绝对不是10mV,而是200mV或者500mV,然后才是10mV或者1V档。这个每个厂家不同。

一般采样率只要是带宽的4~5倍就能比较真实的还原信号了,采样率再高也只是噱头。

选购示波器的时候所选示波器的带宽由你要测量什么波形决定,一般为所测波形的最高频率成份的5~10倍为好。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 >> 一台数字模拟混合示波器 ,除非你工作的地方实在太小,连多一台测量仪器都放不下了。

网友:
有点道理~
示波器每个档位的信噪比都不同,这个非常赞成

网友:
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还没体会到,学习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第三条存储深度只跟内存容量有关吧,怎么会跟波形有关,不解!

网友:
低频小信号 是指什么?

楼主:
低频小信号只是举个例子,频率大概几KHz~几百KHz,幅度大概 2mV~1V之间

网友:
LZ说的这些有普遍意义吗?能否说说是多少年里用了多少不同的示波器得出的结论?

网友:
一样一台...
各有各的优点...
多数时候还是玻璃球用得爽
只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时才换用其它"武器"

网友:
我不赞同楼主意见。
举例:楼主讲  测试同一个低频小信号,带宽高的示波器测量出来的信号肯定比带宽低的要差。
带宽高的显示的波形更为真实,假如显示分辨率足够,带宽高的显示的波形看起来可能要比带宽低的显示出来的波形多一些毛刺,而实际上要更接近与真实波形。

楼主:
楼上误会了,我说的“差”不是指不真实

网友:
我不赞同楼主意见。
举例:楼主讲  测试同一个低频小信号,带宽高的示波器测量出来的信号肯定比带宽低的要差。
带宽高的显示的波形更为真实,假如显示分辨率足够,带宽高的显示的波形看起来可能要比带宽低的显示出来的波形多一些毛刺,而实际上要更接近与真实波形。
---------------
虽然 我没有此感觉,但还是觉得楼主有一定的道理。试想如果示波器本身的性能不高,越在“高档位置”,是不是性能反而没有“低档位置”好呢?我想主要是示波器本身的噪音可能会引起这种问题。
低带宽的示波器在显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低通滤波器,把一些高频噪音“滤掉”了?

网友:
LS说的对.

所以,宁可用性能好的示波器.也不去用那些廉价的示波器.
用示波器,就是要获得真实的信号,哪种还原信号的能力好,就使用哪种.

网友:
不会吧,有这种事件!

网友(2009-05-21):
每个档位的带宽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