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TMP05温度传感器(PWM输出)没有哇

楼主(2009-04-14):
TMP05是PWM输出的温度传感器,封装好小呀。
   TMP05传感器有3种模式:单次触发模式,即单片机给一次触发信号,温度传感器输出一个PWM温度信号;连续触发模式,即只要供电,温度传感器就连续输出PWM温度信号;菊花链模式,即很多个传感器串接的。
      因为考虑低功耗,所以采用单触发模式。需要先激发传感器,再捕获。属于单总线的那种传感器。
      在单次转换模式中,当微控制器发送请求时,TMP05/06输出一个与温度高低有关的方波信号。微控制器首先将OUT引脚置为低电平,然后释放,表示 请求输出;当OUT引脚被释放时,就输出温度的测量结果 。

      我焊好后,用示波器试了试,TMP05选择连续触发模式,波形正确,加热后温度波形也正确,所以应该没有焊坏。后来还是找高手给另外焊接了一个。用MSP430单片机去捕获处于连续触发模式的TMP05,一切正常,但是捕获单次触发模式下的TMP05就不行了。

   还有,430要接这个传感器的话,有两种方法,不知道行不?

我看了手册,手册上面的代码是连续触发模式和菊花链模式下的代码。

  单次触发

  TMP05手册

  1: 先将430与TMP05相连的IO口设置成普通IO口,给传感器1个高电平,然后1个低电平后,迅速转换成捕获功能,来捕获温度PWM信号。
  2:用1个普通IO口和一个捕获口串接,普通IO口起触发作用,触发后迅速设置为输入,捕获口起捕获温度PWM信号

  还有,怎么给430单片机输入输出IO口预设一个值,比如,我把IO口设置为输入,但是想它先为高电平

楼主:
目前采用其它方法间接实现了

方法一    TMP05采用连续触发模式,但是电源由430单片机的IO口控制,即我想采一次温度,就供一次电,o(∩_∩)o...,相当于还是单次触发了哦

方法二
TMP05采用单次触发模式,430IO口用中断定时计数,也可以实现

我想要的单次触发,430捕获脉冲还是没有实现

问题是方法一可行么?不知道对传感器有没有什么影响的,还有像这样的话,PWM输出有没有什么延时?

网友(2011-04-13):
既然是PWM输出,单片机这边需要测量PWM的周期或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再做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