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 数字屏和模拟屏的区别

楼主(2009-04-14):
一直没有明白为啥AT89C2051可以驱动彩显,看完就明白为啥AT89C2051可以驱动彩显玩方块游戏

液晶:数字屏和模拟屏的区别

数字屏接收的是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向模拟信号的转换过程在显示屏内部完成;模拟屏接受的是模拟信号,输入模拟信号后不需要进行数模

转换直接就可以显示。
目前电脑显示器中使用DVI接口的属于数字屏,电脑显卡不进行数模转换输出数字信号到显示器由显示器来做;使用VGA接口的属于模拟屏,

电脑显卡负责数模转换然后将模拟信号直接给显示器显示。这两者在使用时差别不大,不过当电脑到显示器的线比较长而且屏幕分辨率比较

高的时候,DVI会比VGA因为干扰少而显得效果好一些

液晶屏基本都是一样的技术,现在来说都是TFT的.你说的模拟和数字其实是指的液晶屏的驱动电路板,好的液晶显示都会采用数字+模拟的驱动

电路(就是同时有DVI和D-SUB两种接口).而一些低价的液晶显示器,因为要控制成本所以都只使用模拟的驱动电路(只有D-SUB一种接口).

用模拟信号来传输时,信号会受周围的干扰,传输的效果会有影响.
而用数字信号来传输时,就会使传输的信号更加的稳定,效果也更好.

提供两个人的意见:
模拟屏和数字屏就屏本身来说是没有区别的,主要区别是在电路上。加到液晶屏象素上的肯定都是数字信号。在屏的边缘有很多行列驱动IC

,就是所谓的驱动器。在屏后面的电路板上主要是控制器,控制器将收到的信号转换为符合驱动器时序要求的驱动信号,送给驱动器,点亮

相应的象素。
模拟屏和数字屏在这写部分是一样的,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输入上。数字屏直接输入数字信号,RGB每种颜色信号都被视频处理电路转换若

干位数字信号,直接送入屏上的控制驱动器,A/D转换是在前面的电路中完成的。而模拟屏输入是三基色模拟信号输入,它的A/D转换是在液

晶屏上的电路中完成的。

补充的意见:
关键的区别在输入的RGB信号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指出你的一个错误,真正的输入到屏上的是一个具体的电压值,这个电压值的大小决定了液晶的偏转的大小,从而决定了透过光的多少,可以认为

驱动屏需要的是模拟信号,但绝对不是数字信号(对RGB信号而言,当然时序信号是数字的)
输入的RGB如果是模拟信号,这样的屏叫模拟屏,在LCM的DRIVER IC内部进行采样处理,然后把样本值送到TFT上
输入的RGB信号如果是数字的叫数字屏,在LXM的DRIVER IC内部要进行D/A转换,这部份工作是由GAMMA校正电路完成的
参考资料:http://www.fpdclub.net/archiver/?tid-2581.html
http://www.fpdclub.net

数字屏与模拟屏区别(2008-03-26 12:34:38)标签:汽车用品 数字屏 汽车   分类:汽车电子行业动态

   数字屏比模拟屏清晰,这是所有人的第一印象,那么数字屏为什么比模拟屏清晰?分辩率究竟有多少差异?还需要仔细分析。
一、模拟屏和数字屏就屏本身来说是没有区别的,主要区别是在电路上。加到液晶屏象素上的肯定都是数字信号。在屏的边缘有很多行列驱

动IC,就是所谓的驱动器。在屏后面的电路板上主要是控制器,控制器将收到的信号转换为符合驱动器时序要求的驱动信号,送给驱动器,

点亮相应的象素。模拟屏和数字屏在这写部分是一样的,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输入上。数字屏直接输入数字信号,RGB每种颜色信号都被视

频处理电路转换若干位数字信号,直接送入屏上的控制驱动器,A/D转换是在前面的电路中完成的。而模拟屏输入是三基色模拟信号输入,它

的A/D转换是在液晶屏上的电路中完成的。

二、关键的区别在输入的RGB信号是仿真的还是数字的。真正的输入到屏上的是一个具体的电压值,这个电压值的大小决定了液晶的偏转的

大小,从而决定了透过光的多少,可以认为驱动屏需要的是仿真信号,但绝对不是数字信号(对RGB信号而言,当然时序信号是数字的)输入的

RGB如果是仿真信号,这样的屏叫仿真屏,在LCM的DRIVER IC内部进行采样处理,然后把样本值送到TFT上。输入的RGB信号如果是数字的叫

数字屏,在LXM的DRIVER IC内部要进行D/A转换,这部份工作是由GAMMA校正电路完成的。

****************************

模拟屏和数字屏的区别
模拟屏和数字屏就屏本身来说是没有区别的,主要区别是在电路上。加到液晶屏象素上的肯定都是数字信号。在屏的边缘有很多行列驱动IC

,就是所谓的驱动器。在屏后面的电路板上主要是控制器,控制器将收到的信号转换为符合驱动器时序要求的驱动信号,送给驱动器,点亮

相应的象素。
模拟屏和数字屏在这写部分是一样的,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输入上。数字屏直接输入数字信号,RGB每种颜色信号都被视频处理电路转换若

干位数字信号,直接送入屏上的控制驱动器,A/D转换是在前面的电路中完成的。而模拟屏输入是三基色模拟信号输入,它的A/D转换是在液

晶屏上的电路中完成的。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有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教。

这个问题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关键的区别在输入的RGB信号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指出你的一个错误,真正的输入到屏上的是一个具体的电压值,这个电压值的大小决定了液晶的偏转的大小,从而决定了透过光的多少,可以认为

驱动屏需要的是模拟信号,但绝对不是数字信号(对RGB信号而言,当然时序信号是数字的)
输入的RGB如果是模拟信号,这样的屏叫模拟屏,在LCM的DRIVER IC内部进行采样处理,然后把样本值送到TFT上
输入的RGB信号如果是数字的叫数字屏,在LXM的DRIVER IC内部要进行D/A转换,这部份工作是由GAMMA校正电路完成的

我想再补充一下
如图,这是一个液晶面板的等效电路图
当红色的gate线打开时(比如第3条线打开),source driver的数据(电压)就沿着绿色的线下来了,储存在Cst(液晶的储存电容)里面,这样这一行的点就被

点亮了,第三行的每个点的亮暗的程度取决于存储电容上电压的大小.所以说这个电压就是模拟的,数字信号本身是没有电压大小之分的.不管驱

动板上来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都要在source driver ic里面做变换.如果是模拟信号,source driver要把对应点的电压采样下来.然后送到source(绿

线上).如果输入的是数字信号,source driver要把数字信号转换成对应点的电压值,然后送到source(绿线上).数字信号是没法直接往source线上送的.
以上,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请继续跟帖,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这个有点不明白,模拟信号还需要进行处理么?他不就直接对应的是液晶的亮度电压
驱动板上来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都要在source driver ic里面做变换.如果是模拟信号,source driver要把对应点的电压采样下来.然后送到source(

绿线上).

BATMAN 简直就是我的求世主呀,解决了我一向以来的疑问,我一直奇怪送到屏上的是RGB数字信号,数字信号的电平是一样的,那怎么控制

液晶的偏转角度,一言惊醒梦中人

个人认为造成模拟与数字屏价格差异有以下几个原因:
1.玻璃.同样尺寸的模拟屏和数字屏,一般数字屏的分辨率做的会更高一些,这样,因此数字屏的CELL会更贵一些
2.IC.数字driver IC因为内部多一个DC/AC CONVERTER,DAC在IC内部是比较占空间的.所以IC的成本会高一些,另外数字屏的分辨率更高意味着需要更

多的IC或单颗IC需要更多的通道,这也会增加成本
3.市场.(这个原因是我猜的),就av产品来说数字屏为高阶产品,其利润与模拟屏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说,你买一个200元的剔须刀和一个100

0元的剔须刀,其成本却只差两倍,而价格缺差5倍.

"關鍵的區別在輸入的RGB信號是模擬的還是數字的",就是这关键地方不懂啊?
能否列举下实例?通俗点啥!

模拟屏的输入信号有3条,一条R,一条G,一条B,这三条都是模拟信号
数字屏的输入信号有很多条,一般有串列RGB(8bit),并列RGB(24bit/18bit),ccir656(含有同步信号digital YCbCr信号),ccir601(不含同步信号的digital YCbCr信

号)等格式,数字屏不管有多少条,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传输的数字信号

逐渐清晰拉...但还没通...
楼上的大侠,你看能否按其接口及定义分...
如LVDS接口的有模拟和数字之分吗?

LVDS是相对于TTL,RSDS,TMDS等信号而言的,其实他们的本质都是数字信号,接受这几种信号的屏都是数字屏

可能是你接触的领域不一样,一般来说10"以上的都是数字屏,10"以下的中尺寸的有很多模拟屏,这是由他们的用途决定的.模拟屏因为显示的效果

比不上数字屏(比如杂讯,画面抖动等)一般用在便携式的dvd,车载dvd,可视电话等上面,这些用途上显示的是动画,对屏的效果要求没有液晶显示器,

液晶电视的要求高.

为什么很多模拟屏都是???×234的?
这个234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吗?

NTSC制有525条扫描线,其中有效条数为480,单场条数为240.模拟屏大多是用在便携式DVD或车载上,早期的DVD虽然有统一的标准,但各家都会有

差异,也就是说并一定是标准的240条,有可能是238,有可能是241等等.为了能够在模拟屏上正确的显示而不会有缺线的现象,sharp最早的模拟屏都

是用的234,后来各家面板厂都去follow这个规格才会造成今天的这个现象.随着技术的改进,数字视频处理的能力越来越强,现在开的数字屏的规格

都是240的.

一家之言,敬请斧正!

一般来说,数字屏的效果要好一些
因为数字屏的抗干扰能力强一些,所以画面的品质比较高,另外因为是数字信号,所以scaler可以对数字信号处理,可以改善画面的效果。模

拟屏因为是模拟是模拟的RGB信号,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所以解析度和尺寸都不能做大,一般应用在中小尺寸

你所说的颜色不光是与电子信号有关,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有以下几个因素
1。数字屏的位数,模拟屏的位数理论上是无穷大的,但实际上只能达到6bit以上的显示效果,这要看模拟屏的实际情况和各厂家的技术能力

,而数字屏的位数是确定的。你用一个6bit的数字屏去跟一个模拟屏去比较,颜色不一定会比模拟屏好
2。玻璃里面的color filter的颜色。主要是指NTSC参数。因为液晶屏的颜色是由Color filter提供的,如果两个屏的color filter参数不同,所显示的画面

效果也不一样
3。背光的因素。如果背光的色坐标不一样,画面显示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怎么实现rgb的模拟输入呢,或者说怎么控制模拟屏,怎么给他写驱动?
一般来说模拟屏的驱动都有一颗模拟的video decoder或者一颗能将cvbs,digital RGB,或Ycbcr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的ic,其他的时序信号跟数字屏的驱

动方式类似

请问如果模拟屏要接受数字信号, 那前面的电路应该是怎样呢, 是不是要加一个DA呢,  比如SHARP的RB5P0090M可以么, 还是PANASONIC的

AN2546FH-A, 时序的电路需要改么, 请大侠指教, 谢谢.

楼上的同志,模拟屏要接受数字信号,除非你前端有颗把数字信号解成模拟的RGB的DECODER,否则是不可以的
个人见解,大家觉得呢?

请教两个弱弱的问题,
1. 我看到好几个模拟屏, Number of pixels都是1200X234 (400XRGBX234),不知道这样子她的RESOLUTION是达到VGA (640x480) 还是QVGA(320x234)呢,请大

侠指点.
2. 有的时候VGA好象还有640X400或是800X480的, 这么多标准到底要怎么分亚,
谢谢~~

请教两个弱弱的问题,
1. 我看到好几个模拟屏, Number of pixels都是1200X234 (400XRGBX234),不知道这样子她的RESOLUTION是达到VGA (640x480) 还是QVGA(320x234)呢,请大

侠指点.
2. 有的时候VGA好象还有640X400或是800X480的, 这么多标准到底要怎么分亚,
谢谢~~
A:
1.VGA (640RGBx480) ,QVGA(320RGBx240)
2.640RGBx480 is VGA
   800RGBx480 is WVGA

蝙蝠侠,你老说过造成模拟屏与数字屏价格差异的原因中有一个是:
“數字driver IC因為內部多一個DC/AC CONVERTER,DAC在IC內部是比較占空間的,所以IC的成本會高一些,另外數字屏的分辨率更高意味著需要

更多的IC或單顆IC需要更多的通道,這也會增加成本”
那么如果我要用模拟屏接受数字数号,则需一个DAC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那这个DAC的价格与在数字屏里面那个驱动IC中的DAC的价

格相比,单独一个DAC不是更贵一点吗?

用模拟屏的客户是一般不用数字信号去驱动的,直接用模拟信号驱动.如果用数字信号驱动成本一定会变贵的

引用: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老说过,数字屏的CELL会贵一点
是指每一个单元的造价贵吗?那个CELL还是其他的意思???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指玻璃上的TFT了
解析度变大,则玻璃上的线路会变的更密,那么要求光罩的精度会更高,成本自然会高

PS:讲到模拟和数字的价格差异时我还漏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背光
数字屏的解析度比模拟屏大,因此,每个TFT单元的所占的空间比较小,因此光的透过率就比较小
要想达到同样的亮度,数字屏比模拟屏在背光上的成本会更高

引用: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不明白,模拟信号还需要进行处理么?他不就直接对应的是液晶的亮度电压
模拟信号是一条随时间的变化而连续存在的电压,这三条信号它是不会自动的灌进LCM的TFT的.你一定要把此像素对应电压采集下来,然后由指

定的电路给像素充电

引用: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加到象素上的应该是多电平数字信号。
大家一起讨论哈。
逻辑电平是有很多,如5V,3.3V,2.8V,0.3V等,但这些逻辑电平是不足以表现出几万的颜色的,而且一颗driver一旦选定了某个逻辑电平后就是固定死了

.再者逻辑电平的电压是不稳定的,如3.3V的逻辑电平的逻辑电压在3.0-3.6之间,在液晶显示上0.02V的电压就能反应出灰阶的差异,所以你的说法是

错误

请教以下,想问一下在模拟屏里怎么有3个采样时钟,而其时序的延时刚好是一个采样周期?
另外,模拟屏驱动对于N制没什么问题,对于pal制却总是有斜纹干扰,(我测过市面上5台7寸模拟屏的盒子,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用的是

PAL标清信号,CVBS输入,有的Y/C输入稍好一点)
A:
3个时钟依次delay120度的相位是对应RGB在空间上的delay.因为RGB在空间上不是叠在一起的,而是依次错开,所以在采样的时候也要依次delay去

取.这样数据更加真实.当然,一般的画面肉眼看不出什么差别.一个时钟和3个时钟都能够驱动的
对于PAL的问题一般是由于抽线的问题造成的.NTSC有效条数为480,每场的条数为240,正好可以在7"上显示.而PAL每场的有效条数为280.为了在7"

显示就必须要抽掉40条.抽线做的不好往往会造成很多问题.抽线的好坏就看T-CON的功力了.

引用:
引用 网友D:
我想再补充一下
不管驱动板上来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都要在source driver ic里面做变换.如果是模拟信号,source driver要把对应点的电压采样下来.然后送到

source(绿线上).如果输入的是数字信号,source driver要把数字信号转换成对应点的电压值,然后送到source(绿线上).数字信号是没法直接往source线

上送的.
.
不对啊,既然数字能由source driver ic转换,模拟屏也有一个这个source driver ic,数字屏哪里多了d/a 的ic了?
另外我专门拆了个模拟屏,没有看到什么source driver ic啊 ???。

回楼上的/A功能是在source driver内部处理的,不是专门的d/a ic
另外模拟和数字屏的source内部架构是不一样的
还有不太清楚为什么你看不到source driver,如果可以你可以拍张照片传上来

只有一个破照相手机,请过目,是不是周围的那些小的方块??

另外能不能交流一下,我也在深圳做单片机,负责显示部分,没人沟通指导很是艰难。

玻璃上的小方块就是driver IC

想请教蝙蝠侠及大家一个关于LCD视角窄的问题
1,LCD视角窄的原因,
是否是主要是由于光学各向异性的液晶分子在加电前后以及加电过程中有一定的光学相位差,导致不同角度光强不同,产生视角问题。即使

现在的宽视角技术也是要实现类似于这种效果的相位补偿的呢?
2,现在LCD的规格书中的视角6点钟,12点钟,3点钟等是如何规定的,是基于偏光板的透光方向还是液晶的配向方向还是Rubbing方向的呢?
3,现在出现的一些宽视角LCD屏等,象去年三星推出的180度蓝相液晶显示器,说是实现比IPS更宽的180度全视角,又是基于什么原理的呢?
谢谢大家参与讨论和回复!
希望有朋友回复的同时能发给我邮箱一份fancysoap_li@hotmail.com,因为我不常来论坛,收到信后再来论坛向大家请教,和大家讨论交流!

对光学方面我懂的不是太多,大概的说一下,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
1.LCD视角窄的原因
目前所说的LCD视角窄主要是针对TN型的液晶面板架构来说的,TN型的面板只有一条旋转轴,因此在偏离旋转轴的方向就会有不同的光程差,光程

差的不同导致不同方向的灰度不同,因此就有了视角的问题.现在的宽视角技术总得来讲有2种,第一种是在TN型的面板上加补偿膜,这种方法只是

改善视角问题,而且改善的效果也有限,大部分的手机屏就是用的这样的方法.第2种是改变面板的架构,比如MVA和IPS.MVA的面板在一个液晶盒

中有2条V型旋转轴,而IPS的旋转轴是平行于面板的(TN型和MVA的旋转轴都是跟面板有一定的角度的).这2种面板架够都可以在网上搜得到,你看

看就会明白.IPS会达到近乎全视角的效果.
2.一般的规格书中会标2个方向,一个是灰阶反转方向,一个视角方向,这2个方向是相反的.因为LCD有视角的问题,而我们使用LCD也不是垂直面板

使用的,因此会将最佳视角方向设定一定的角度来满足客户的需求.这个方向是与RUBBING和配向有关的.
3.IPS建议你去网上找点资料,我在这边讲的也不太专业,也不想误导你.

网友:
帖子是不错,要顶。。只是还请大侠以后少用“扫盲”字眼,,,感觉怪怪的

网友(2011-03-07):
数字屏和模拟屏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