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小系统调试问题

楼主(2009-04-14):
傻孩子,为什么我的小系统在调试的时候PC0~~PC5一直亮着,没有闪烁,其它的发光管都是闪烁的??什么原因会这样的??自己检查不出什么原因来了。。。

网友:
PC0~PC5初始化为输出高电平状态,或者初始化为输入并开启上拉电阻就不会看到他们一直亮了。

楼主:
我是直接把光盘里的TEST.HEX下进去的,就是不闪。
编程的时候老是提示:校验芯片1E 92 05完成(或者其它的几个ID校验失败),擦除完成,写入FLASH,校验完成,然后后面有时会说0X54地址校验失败,或其他的地址,怎么回事?

网友:
感觉你的硬件并不稳定……检查是否有虚焊。换一个芯片看看,如果现象依旧,
就说明硬件电路存在做工上的问题,你可以通过隔离的方法一块一块的检测。

楼主:
哦,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