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指点,我做的4个16*16的LED汉字显示.但就是不能显示 . 请前辈指点!!!!!!

楼主(2009-04-14):
请各位前辈指点,我做的4个16*16的LED汉字显示.但就是不能显示 . 请前辈指点!!!!!!
我把proteus仿真和hex.和原理图  程序上传上来了!!!!  ourdev_436332.rar(文件大小:635K) (原文件名:aaa.rar)

楼主:
请大家看了给指点指点啊!!!!  现在是想学无门啊!!!   我要拜师!!

网友:
建议楼主把原理图图片直接上传,主要程序直接发在帖子里。这样大家才更方便帮你。

楼主:
恩  谢谢楼上提醒!!!!

楼主:
;                   **********************************
;                   *                                 *
;                   *  四字16*16点阵电子屏字符显示器  *
;                   *     AT89C52   12MHZ晶振         *
;                   *       2005.5.10   LRM           *
;                   **********************************
;显示字用查表法,不占内存,用四个16*16共阳LED点阵显示,
;效果:向上滚动显示字,每次四个,重复循环。
;R2:行扫描地址(从00-0FH)。
;R3:滚动显示时控制移动速度,也可控制静止显示的时间。
;************;
;中断入口程序;
;************;
;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RETI
ORG     000BH
LJMP    INTT0
ORG     0013H
RETI
ORG     001BH
RETI
ORG     0023H
RETI
ORG     002BH
RETI
;
;************;
; 初始化程序 ;
;************;
;
;
;************;
;   主程序   ;
;************;
;
START:          MOV     20H,#00H             ;清标志,00H为1帧扫描结束标志
                MOV     A,#0FFH              ;端口初始化
                MOV     P1,A
                MOV     P2,A
                MOV     P3,A
                MOV     P0,A
                CLR     P1.6            ;串行寄存器打入输出端控制位
                MOV     TMOD,#01H       ;使用T0作16位定时器,行扫描用。
                MOV     TH0,#0FCH       ;1ms初值(12MHZ)
                MOV     TL0,#18H
                MOV     SCON,#00H       ;串口0方式传送显示字节
                MOV     IE,#82H         ;T0中断允许,总中断允许
                MOV     SP,#70H
                LCALL   DIS1            ;显示准备,黑屏,1.5秒
MAIN:           MOV     DPTR,#TAB
                LCALL   MOVDISP         ;逐排显示,每次四字)
                MOV     DPTR,#TAB
                LCALL   MOVDISP1        ;滚动显示,每排四字)
                AJMP    MAIN
;
;
;********************;
; 四字逐排显示子程序 ;
;********************;
;每次四字移入移出显示方式,入口时定义好DPTR值
;
MOVDISP:        MOV     R1,#6           ;显示6排字,每排四字(R1=排数)
DISLOOP:        MOV     R3,#100         ;每排显示时间1.6*100=1.6S
DISMOV:         MOV     R2,#00H         ;第0行开始
                SETB    TR0             ;开扫描(每次一帧)
WAITMOV:        JBC     00H,DISMOV1     ;标志为1扫描一帧结束(16毫秒为1帧,每行1毫秒)
                AJMP    WAITMOV
DISMOV1:        DJNZ    R3,DISMOV       ;1帧重复显示(控制显示时间)
                MOV     A,#128          ;显示字指针移一排(每排4字*32=128)
                ADD     A,DPL           ;
                MOV     DPL,A
                MOV     A,#0
                ADDC    A,DPH
                MOV     DPH,A
                DEC     R1              ;R1为0,显示完
                MOV     A,R1
                JZ      MOVOUT          ;
                AJMP    DISLOOP         ;
MOVOUT:         RET                     ;移动显示结束
;
;********************;
; 四字滚动显示子程序 ;
;********************;
;每排四字向上移出显示方式,入口时定义好DPTR值
;
MOVDISP1:        MOV     R1,#255          ;向上移动显示6排字,每排四字(R1=排数*16)
DISLOOP1:        MOV     R3,#10          ;移动速度1.6*10=0.16S
DISMOV2:         MOV     R2,#00H         ;第0行开始
                 SETB    TR0             ;开扫描(每次一帧)
WAITMOV1:        JBC     00H,DISMOV3     ;标志为1扫描一帧结束(16毫秒为1帧,每行1毫秒)
                 AJMP    WAITMOV1
DISMOV3:         DJNZ    R3,DISMOV2      ;1帧重复显示(控制移动速度)
                 INC     DPTR            ;显示字指针移一行(二字节位置)
                 INC     DPTR
                 DEC     R1              ;R1为0,显示完
                 MOV     A,R1
                 JZ      MOVOUT1         ;
                 AJMP    DISLOOP1        ;
MOVOUT1:         RET                     ;移动显示结束
;
;
;*****************;
; 四个字显示子程序  ;
;*****************;
;静止显示表中某四个字
DIS1:           MOV     R3,#5AH         ;静止显示时间控制(16MS*#=1.6秒)
DIS11:          MOV     R2,#00H         ;一帧扫描初始值(行地址从00-0FH)
                MOV     DPTR,#TAB       ;取表首址
                SETB    TR0             ;开扫描(每次一帧)
WAIT11:         JBC     00H,DIS111      ;为1,扫描一帧结束
                AJMP    WAIT11
DIS111:         DJNZ    R3,DIS11
                RET
;
;
;************;
;  扫描程序  ;
;************;
;1MS传送一行,每行显示1毫秒,一次传送四个字的某行共8个字节.
;
INTT0:          PUSH    ACC
                MOV     TH0,#0FCH       ;1ms初值重装
                MOV     TL0,#18H
                MOV     A,#97           ;指向第四个字行右字节
                ADD     A,DPL
                MOV     DPL,A
                MOV     A,#0
                ADDC    A,DPH
                MOV     DPH,A
                MOV     A,#0
                MOVC     A,@A+DPTR      ;查表
                MOV     SBUF,A          ;串口0方式发送
WAIT:           JBC     TI,GO           ;等待发送完毕
                AJMP    WAIT            ;
GO:             MOV     A,DPL           ;指向第四个字行左字节
                SUBB    A,#1
                MOV     DPL,A
                MOV     A,DPH
                SUBB    A,#0
                MOV     DPH,A
                MOV     A,#0
                MOVC     A,@A+DPTR
                MOV     SBUF,A
WAIT1:          JBC     TI,GO1
                AJMP    WAIT1
;
GO1:            MOV     R0,#03H
MLOOP:          MOV     A,DPL           ;指向前三个字行右字节
                SUBB    A,#31
                MOV     DPL,A
                MOV     A,DPH
                SUBB    A,#0
                MOV     DPH,A
                MOV     A,#0
                MOVC     A,@A+DPTR      ;查表
                MOV     SBUF,A          ;串口0方式发送
WAIT2:          JBC     TI,GO2           ;等待发送完毕
                AJMP    WAIT2            ;
GO2:            MOV     A,DPL           ;指向前三个字行左字节
                SUBB    A,#1
                MOV     DPL,A
                MOV     A,DPH
                SUBB    A,#0
                MOV     DPH,A
                MOV     A,#0
                MOVC     A,@A+DPTR
                MOV     SBUF,A
WAIT3:          JBC     TI,GO3
                AJMP    WAIT3
GO3:            DJNZ    R0,MLOOP        ;执行三次
;
;
                SETB    P1.7            ;关行显示,准备涮新
                NOP                     ;串口寄存器数据稳定
                SETB    P1.6            ;产生上升沿,行数据打入输出端
                NOP                     ;
                NOP                     ;
                CLR     P1.6            ;恢复低电平
                MOV     A,R2            ;修改显示行地址
                ORL     A,#0F0H         ;修改显示行地址
                MOV     R2,A            ;修改显示行地址
                MOV     A,P1            ;修改显示行地址
                ORL     A,#0FH          ;修改显示行地址
                ANL     A,R2            ;修改显示行地址
                MOV     P1,A            ;修改完成
                CLR     P1.7            ;开行显示
                INC     R2              ;下一行扫描地址值
                INC     DPTR            ;
                INC     DPTR            ;下一行数据地址
                MOV     A,R2
                ANL     A,#0FH
                JNZ     GO4
                SETB    00H             ;R2为10H,现为末行扫描,置1帧结束标志
                MOV     A,DPL           ;指针修正为原帧初值
                SUBB    A,#32
                MOV     DPL,A
                MOV     A,DPH
                SUBB    A,#0
                MOV     DPH,A
                CLR     TR0             ;一帧扫描完,关扫描
GO4:            POP     ACC
                RETI                    ;退出
;
;
;***************;
;  扫描文字表   ;
;***************;
; 共五排字,每排四个字,前后为黑屏
TAB: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黑屏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黑屏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黑屏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黑屏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7H,0DFH,0F9H,0CFH,0FBH,0BFH,0C0H,007H,0DEH,0F7H,0C0H,007H,0DEH,0F7H,0DEH,0F7H    ;--  文字:  单  --
        DB  0C0H,007H,0DEH,0F7H,0FEH,0FFH,000H,001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
        DB  0FFH,0BFH,0EFH,0BFH,0EFH,0BFH,0EFH,0BBH,0E0H,001H,0EFH,0FFH,0EFH,0FFH,0EFH,0FFH    ;--  文字:  片  --
        DB  0E0H,00FH,0EFH,0EFH,0EFH,0EFH,0EFH,0EFH,0DFH,0EFH,0DFH,0EFH,0BFH,0EFH,07FH,0EFH
        DB  0EFH,0FFH,0EFH,007H,0EFH,077H,001H,077H,0EFH,077H,0EFH,077H,0C7H,077H,0CBH,077H    ;--  文字:  机  --
        DB  0ABH,077H,0AFH,077H,06EH,0F7H,0EEH,0F5H,0EDH,0F5H,0EDH,0F5H,0EBH,0F9H,0EFH,0FFH
        DB  0FFH,0FFH,0F0H,00FH,0F7H,0EFH,0F0H,00FH,0F7H,0EFH,0F0H,00FH,0FFH,0FFH,000H,001H    ;--  文字:  是  --
        DB  0FEH,0FFH,0F6H,0FFH,0F6H,007H,0F6H,0FFH,0EAH,0FFH,0DCH,0FFH,0BFH,001H,0FFH,0FFH

        DB  0FFH,0FFH,0C0H,003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     ;--  文字:  工  --
        DB  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00H,001H,0FFH,0FFH,0FFH,0FFH
        DB  0FBH,0BFH,0FBH,0BFH,0FBH,0BFH,0FBH,0BBH,0BBH,0B9H,0DBH,0B3H,0DBH,0B7H,0EBH,0AFH     ;--  文字:  业  --
        DB  0E3H,0AFH,0EBH,09FH,0FBH,0BFH,0FBH,0BFH,0FBH,0BBH,000H,001H,0FFH,0FFH,0FFH,0FFH
        DB  0FEH,0FFH,0FEH,0FFH,0DEH,0F7H,0C0H,003H,0DEH,0F7H,0DEH,0F7H,0DEH,0F7H,0DEH,0F7H     ;--  文字:  中  --
        DB  0DEH,0F7H,0C0H,007H,0DEH,0F7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
        DB  0E0H,00FH,0EFH,0EFH,0E0H,00FH,0EFH,0EFH,0E0H,00FH,0FFH,0FFH,000H,001H,0DDH,0FFH    ;--  文字:  最  --
        DB  0C1H,003H,0DDH,077H,0C1H,0AFH,0DCH,0DFH,0C1H,0AFH,01DH,071H,0FCH,0FBH,0FDH,0FFH

        DB  0F7H,0DFH,0F7H,0DFH,080H,003H,0F7H,0DFH,0F0H,01FH,0F7H,0DFH,0F0H,01FH,0F7H,0DFH    ;--  文字:  基  --
        DB  000H,001H,0F7H,0DFH,0EEH,0E7H,0C0H,011H,03EH,0FBH,0FEH,0FFH,080H,003H,0FFH,0FFH
        DB  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00H,001H,0FCH,07FH,0FCH,0BFH,0FAH,0BFH,0FAH,0DFH    ;--  文字:  本  --
        DB  0F6H,0EFH,0EEH,0E7H,0D0H,011H,03EH,0FB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FH,0FFH
        DB  0EFH,07FH,0EFH,07FH,0DFH,07FH,083H,003H,0BAH,0FBH,0BAH,0FBH,0B9H,0FBH,083H,07BH    ;--  文字:  的  --
        DB  0BBH,0BBH,0BBH,09BH,0BBH,0DBH,0BBH,0FBH,083H,0FBH,0BBH,0D7H,0BFH,0EFH,0FFH,0FFH
        DB  0FEH,0FFH,0FFH,07FH,0C0H,003H,0DFH,0FFH,0DDH,0FFH,0DEH,0F7H,0CFH,073H,0D7H,037H   ;--  文字:  应  --
        DB  0DBH,06FH,0DBH,06FH,0D9H,0DFH,0BBH,0DFH,0BFH,0BFH,0A0H,001H,07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E0H,003H,0EFH,07BH,0EFH,07BH,0EFH,07BH,0E0H,003H,0EFH,07BH,0EFH,07BH   ;--  文字:  用  --
        DB  0EFH,07BH,0E0H,003H,0EFH,07BH,0EFH,07BH,0DFH,07BH,0DFH,07BH,0BFH,06BH,07FH,077H
        DB  0FDH,0FFH,0FEH,0FFH,0FFH,07FH,000H,001H,0FDH,0FFH,0FDH,0FFH,0FCH,00FH,0FDH,0EFH    ;--  文字:  方  --
        DB  0FBH,0EFH,0FBH,0EFH,0F7H,0EFH,0F7H,0EFH,0EFH,0EFH,0DFH,06FH,03FH,09FH,0FFH,0FFH
        DB  0FFH,05FH,0FFH,067H,0FFH,06FH,080H,003H,0FFH,07FH,0FFH,07FH,0FFH,07FH,0C1H,07FH    ;--  文字:  式  --
        DB  0F7H,0BFH,0F7H,0BFH,0F7H,0BFH,0F4H,0DFH,0E3H,0DDH,08FH,0EDH,0DFH,0F5H,0FFH,0FBH
        DB  0F9H,0BFH,0C7H,0AFH,0F7H,0B7H,0F7H,0B7H,0F7H,0BFH,000H,001H,0F7H,0BFH,0F7H,0B7H    ;--  文字:  我  --
        DB  0F1H,0D7H,0C7H,0CFH,037H,0DFH,0F7H,0AFH,0F6H,06DH,0F7H,0F5H,0D7H,0F9H,0EFH,0FDH

        DB  0FFH,007H,0C0H,06FH,0EDH,0EFH,0F6H,0DFH,0C0H,001H,0DDH,0FDH,0BDH,0FFH,0C0H,003H    ;--  文字:  爱  --
        DB  0FBH,0FFH,0F8H,00FH,0F3H,0DFH,0F4H,0BFH,0EFH,03FH,09CH,0CFH,073H,0F1H,0CFH,0FBH
        DB  0F7H,0DFH,0F9H,0CFH,0FBH,0BFH,0C0H,007H,0DEH,0F7H,0C0H,007H,0DEH,0F7H,0DEH,0F7H    ;--  文字:  单  --
        DB  0C0H,007H,0DEH,0F7H,0FEH,0FFH,000H,001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
        DB  0FFH,0BFH,0EFH,0BFH,0EFH,0BFH,0EFH,0BBH,0E0H,001H,0EFH,0FFH,0EFH,0FFH,0EFH,0FFH    ;--  文字:  片  --
        DB  0E0H,00FH,0EFH,0EFH,0EFH,0EFH,0EFH,0EFH,0DFH,0EFH,0DFH,0EFH,0BFH,0EFH,07FH,0EFH
        DB  0EFH,0FFH,0EFH,007H,0EFH,077H,001H,077H,0EFH,077H,0EFH,077H,0C7H,077H,0CBH,077H    ;--  文字:  机  --
        DB  0ABH,077H,0AFH,077H,06EH,0F7H,0EEH,0F5H,0EDH,0F5H,0EDH,0F5H,0EBH,0F9H,0EFH,0FFH

        END

楼主:
请前辈看了以上资料后把我的仿真下载下来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啊!!!!!
仿真的时候开始是黑屏大概等了大概半分钟才开始变化,
但是控制行的始终是高电平啊!!!!!  三极管的C和E端都是高电平啊   高手指点啊!!!!

网友:
太牛了,为啥程序都要用汇编来写?C语言懂得写的,写出来效率也不会比汇编差吧,而且开发难度又低,可维护性、扩展性都会好很多。

网友:
lz,你先做静止的显示。如果能显示,然后在移动。刚开始不要弄的太多。一步步来。

楼主:
不是  我现在仿真连静止都不行啊 !!!不知道怎么的  这论坛里没人肯教啊!!!

网友:
lz,不要急,慢慢来。不要一次做太多。你现在做一个16*16的,显示一个字,能先仿真成功吗?你如果不熟悉的话,就不要一次直接做多个字的显示。

网友:
晕了。书中是使用了单片机的串口引脚,不是使用单片机的串口吧?书上的源程序,你没看?你用单片机的串口发送显示数据,595的移位时钟从哪里来啊?TXD?

网友:
楼主很认真,代码很整齐,帮顶下,可惜汇编看不懂了。

网友:
我知道,楼主是从书上找的例子,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些代玛是什么意思,所以连三极管都不会操作.不会是大专的毕业设计吧.本科一般要复杂点.

网友:
每人带,确实很痛苦。有人带,而最基本的595的资料都不看的话,会更痛苦。老师要骂人的。呵呵

网友(2009-08-15):
实在不好意思,看汇编太吃力了,除非对汇编很专业,否则折磨自己干嘛?用C吧。上面几位说得有道理,可以分成几个小块分别实现,再综合到一起。祝LZ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