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什么芯片能用来做什么

楼主(2009-04-14):
垃圾堆上捡到的,还有利用价值吗

网友:
建一座博物馆!

网友:
有用,可以拿来拍照,然后发帖

网友:
都破成这样了,没拆开可能还有点价值。

网友:
好像炼金什么的来者

网友:
EPM3256是CPLD来着

网友(2009-05-30):
这些芯片应该是做过老化或其他工程试验了,或者根本是封装不合格(含水汽)导致高温爆裂。

就算功能好的,也不可靠,扔了吧。功能吗,除了那个CPLD,开孔的两个可能是CCD类的。

网友:
都这样了,不能用了!!!

网友:
开窗的两个可能是用紫外线擦除的EPROM

网友(2009-11-11):
让小孩们见识一下芯片的内部结构还是可以的。

网友:
破坏性试验

网友:
传说中的金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