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看看这个是什么做的?

楼主(2009-04-14):
如图,

图片1 (原文件名:345c668993e29c817d7754c2839944a1.jpg)

图片2 (原文件名:edcd7a938cc788577f709d6ae14f7f4b.jpg)

KF750按键的蓝光是多个圈圈层叠,触摸的时候有“涟漪”的效果。今天有个客户想在一个产品上把原来的普通按键做成这个效果,触摸的好处理,但这个发光的材料好像是EL片。坛子里有知道的朋友吗?多谢!

楼主:
图来了,请XDJM们看看!

网友:
EL据说要高压......不懂

楼主:
嗯,EL要AC高压才能驱动,这个应该是直接粘在PCB上的。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KF750的四个方向键都是感应设计,按键的灯光是多个圈圈层叠,由于每个圈圈都有独立的电路,触摸的时候有“涟漪”的效果,非常唯美,而且机身会伴随震动反馈!KF750的感应按键相比LG先前同类型的设计漂亮了许多,相信很多MM会喜欢。

网友:
整个OLED进去不也差不多?

网友:
这效果果然很漂亮。

楼主:
今天拿到手机了,稍后上图。

网友:
LED做到这样的的效果很麻烦,EL片到是很象,之前有见过发光衣服,用的也是冷光片效果和这个差不多。(就是搞不清楚,EL一整片,有的区域是很亮,就的是稍微暗点,还有地方更暗,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7楼说得对,应该是OLED,EL很难做出灰度的

网友(2009-06-03):
这个还用说吗?液晶啊液晶啊,蓝色LED背光,上面是液晶,开好模的段式液晶,再外面是电容感应的触摸面板,感应到触摸以后,控制液晶显示和灰度,就OK啦,OK了啊!!!

网友:
有点像神奇手机!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坛子里高人真多!

网友(2009-07-12):
创意的东西很有趣!

网友:
感觉是分段控制的液晶 。。。。。

网友(2009-10-11):
这个东西应该是山寨机创新的结晶吧,看起来很吸引眼球

【13楼】 abuzhu 白沙  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0-01-07):
同意13楼的说法,这样成本会比较低点,如果用OLED的成本就高了

网友(2010-02-24):
本人门外汉瞎说不要拍砖。如果效果只是那个样子没有变化的话。可以不可外面细线条位置材料的透明度和里面粗线条位置的透明度不同。这样只需要控制等的点亮时间就哦了。

网友:
或者线条够细的时候看起来就没那么亮了。。。

网友:
看来万能的坛也帮不了你啊!!

网友:
我见过类似的触摸按键,上面的数字都是显示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屏,驱动需要100多V的高压。

网友(2010-09-07):
不太了解这个的,觉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