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C41的步进电机

楼主(2009-04-14):
THB6064刚刚回到,让它上C41打印机的方形那个步进电机,64细分,2A电流,结果不到5分钟就可以煎蛋了,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谁煎蛋?
电机额定电流多少?

网友:
打印机上的步进电机经不起这么折腾吧,看看电机的参数吧。我从佳能S400SP拆下来的步进电机是1.8度、0.7A的,如果上2A的话,那是理所当然可以煎蛋了

网友:
减小工作电流吧 ,我都试过用雷赛的驱动器驱动爱普生的打印机的清洗电机, 一个小时后就把传动齿轮给熔了 。二手都要几K一台的打印机哪,就这样废了

网友:
打印机的步进电机是恒压驱动的, 比如12V 几百毫安. 因为不需要高速.
驱动到2A的时候两边不知道多少伏电压了, 肯定会烧

网友:
LS的学习了,原来还有这么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