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时间触发..模式》一式中关于混合式调度器的说法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2009-04-14):
描述说:可以有一个(或更多的)合作式任务的运行时间可以大于时标间隔,可以调度任意多个合作式任务,只能调度一个抢占式任务.
我的理解是:合作式任务是在主程序中通过调度函数调用实现的,如果是有多于一个的运行时间大于时标间隔的合作式任务话,那么当调度其中一个任务时,其它的合作工任务将不能在正确的时间到来的时调度。而抢占式任务是在"刷新"中断函数中执行的,可以中断合作式任务的。并且合抢式占任务因为运行时间<50%的时标间隔,不会影响到时标。所以我认为在混合式调度器中如果有一个大于时标间隔的合作式任务那么整个系统中只能有这个合作式任务,但可以有多个抡占式任务。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对?谢谢!

网友:
- -b 这么绕口,自己实践一下不就OK了?
这本书本来就不是讲理论的,提倡自己动手实践,你却为这样的问题绕来绕去,不如
自己写几个验证性的程序看看好了……尽信书不如无书啊……书错了又何妨?没错又
何妨?马老师给你答复说书错了又何妨?关键是你自己实践了没有?
听过马老师教诲,所以忍不住插一嘴……

网友(2016-03-0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了,怎么做还是要自己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