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877a用PICC编译程序时提示"BANK0"空间不够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4-15):
Error   [491] ; . can't find 0x48 words for psect "rdata_0" in segment "BANK0"
怎么跳到"BANK1"去呢?不是四个bank都能用的吗?怎么用其他的三个呢?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直接加限定词bank1 xxxxxxx  bank2 xxxxxxx

楼主:
我是用C语言的哦,那个xxxxxxx是地址码?

网友:
应该是你要定义的变量吧

网友:
定义变量时如果不特别指出是在哪个bank里,编译器就会把它们全放在bank0,于是就有了LZ的问题……
解决办法如1楼所述,xxxxxxx就是你原来的变量定义。

楼主:
比如可以这样定义:bank1 int code[]={};对不?谢谢各位帮助了。

网友:
可以类似于这样
unsigned int  Set_totalbuf,Cur_totalbuf,Cur_speedbuf,Set_speedbuf,Totalbuf,Totalbuf_int,testbuf_speed,testbuf_total;
bank1 unsigned char K_code,Zusealamct,Totalbuf_float,Xsloop,Cur_totalbuf_float;

网友:
那是因为PIC单片机是分页的,2K一页!默认时bank0,你想定义在bank1就用bank1 uchar xxx;

网友:
RAM空间可不是2K一页,2K一页的是ROM(FLASH)空间,RAM是256字节/BANK
PICC默认将变量放在BANK0,所以变量定义的多了,RAM也就不够用了。

使用限定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
unsigned int i, j;
BANK1 int x, y, z;
BANK2 char a, b, c;
BANK3 float m, n, t;

差不多就这意思了吧,好像MICROCHIP自己的MCC编译软件是不区分RAM BANK的(这种BANK相当令人讨厌!虽说初衷是好的)

楼主:
受教受教,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