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弱的问题:串口通信中一般的命名都是Rx Tx什么的,这里的x表示什么意思的?

楼主(2009-04-15):
RT
还请大虾帮忙~~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2979225.html

网友A:
Rx = Receive,Receiving,Reception,……
Tx = Transmit,Transmitting,Transmision。……
某老外读书不好,记不住这么长的英文,也或许是偷懒,不得已干脆把后面一长串字母省略以x代之,表示“我不知道”。结果大家一看,嗯,挺酷的,于是这种写法就流传开了。

网友:
I18N
L10N

楼主:
LS说的不是很明白
怎么会跟I18N和L10N有关系呢?

网友:
跟你问的没甚关系..只是说这只是个缩写...

楼主:
哦 我也知道是缩写 但是那个x所代表的。。。

网友(2013-10-08):
引用 网友A:
Rx = Receive,Receiving,Reception,……
Tx = Transmit,Transmitting,Transmision。……
某老外读书不 ...

are you seriously ?

网友:
来源类似 3ks 之类的 Chinglish。
TX - Tran(X)mit
RX - Re(X)e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