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做板,想用感光方式自己蚀刻SMT钢网

楼主(2009-04-15):
做小批量的板子,虽然用了大量贴片元件,但是焊接还是一个麻烦事,想省力些,想了一方法,大家探讨下:

设想A:
    1:用针筒将锡浆点在焊盘上,
    2:用手动贴片机贴好元件(不用任何胶固定)
    3:用热风枪吹焊,或用烤炉,或进回流焊
    这个方法老外有做过,我也找到了视频,
    缺点:一个个点锡浆还是累了些

设想B:
   1: 用钢网将锡浆刮上板子
   2:用手动贴片机贴好元件(不用任何胶固定)
   3:用热风枪吹焊,或用烤炉,或进回流焊
   这样方便快速,不过现成钢网,最低也要170左右。

在TAOBAO上发现感光膜,贴上后使普通PCB成为感光板。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e59c6db9c3d64037a99bb9ef172f960.htm

那么钢网也应该一样可以这样感光腐蚀,而且我也找到了老外这样做的视频,不过他们用的是成品的感光钢片

这是可重复使用的   喷墨打印菲林+激光打印胶片二合一菲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fbe166552ab1eb01372065f4b6c2c12e.jhtml?cm_cat=0

有做过类似的探讨下呀

网友:
钢网比PCB铜箔还是厚很多的,侧蚀怎么办?预先补偿?
而且很薄的不锈钢板貌似也不是很容易买到
如果能用的话,我倒是也想做

楼主:
钢网厚0.15,问到了,30元一公斤,大概可以切十张10*15大小。

楼主:
下手了
0.1钢片30一公斤
0.13钢片30一公斤
有铅锡膏(500克)100一瓶
真空吸笔75
五槽的料架70

300大元

网友:
to 【3楼】 wxws
从哪里买的?我想要钢板

网友:
以前也想过这么办,,没买到钢板。

楼主:
哈哈,要多开口问哟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def5a1fb7f061cb3e3a1de73a08b9291.htm

向这人买的
我买了两个规格
0.13,0.1要试验才行

又买了
感光膜
显影剂
脱 膜剂
胶片
又是一百大元。。。

我再找下有没铜片卖的,估计铜片效果更好,就是强度不知怎么样

楼主:
这儿有卖铜片
有条件的试下强度与腐蚀效果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7dc55aa9177e9da3708b0482a5d23652.jhtml?cm_cat=27

楼主:
唉,感觉我已经变成淘宝购物狂了。。。

楼主:
这是老外的感光钢网视频
http://www.renaelectronics.com/
不过被各谐了,用其他方式去看吧

他们有两种规格,不过价格吓死人:
Steel Photo Plate: 钢
Thickness = 0.003" (3mil)   0.08mm
Normal Size = 7.5" x 5.0"
Trial Size = 2.0" x 5.0"

Brass Photo Plate: 筒
Thickness = 0.005" (5mil)   0.13mm
Normal Size = 7.5" x 5.0"
Trial Size = 2.0" x 5.0"

网友:
以前想过,但钢板壁一点都不光滑,腐蚀也是个问题,只能是HCL+H2O2

网友:
白钢的,腐蚀都是问题。

楼主:
真的呀?
这样的话,就累啦。。。。
白扔钱了

网友:
钢网不像PCB,整块钢网都是连通的,所以用电解就行了
酸性条件下电解,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腐蚀完

楼主:
楼上详细说一下呀
没有听得很明白
要什么东西才有酸性?
怎么个电解法?

另:钢网已经收到了,不过现在没法试。感光膜还没到。

网友:
【14楼】 wxws
举例:
配一杯NaHSO4溶液
再找一块废金属板做电极
用可调直流电源
正极解你要刻蚀的钢网
负极接一块废金属板
共同浸入溶液中即可

楼主:
我找下资料学习下
另外,工厂做钢网,有专用的腐蚀机?听说还很贵
是什么道理?

网友:
无机酸就有很强的酸性,哈哈。

这个办法似乎不错,我本来是打算用蜡纸+针打搞,可针打精度和蜡纸强度都太低,不行。
如果楼主成功了,记得通知下。

顺便也讨论下白油丝印的思路吧,绿油淘宝有感光的了,现在就差白油了。本来打算直接热转印上去,黑色也将就了,可是碳粉不耐热。

网友:
现在钢网都是激光打的,,喷酸也是像喷墨打印机那样,喷出极小的滴来腐蚀的。。个人做不了。

网友:
哈哈,很想学习下楼主的技术,等楼主完成了,来综合报道下流程哦!

做好钢网刷锡膏,应该不是难的。但是后面问题比较麻烦:

1)贴片,这个非常费时费力,特别是手工贴集成电路,0.5mm的芯片很累人的;

2)焊接,用风枪的话,温度把握不好,很容易烫坏芯片,即使现在没坏,以后的性能很难保证,烤炉我在赛格见过一款,要8分钟才完成一次,报价要2K多,很贵啊。

网友:
建议楼主做铜网。毕竟腐蚀铜比较容易。
铜网也能用,虽然没有钢的经用,少量的板子没问题。

楼主:
唉,今天搞了一个下午,
证明了一件事,钢皮没法蚀刻。

只能再找找铜片做试验了。

网友:
SMT钢网不要费劲了。

我们昨天找人做了两张,共计容纳了6张PCB板。 每张仅计170元。

网友:
楼主,你的手动贴片机多少钱?  什么牌子。

楼主:
手动贴片,便宜得很,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养鱼用的小气泵。淘宝上一大把
70左右。

准备继续搞铜片试验。
反正感光膜啥的都有了。
买了0.1,0.2厚的磷铜片。应该能腐蚀了吧。

楼主:
SPARKFUN上,老外有做胶片钢网
http://www.sparkfun.com/commerce/tutorial_info.php?tutorials_id=58

就是将胶片用激光雕出来,用的是0.1厚的胶片(透明塑料片)

http://www.pololu.com/catalog/product/446

可那个激光机,还挺 有讲究,居然是低功率的。
广告店用的那个激光机,居然功率还太大了,一上去,胶片就会卷起来化了。。

等阿莫的雕刻机出来,试下能不能直接雕胶片。小批量,也一样能用的。

网友:
钢网是量产工具,要用就找厂子做,省时省力,淘宝上有150就做的

网友:
修手机用的那种植锡板,也就5块钱一块。怎么那么便宜啊?

网友:
3:用热风枪吹焊,或用烤炉,或进回流焊
------------------------------------------

有没有什么推荐?

楼主:
焊:
最简单最省钱,就去淘宝买个50元的小电炉,用普通PID温控器做主控,大概100以内。
这是老外做的普通温控:
http://mightyohm.com/blog/2009/01/diy-pid-controlled-soldering-hotplate/
我查了他用的温控器,应该是普通单段式的。也就是说不能模拟标准的回流焊曲线,
只能将最高温度设为目标温度,到目标温度后,马上风扇降温,差不多就能用了。

如果要做曲线温控,还得买多段式温控仪,就贵了,350以上。

电炉我是买了,不过实在没空去搞那个温控。
直接买了台回流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7813&bbs_id=9999

今天铜片已经到家了,马上试蚀刻钢网。

楼主:
成功啦,哈哈
终于将铜网制成了,稍后再上图,
现在要继续刷锡膏,焊接。

楼主:
阿莫 给置个酷吧

网友:
【32楼】 wxws
你那个灯多大的,暴光多长时间,我也想做个

楼主:
回楼上:图中的是20W的节能灯,不太好用,我都 曝了半小时才敢停。
还是要买一个曝光灯,(买个紫外线灯DIY一个)。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操作流程是怎样的?

楼主:
贴完37楼那个贴后,我开始工作:
刷锡膏
贴元件
上焊炉
到现在为止,搞好十块板,贴片与IC
每 块板上有40个8050贴片,3个IC,2个贴片三极管。

大家看看速度如何

楼主:
一开始手脚慢一些,后来就快了,平均也花了13分钟一块板,呵。不算太快。
不过PCB已经用完了,五一前到200片,到时候再详细测一下。

ARMOK:
帮我改下标题吧:
   小批量做板,感光方式自己蚀刻SMT钢网(铜网)成功,全程有图

空下来再写一个详细些的教程。

网友:
接着上图,很棒的感觉。
以前我做过青云科技的无铅SMD工艺,全套设备下来接近3万,速度也不快。

楼主:
先出去吃碗面条,等一会上图,哈

网友:
wxws   强烈关注,也上点视频啊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回43楼:
   我一个人搞呀,没办法视频

网友:
锡膏都连在一块了,回流焊后不会短路吗?

网友:
有没有焊好的板子照片啊?看看。。

网友:
楼主的铜网没有框架,整体太软,刮锡膏时与板子的间隙可能不平,感觉锡膏漏的多了。

焊接整体相当不错啊。个人小批量生产看来是没问题了。

0805的元件一般不会出现立碑现象,感觉原因还是锡膏漏的多了,两个焊盘的连在一起,产生流动,表面张力把元件一头拉起来了。

看照片在焊完的焊盘周围有很多细小的锡珠,感觉是锡膏暴露在空气中时间长了,吸收了过量的水汽。

楼主:
回46楼:
   8050元件的膏粘在一起后没关系,出来自动好了。

IC的要注意下,特别是那两个小的,一开始没注意,有些脚拱在一起,后来贴元件前,我先用针或镊子在脚与脚间划一下。就不会搭在一起了。

这是由于我的铜网,没有做成商品钢网一样,四周弄一个框来绷紧而造成的。铜片有点翘。

楼主:
49楼:
   ”锡膏暴露在空气中时间长了“

这问题怎么解决?

刷膏很快的呀,我连刷10块板,然后再贴元件,三块板进下炉,都是一个人操作。
如果刷一块做一块的话,那膏堆在铜网上,也会吸水吧?

网友:
那种叫做竖碑,贴装偏差过大造成的,而且你的锡膏好像不好,还是曲线不对,焊锡没有充分融化。

网友:
打击楼主,继续努力,这样的还不如手工焊的。加油!!!

楼主:
我用的是有铅焊膏
总共有这么多曲线:
曲线1,适用于: 85Sn/15Pb 70Sn/30Pb;
曲线2,适用于: 63Sn/37Pb 60Sn/40Pb;
曲线3,适用于: Sn/Ag3.5; Sn/Cu.75 Sn/Ag4.0/Cu.5
曲线4,适用于: Sn/Ag2.5/Cu.8/Sb.5; Sn/Bi3.0/Ag3.0
曲线5,适用于: 红胶标准固化温度曲线,Heraeus PD955M
曲线6,适用于: PCB 板返修等
曲线7,8,适用于:用户自设定曲线:

不太明白具体含义,我用了第一条。有错没有?
能不能指点一下,具体曲线的含义?

网友:
阿莫的钢网在哪里做的?
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我这里直接找加工厂代做,要收400元/张。

楼主:
经52楼指点,发觉我真搞错了,在锡膏瓶上发现了:

Alloy:Sn63/Pb37     应该用曲线2了。。
Viscosity:190Pa.S

网友:
第一条适合熔点高的,第二天熔点低

网友:
在很近的引脚间在字符层布上线条隔离就能防止粘连,手工焊接也是,很神奇的啊。。。楼主试试

楼主:
gongnn 魔法师:
   高手呀,下次布板知道了,
  "在很近的引脚间在字符层布上线条隔离就能防止粘连"

我这锡膏,应该用曲线2吧?
傻瓜些,是否只要看这个参数 Alloy:Sn63/Pb37    ?

楼主:
另外,上面的板子,可不可以重新用曲线2再烤一遍?

网友:
非常不错了。虽然比不上ARMOK家的那位手工焊的。

网友:
61楼,不可以,那就更差了,锡膏里没有焊膏了,手工焊一下会好些

楼主:
有点没想明白:
   第一条曲线熔点高,那么,我错误地用了第一条曲线,那么我的焊点,应该说是烤过头了,是吧?应该这个意思吧

那为什么说”焊锡没有充分融化“呢

网友:
我一开始没看到你的曲线标注,以为你选择的是低温曲线,焊锡还没有充分融化,也是猜测的,现在看应该是过了,就像电烙铁长时间、多次加热一个焊点那样的发毛,没有光泽

楼主:
哦,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哈哈,又有很多小作坊可以照楼主这样开工啦

网友:
贴片会往上翘是因为你贴上去没向下按一下(请按)

锡浆刷的过多了点!

网友:
焊锡膏里边的合成树脂材料极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所以取锡膏时要少量多次,动作要快,锡膏的罐子要盖好。然后取出的锡膏要充分搅拌,刮好后尽快贴片焊接。由于锡膏吸收了水分,在加热过程中水分首先沸腾,会把锡膏炸出很多极细的颗粒,在焊接过程中这些散落在电路板上的颗粒也会熔化,然后再自身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变成球形。在特别精密的电路板上,这些可能会引起短路,同时也会试焊盘上锡膏变少,影响焊接可靠度。

楼主:
哦,又学习了。

不过还是有问题,刷膏的速度,总是快于贴片的速度的,那么
就会产生一个时间差,就是刷好膏后,最好在多少时间内贴完元件?

网友:
用雕刻机作钢网

楼主:
雕刻机做32楼最后一张图是有点困难的。而且价格也不在一个档次呀

网友:
仔细看了一遍贴,就是机器太贵了。

网友:
刚才去淘宝看了下紫外的灯。
好像有灯管样式的,是不是需要镇流器之类的东东,不太清楚。
找到一种直接可以接灯头的,应该比较方便,可以参考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a826e08db5f9232e33d6b798be06a58.jhtml?cm_cat=2172

楼主:
回73楼:做过PID温控的,能不能做个用电炉的小回流焊控制板?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8885&bbs_page_no=1&bbs_id=9999

回74楼:
   个人喜欢这个,安装方式也很好。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a91a72501ebb5e2558a86542dc73d2ac.jhtml?cm_cat=0

网友:
好,我也在努力寻找小批量的焊接方法,最近找了一家做焊接加工的帮我焊接008,被他害惨了。本来说好3分一个点4天加工好的,结果拖了我2个星期,造成008全面没货。到现在我还没拿到板子呢,本来谈好除加工100套,008,再帮我加工几百套007的,我将所有元器件都发给他了,结果又不愿意我帮加工007了,说忙不过来,整个工期都被他耽误了。这期间,我打电话催,告诉我22号可以帮我加工好008的,我几百里路跑过去,说还没加工呢,你说气不气人,昨天下午说做好了帮我发过来,我说你不愿意做007了,就将我所有的元件与板子发给我,我明天给他汇款(天太晚了),结果,扣下我的007的零件等我汇了加工费才给我发,只给我发008的板子。真是恼火。

    这样算下来加工费008一百套900元再加上差旅,时间每台机器的仅加工费就超过12元。还不知道他加工的到低质量如何?还有元件都是整盘给的,损耗是多少?如果加工的有虚焊,短路的,再维修,这样的话,即使手工焊接2个星期也焊完了。

    最气人的是,耽误了工期有好多人问我要货我没有,许诺人家下个星期,结果根本没货。

    整个算下来我买个楼主这样的贴片机费用也相差不多了,我们自己人加工,整个工期与品质都能控制了。虽然,相对麻烦些但毕竟方便多了。

网友:
不如找2个小工干了。

楼主:
zhifeng
  跟我碰到的事一样呀,小批量加工,人家虽然接了,但是不肯上心的。
去年我也是给昆山一家伙加工。搞得我火大,元件还焊错了,得一个个查,一个个改。
所以想到自己改,虽然费些力,但还是心甘情愿的。

网友:
LZ,如果用下来效果不错的话,偶到你那参观下,啊行?

楼主:
962内部图来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9198&bbs_id=9999

楼主:
79楼
  可以,我在江阴。我QQ:1103012

楼主:
买了个灯: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a826e08db5f9232e33d6b798be06a58.htm

试下效果如何

网友:
【82楼】 wxws
体积太小怕有地方没照到呀

楼主:
灯泡使用汇报:
  效果可以,体积可能小些,不过我够用了。
  第一次,不敢时间太少,照了5分钟,显影时,已经感觉有些曝过头了。

网友:
wxws,试试新曲线,如何?上图

楼主:
回楼上,正在烂铜片呢
现在烂得很慢,得1小时,再想办法也没用
现在采取的措施有:
1:电炉隔水加热
2:过一会就摇下
3:过五六分钟,就用棉签擦一下要烂掉的区域(想来这个肯定不会做反功吧?)

找了下所谓的腐蚀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12885&bbs_id=9999

网友:
有空学习一下!!
谢谢了

楼主:
新做了张铜网,刷时没刷太大,贴元件时,感觉薄了,有点粘不住
上图给我把把关

用的是曲线2

楼主:
gongnn 魔法师:
  仔细分辨了一下曲线一与曲线2的效果,焊点感觉一样嘛。
  还会是什么原因呢?锡膏?

网友:
0.1钢片的单位是0.1毫米还是英寸?

网友:
绝对有用的帖子,绝对的DIY,学习!

网友:
锡膏用前要搅拌,平时要保存在冰箱里面,感觉你的助焊剂都挥发了,要不不会那么有颗粒感。曲线2没错的,焊锡膏不知什么牌子的,买些好点的吧

楼主:
锡膏是新启封的,搅拌过,是KINGFULL牌,KF-886型。
另外,上面的蓝板子的锡膏厚度,合适吗?

铜片厚度是0.1mm

网友:
略薄,是你的铜网薄

网友:
这个帖子一定要顶,呵呵,100贴就留给其他朋友了。

网友:
其实烙铁焊接很快的,质量也很好,关键是成本低啊,锡膏多贵,还有浪费

网友:
呵呵,97楼魔法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人工用手工焊接,很难保证偶尔的出错,人做事很容易产生疲劳,这样的结果就是产品和焊点质量的一致性会比机器或手工贴片差一大截了。

从这个帖子看来,97楼魔法师是个贴片内行啊,从这里学了不少知识,也谢谢你。

网友:
我见过人家用胶片来做钢网,好像还不错,开孔要方便吧,
楼上已经贴了图了,刚才没有看到

楼主:
哈,突破100楼。

另:99楼,能否帮我问下,怎么做胶片网呀,我也想做,不过想不出办法
  1:雕刻机:太细,估计不行,而且胶片也薄,只有0.1mm
  2:激光雕刻机:找了下广告材料店,他们用的机子,功率太大,上去晒一下,胶片就成一团了。
     机械厂的激光雕刻机,也不行,功率更大,而且割一条线,就是毫米级的宽度。而且花不起那个钱。

网友:
很多的钢网的孔是冲出来的,胶片也可以,不过有毛刺,不好,你可以尝试冲孔,就是有几种孔的简单模具,然后在硬板上定位打孔,不过对手法要求很高,也可以用X_Y辅助定位仪器

楼主:
冲孔模具肯定不便宜,定位好搞,只要用打印机打在透明胶片上,再贴在钢片上,手动打孔。

网友:
小批量用丝网来做不是更好???

楼主:
丝印一样呀
丝印还是得蚀刻。

感光方法流程:
  1:打印胶片
  2:贴感光膜
  3:晒版
  4:显影
  5:蚀刻
  6:脱膜

丝印方法流程
  1:打印胶片
  2:网版涂感光胶
  3:晒网版
  4:在钢(铜)反上刮防蚀涂层
  5:涂层固化
  6:蚀刻板
  7:脱膜(去掉涂层)

总结:丝印麻烦一些,更适于批量生产,但是钢网是不用批量的。

楼上难道是指直接用网版来做钢网?如果是的话,锡膏能透过丝印的网吗?

网友:
这贴要顶,学习了

网友:
我看了下楼主刷的锡膏,不是太薄就是糊在了一起.感觉可能:
         铜片一是太薄,
             二是锡膏的流动性.

我想用弹性丝网是不是更好一点,就是丝印广告那种绢布,有各种规格,目数不同.能通过锡膏的目数肯定有,要实验确定.

         优点一是便宜,
             二是它可以通过调节绷网架的高低来控制丝印的锡膏的厚度,既不会糊在一起,也不会薄了,粘不牢元件.

期待楼主的实验结果.

网友:
楼主现在用的怎么样,我也打算上一套,后面有50套板子要自己焊,有些犯难

楼主:
107楼:照片是第一,第二次刮时照的,所以手生,多刮两次就有体会了,使用绝对没问题。另外丝网我没有,没这个条件,试验都要花钱的,不太高兴再花钱了,有兴趣有条件的朋友试试,另一贴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3660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xws&bbs_id=9999

108楼:用得不错,就是刮膏太快了,哈哈,手工贴元件的速度跟不上呀,现在的速度,卡在贴元件上,不过是没办法改进了,贴片机可买不起,只能多几个人贴元件就行。

网友:
准备进一套了,先去拼板,如果几个人流水作业贴件,速度应该还是很快的,主要的是出来的东西漂亮,另外是不是需要超声波清洗一下啊。

楼主:
不过贴元件特别要注意别贴错了,你看我88楼的图片,电阻我用方框,电容用圆的,都标注好数值。

要求高就洗嘛,不高就算了,另外那些文字是可以用洗板水洗掉的。

网友(2009-06-15):
觉得还是去开个钢网吧,才150~200元,

网友:
962这种回流焊机我也有一台, 这台机周围温度明显低很多,所以有些焊点根本没有溶化, 这种机只能适合10X10CM左右的板,很不实用,我这台2000多买回来的,基本上不怎么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去,1200元出

楼主:
今天跟一个朋友聊起来,他又教我一个办法。更简单:

用32楼的胶片,激光或喷墨都行,打好后,再用细烙铁烫洞就OK了,烫完再用刀片刮刮平。

更省时省力省钱。
不过IC可能就要用手工焊了。

网友:
不过感觉钢网貌视不贵啊,小点的才150。如果IC多,还是钢网吧,就算省下150大洋,也刚刚够钢网费,但是人工多了啊

楼主:
问题是我都是小批量,多种类的板子呀。

网友:
贴片的时候,怎么保证不会贴错呢??

都是用手工的吧??由于刷了锡膏,对于速度就有要求了

我看很多手动贴片机的介绍,都说能达到每小时600~1000pcs,我觉得很难

特别是由一些板子,容阻件的数值是没有标在PCB上的,那就需要对应着贴片图来弄了,效率就更低了

如果有小型全自动的贴片机,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解放

楼主:
自己做板时,将标值画在板上嘛。
我都这样做,你看我上面的图就知道了。
贴片机太贵了。
到少我现在用不着。
上面那种板子,我现在手工贴,10分钟2片,正好跟小回流焊同步。呵。

网友:
你怎么把钢网繃紧?

不繃紧的话会存在很多其他的问题。

楼主:
我没有繃紧,除了MCU 很密的脚刮膏后会连在一起,焊时要注意用针划一下,其他没事,焊后也要检查一遍。

另外,我接受了楼上哪位大侠的建议,在画新板时,MCU的脚与脚间,画了一条细线,要等板子到手后,试了才知道有没效了。

网友:
【117楼】 wxws
积分:739
派别:
来自:江苏江阴
问题是我都是小批量,多种类的板子呀。

钢网可以拼板的,把小板子集合起来就可以了。除非你经常修改,做一次之后就舍弃不用。做不同的板子,这样的话,可能你现在的方法是最合适的。

网友(2009-09-02):
好像手工焊比用回流焊炉还漂亮, 不知道是否机器的问题(加热温度曲线有偏差)还是鍚浆的问题.

当然量产一定要用贴片机加回流焊.

网友(2009-12-28):
记得看了老外的一个视频。。。。居然没用钢网。
感到很奇怪,不用钢网的话,刮锡膏只能借助阻焊膜刮出很薄的一层,这个厚度能够么?

楼主(2010-02-02):
老外还有人做 塑料钢网 用小功率激光雕刻机 刻在塑料片上 也是很好的方法。
可惜我没找到有类似小功率的雕刻机。不然更省事省钱。

本地广告店里的激光机 功率太大 塑料片 上去就化了。金属又刻不动 。
能找到合适的材料也可以。

网友:
问一下,哪儿的钢网做的比较好还便宜呢?

还有,做钢网的话,需要发什么文件?

还有,钢网只是刮锡浆用么?可不可以刮完之后把元件也放上去,再把钢网拿下来?

自己做铜网的话,能给个详细的步骤和注意事项么?

网友:
我这里有 深圳一家做钢网的报价单..价格还行..
因为从深圳到昆山老是发顺丰....运费太贵就在本地做的

要联系方式的加我 QQ14802779

他们给我的报价: 你们可以自己再谈价格

SMT 蚀刻钢网     规 格  37*47     单价 130元一张
SMT 蚀刻钢网     规 格  42*52     单价 240元
SMT 蚀刻钢网     规 格  55*65     单价 350元
SMT 蚀刻钢网     规 格  73.6*73.6  单价 480元
SMT 激光钢网     规 格  73.6*73.6  单价 550元

网友(2010-05-24):
看了半天,没整明白哪种方法自己DIY钢网?

网友:
我也正想做钢网,手工焊要疯了。

网友:
还是弄个激光刻章机打胶片比较方便,那种封装胶片的厚度可以选的。

网友:
我刚下单买了几张0.2MM的钢片。回来实验下。看下腐蚀效果。。。。楼主,0.2MM的嫌厚吗?

网友:
钢网拼版好像不太方便,大的不行,小点的还行,之间要留足够的空间,否则刮的时候没办法控制,都漏到别的板子上了

网友:
其实好象还有两个问题:
1、锡膏稠度,可能有问题。
2、起网可能有问题。

坚碑,可能的问题是,置片时没有将两端润湿。在加热过程中锡熔化过程由于表面张力,两边受力差别较大所致。
简单办法是置片时压实。

不锈钢做钢网,手工应该也能做。
在街上看到着色字的不锈钢标牌。就是腐蚀做的。腐蚀深度远高于0.1X,并且边缘未见不齐。
估记钢的材质(钢有编号)和腐蚀剂尚不清楚。

网友(2010-12-17):
Mark!
刚买了T962的学习之。。。

网友:
贴片加工

网友(2011-02-13):
回复 网友A:
我刚下单买了几张0.2mm的钢片。回来实验下。看下腐蚀效果。。。。楼主,0.2mm的嫌厚吗?

0.2的厚了,容易连焊,0.12就行,最多0.15

网友:
钢网做完了,然后怎么用呢?

网友(2011-05-24):
集思广益!lz加油!

网友(2011-07-24):
效果看起来意外好啊。。mark,大用场。。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1-08-25):
我的小批量别人都不愿鸟我,板子上面大部分是贴片,插件的也有一点,正犹豫是像楼主这样用回流焊+锡膏加工后手工焊接插件还是直接按照论坛里兄弟说的用704胶固定贴片,然后用小锡缸直接连插件的一起给过了,还有哪个兄弟小批量搞过后者方法的?

网友:
学习了,这样也能做

网友:
这些就算能做,也很费时间的。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还不如让PCB厂赚这个钱...........

网友(2013-04-22):
mark,好东西,我也想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想用热转印的方式做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蚀刻方法    我用的环保蚀刻剂,蚀刻板子的时候铜皮太厚了  就会断线 侧边腐蚀了    顺便给个购买铜皮的链接   我找到最薄的铜皮也是0.2的   没找到0.1 0.1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给一个买铜皮的淘宝链接,避免走弯路    非常感谢

网友:
我在一家电路板厂做钢网才60元

网友:
我也晒晒我的钢网(铜网),0.1mm的铜板,拿到后就直接剪刀伺候,没有做其他处理,用铝加热板170度转印的,最细0.25mm的间距   效果感觉还不错

网友(2013-05-2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ODg0NDcy.html
楼主介绍你看看这个视频,我觉得这哥们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