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obe professional打开某中文PDF文件为乱码,而打开其他中文PDF正常,请教是何缘故?

楼主(2009-04-15):
RT
目前可以用foxit reader打开,但是标签显示也是乱码
用adobe打开完全不行,感觉是编码的问题,但是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请大虾指教,该问题如何才能解决

附该PDF文件

网友:
adobe升级一下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上传一个pdf编辑工具,可以正常打开,但是用虚拟pdf打印机不能打印。估计还是编码的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36567.rar(文件大小:2.47M) (原文件名:pdf编辑工具.rar)

网友:
使用这个打开可以打印...
http://www.cnki.net/software/xzydq.htm
然后进行OCR扫描得成...

楼主:
多谢LS的两位

wajlh 推荐的编辑工具类似于foxit reader,它们是同一个公司的

用foxit确实可以打开,但是用adobe打开就是乱码
而adobe打开其他中文PDF时是正常的
为什么了foxit能识别,而adobe不行?
我用法的是adobe professional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