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问题:对应ATmega48V的PIC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09-04-15):
原来our这里也有PIC大本营,太好了!

想在PIC与AVR之间做个比较选择。我查过microchip网站里的选型页面,但是都没有标明是否有中断功能,之前用的PIC16F57就没有中断,而ATmega48V提供的功能基本满足。
有没有人熟悉两种产品的,能推荐几种对应48的PIC单片机?谢谢!
我关注的方面:
中断: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
IO:20个以上
电压:最低2.0V以下
价格:1美金以下

网友:
可以看看PIC16F723,不知道ROM空间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刚出来的,价格应该不错.

楼主:
这个型号刚好满足我的要求,非常感谢!

现在就产生了个问题,16F723与mega48之间该如何选择呢?功能与价格实在是没啥差别……

网友:
哪个用的爽用哪个呀,再者就是你的供应商哪个方便.

楼主:
呵呵,好像是这样的……PIC功耗更低点

对于PIC上不用的IO口,能不能直接接地?我看datasheet上写应拉为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
不知道72x系列的烧写器现在上市了没有

楼主:
……不能用ICD2吗?

网友:
16F883。72X是新品。整死你的。

网友:
16F72就可以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