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手机的语音信道来进行数据实时传输,可以得到多大的数据传输速率?

楼主(2009-04-15):
DTU是不是用短信传数据最常见啊,但这种通信模式没什么实时性

想问一下可否这样实现:比如两个人打手机,语音同时双向传输的,把信号加载在语音中,进行编解码不就可以实现双向实时通信了

在进一步,手机也不过是对语音进行AD采样,然后数字传输,又DA解码。

能否去除AD采样环节,直接把MCU送来的数据放入语音信道发送到对方手机,对方手机也不DA解码,直接输出到MCU进行处理?

哪位高手可否解答一下?即如何使用GSM、CDMA的语音信道来进行数据实时传输,可以得到多大的数据传输速率?

楼主:
居然无人回答啊

网友:
印象中appcat网友有DTU开发板的,你找找看

网友:
GSM语音信号是要经过信源编码的,CELP是有差错编码,编码过程中要损失大量信息的,最简单的例子是要滤掉4k以上频率分量。
所以用语音信道传数据估计会出不少差错。

个人意见

楼主:
谢楼上的,看来是不行了

*************************************************************

【81楼】 h2feo4 无机酸

积分:653
派别:
来自:HNU
目前常见的验证码,就算再复杂也扛不住中间人攻击的

攻击方法举例:
寻找一个人气比较高的论坛A合作(有钱就能找到)
确定你要攻击的论坛B
编写中间程序C,从论坛B的注册界面提取出验证码图片,并发给A,显示在A的界面上
A论坛网友在注册、发帖、回帖时会把验证码识别出来(这个验证码其实是从B论坛转载的),A再把网友人肉翻译出的验证码明文发给C
C用翻译好的验证码在B论坛为所欲为

以上方法曾用于帮助图书馆对馆藏图书进行识别,把图书扫描照片切成若干段作为论坛验证码使用,返回值重新组合成电子书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4-14,13:36:52.

****************************************

无机酸,你的这招实在太高了

网友:
楼主这么考虑,语音经过采样数字化这个是GSM底层的工作了,咱们肯定玩不了,楼主其实现在的GPRS是直接支持数据分组交换业务的,所以DTU都是用GPRS和TCPIP进行通信的,使用短信进行通信的不能叫DTU,只能算短信猫。
关于楼主的提议,其实办法是有的,用一颗MSK的MODEM芯片对数据进行调制,然后直接加载到已经拨通的手机话筒上去(阻抗要匹配),另外一个手机听筒出来的信号也用这个芯片解调,就能解调出数据来了。我没有在手机上做过实验,但是在对讲机上实现过4800bps的数据传输速率,而且对讲机是工作在异频差转台模式下的,系统非常稳定,误码率很低。所以我估计手机传输数据也是可以的。

楼主:
To 【5楼】 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好像不能进行调制解调 像3楼说的那样“要滤掉4k以上频率分量”那根本达不到可用的通讯速率

DTU如何用啊,可以点对点通讯吗?传输速率有多少?你开个扫盲贴如何啊

网友:
DTU的扫盲还是到通信板找那篇回复的GRPS MODEM资料开源贴。完整的资料来不及整理,最近忙死,手上同时画3块板子。
使用语音信道的MODEM芯片,他产生的FSK调制型号就是落在人的说话的频谱范围内的,一般是两个频率,有1600HZ和3200HZ的,也有1800HZ和3600HZ的,这些芯片本身就是为语音通道频谱设计的,所以,不怕滤掉4K以上的分量。
下面给个用MSM7512B芯片产生的调制音频信号,速率1200bps,听到那个难听的噶一声,就是数据在发送了。

楼主:
多谢苹果猫
我搭个硬件试一试

网友:
用DTMF双音,10 char/S.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放狗搜一下CSD,外加Modem芯片用语音信道传数据?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方案问题。

网友(2013-11-21):
你好,各位大虾,特别是appcat
我是一名初创人员,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我想做一个通过手机话音信道传对讲控制命令的,如静音或强拆什么的,在语音信道上随路传递这样的数据,可否实现,怎么实现。
我要做一个蓝牙喊话器与手机连接,意思是如果需要,可以在喊话器上加元件来实现。当然,能在手机程序上实现那就更好。
不好意思,第一次上阿莫,就提这么直接和请求帮助。
希望能得到你的答复。谢谢先
希望能合作。
不知道能否留联系方式,如果能,下次留。

网友:
语音信道用FSK,1200bit/s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