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linux2.6.29内核+yaffs2文件系统过程

楼主(2009-04-15):
http://lsw0136.blog.163.com/blog/static/12225013200931514145650

移植linux2.6.29内核+yaffs2文件系统过程:

软件平台:vm(fodera 9)+arm-linux-gcc 4.3.2

硬件平台:友善之臂出的mini2440开发板友善之臂

参考资料:网上n多资料,在这里先谢谢这些无私贡献自己经验的前辈们。
         <<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作者:韦东山,书完全是根据作者的经验写的,
         和2410 2440的板子比较配套,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参考书,特别是用2410或者是2440的初学者.

    现在开始移植了,bootloader我还是用的mini2440的supervivi,这个比较方便,现在已公开源代码,功能十
分强大,u-boot就留给以后吧.2440的板子移植内核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内核里面已经有了2410的配置文件,
简单的改一下,基本就可以了,再就是外设驱动的修改了.

1.修改顶层Makefile文件

   直接将Makefile文件里面的        ln193

   ARCH ?= $(SUBARCH)

   CROSS_COMPILE ?=

   改为:

   ARCH ?= arm

   CROSS_COMPILE ?=arm-linux-

然后用S3C2410的默认配置文件

#make s3c2410_defconfig        //此命令 configuration written to .config
                               //要先按上面方法修改完成Makefile文件才能执行这一步

#make menuconfig               //只需修改下面几项
  • Enable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

  •    Module unloading

  •    Automatic kernel module loading
           选择这两个,剩下的可以去掉

    System Type ---->

  • S3C2410 DMA support

  • Support ARM920T processor
           S3C2410 Machines --->

  • SMDK2410/A9M2410
           S3C2440 Machines --->

  • SMDK2440

  • SMDK2440 with S3C2440 CPU module

    **************************************************************************************************************

    2.修改时钟,不修改超级终端中会出现乱码

    修改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ln163

    S3c24xx_init_clocks(16934400);

    改为:

    S3c24xx_init_clocks(12000000);

    3.修改mach-type
    方法1:修改vivi的启动参数
    从nandflash启动后,迅速按住SPACE键进入supervivi
    Supervivi> menu,进入菜单vivi

    ##### FriendlyARM BIOS for 2440 #####

    [v] Download vivi

    [k] Download linux kernel

    [y] Download root_yaffs image

    [c] Download root_cramfs image

    [n] Download Nboot

    [e] Download Eboot

    Download WinCE NK.nb0

    [w] Download WinCE NK.bin

    [d] Download & Run

    [f] Format the nand flash

    [p] Partition for Linux

    Boot the system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t] Print the TOC struct of wince

    [q] Goto shell of vivi

    Enter your selection: s

    ##### Parameter Menu #####

    [r] Reset parameter table to default table

    Set parameter

    [v] View the parameter table

    [w] Write the parameter table to flash memeory

    [q]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s

    Enter the parameter's name(mach_type, media_type, linux_cmd_line, etc): mach_type

    Enter the parameter's value(if the value contains space, enclose it with "): 362

    Change 'mach_type' value. 0x0000030e(782) to 0x0000016a(362)
    这一步有时候会卡很长时间,多试几遍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 Parameter Menu #####

    [r] Reset parameter table to default table

    Set parameter

    [v] View the parameter table

    [w] Write the parameter table to flash memeory

    [q]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w

    Found block size = 0x0000c000

    Erasing...   ... done

    Writing...   ... done

    Written 49152 bytes

    Saved vivi private data

    ##### Parameter Menu #####

    [r] Reset parameter table to default table

    Set parameter

    [v] View the parameter table

    [w] Write the parameter table to flash memeory

    [q]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v

    Number of parameters: 9

    name                   :   hex    integer

    -------------------------------------------------------------

    mach_type              : 0000016a          362

    media_type             : 00000003            3

    boot_mem_base          : 30000000    805306368

    baudrate               : 0001c200       115200

    xmodem                 : 00000001            1

    xmodem_one_nak         : 00000000            0

    xmodem_initial_timeout : 000493e0       300000

    xmodem_timeout         : 000f4240      1000000

    boot_delay             : 01000000     16777216

    Linux command line: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115200

    ##### Parameter Menu #####

    [r] Reset parameter table to default table

    Set parameter

    [v] View the parameter table

    [w] Write the parameter table to flash memeory

    [q]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q

    方法2:修改内核文件
        修改cpu ID,不修改将会出现无法进入内核由于CPU mach_type 不对应找不到对应的CPU。
        arch/arm/tools/mach-types  这个文件打开修改 对应CPU  的ID
        比如我修改 S3C2410 对应为 782(我的VIVI的ID)。这样就可以找到S3C2410了

    ***********************************************************************************************************************

    4.修改MTD分区
    MTD分区信息在arch/arm/plat-s3c24xx/common-smdk.c文件中修改.        ln109
    这个也比较简单,我是根据supervivi里面的分区信息来的,我的分区信息如下: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smdk_default_nand_part[] = {

            [0] = {

                    .name   = "vivi",

                    .size   = 0x00030000,

                    .offset = 0X00000000,

            },

            [1] = {

                    .name   = "kernel",

                    .offset = 0x00050000,

                    .size   = 0x00200000,

            },

            [2] = {

                    .name   = "root",

                    .offset =0x00250000,

                    .size   =0x03dac000,

            }

    };

    有的文章介绍说这个文件还要修改smdk_nand_info如下:
    static struct s3c2410_platform_nand smdk_nand_info = {
    .tacls              = 0,        //default is 20
    .twrph0          = 30,       //default is 60
    .twrph1          = 0,        //defualt is 20 changed by yangdk
    .nr_sets   = ARRAY_SIZE(smdk_nand_sets),
    .sets        = smdk_nand_sets,
    };
    但查看友善之臂的内核发现并没有改,因此我也没有修改,最终也没出现问题
    启动之后还是会现panci信息因为还没有写入文件系统.

    5.内核增加yaffs2支持

    到网上下载ysffs2源代码,解压之后进行如下修改:

    ./patch-ker.sh c /2440/linux-2.6.29
    上面命令完成下面三件事情
    (1)修改内核fs/Kconfig
       增加一行:source "fs/yaffs2/Kconfig"
    (2)修改内核fs/Kconfig
       增加一行:ojb-$(CONFIG_YAFFS_FS) +=yaffs2/
    (3)在内核fs/目录下创建yaffs2目录
       将yaffs2源码目录下面的Makefile.kernel文件复制为内核fs/yaffs2/Makefie;
       将yaffs2 源码目录的Kconfig文件复制到内核fs/yaffs2目录下;
       将yaffs2源码目录下的*.c *.h文件复制到内核fs/yaffs2目录下.
    在内核根目录下执行:
    #make menuconfig 配置yaffs2文件支持
    File systems   --->
    Miscellaneous filesystems --->
        <*>YAFFS2 file system support

    这里留着默认配置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在移植yaffs文件系统中由于出现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
    后来将这里完全按照友善之臂的配置改了一下,但是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6.#make uImage        生成zImage

    **********************************************************************************************************************

    7.创建yaffs文件系统

    具体移植过程如下:
    1.  创建必须的文件夹及设备文件
    # mkdir rootfs
    # cd rootfs
    # mkdir bin dev etc lib mnt proc sbin sys root
    # mkdir  /etc/var
    # mkdir  /etc/tmp

    # ln  -s /etc/var /var
    # ln  -s /etc/tmp /tmp

    2. 创建设备文件系统
    从 Linux-2.6.18开始,负责旧版本的设备管理系统devfs已被废除,但新
    版本的udev是一个基于用户空间的设备管理系统。在内核启动时并不能
    自动创建设备节点,固需手动创建console和null两个启动过程必须的设
    备节点。我们将采用busybox中内置的mdev,一个简化的udev版本.
    # mknod -m 660 dev/console c 5 1
    # mknod -m 660 dev/null        c 1 3

    3. 建立动态运行库
    由于linux只安装上了arm-linux-gcc 4.3.2没有glibc的库文件,只好把友善之臂提供的
    yaffs2文件系统下的lib文件拷贝过来。
    # cp -rfd /2440/root_qtopia/lib/*  /2440/rootfs/lib/
    拷贝经过交叉编译的库文件,参数-d,保持库文件的链接关系。

    4. 交叉编译busybox
    解压缩tar -zxf busybox1.13.3.tar
    解压后修改Makefile,指明交叉编译器:
        ARCH             ?= arm
        CROSS_COMPILE    ?= arm-linux-

    5.执行make CONFIG_PREFIX=/2440/rootfs install
    在/2440/rootfs目录下生成sbin,usr目录和linuxrc文件

    6.创建etc目录下文件
    在rootfs/etc目录下创建一个inittab文件
    内容如下:
    # /etc/inittab
    ::sysinit:/etc/init.d/rcS
    s3c2410_serial0::askfirst:-/bin/sh
    ::ctrlaltdel:/sbin/reboot
    ::shutdown:/bin/umount -a -r

    创建etc/init.d/rcS文件
    #!/bin/sh
    ifconfig eth0 192.168.1.17
    mount -a
    mkdir /dev/pts
    mount -t devpts devpts /dev/pts
    echo /sbin/mdev > /proc/sys/kernel/hotplug
    mdev -s
    最后还要改变它的属性使它能够执行。
    chmod +x etc/init.d/rcS

    创建etc/fstab文件
    #device        mount-point        type        options        dump        fack order
    proc           /proc              proc        defaults        0           0
    tmpfs          /tmp               tmpfs       defaults        0           0
    sysfs          /sys               sysfs       defaults        0           0
    tmpfs          /dev               tmpfs       defaults        0           0

    7.构建其他目录
    mkdir proc mnt tmp sys root

    8.使用mkyaffsimgae命令生成yaffs映像文件
    mkyaffsimage rootfs rootfs.yaffs

    9.通过supervivi将内核映像zImage和rootfs.yaffs下载到开发板上

    启动内核出现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FTDI USB Serial Devic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ftdi_sio
    ftdi_sio: v1.4.3:USB FTDI Serial Converters Driver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pl230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pl2303
    pl2303: Prolific PL2303 USB to serial adaptor driver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s3c2440-i2c s3c2440-i2c: slave address 0x10
    s3c2440-i2c s3c2440-i2c: bus frequency set to 98 KHz
    s3c2440-i2c s3c2440-i2c: i2c-0: S3C I2C adapter
    S3C2410 Watchdog Tim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wdt s3c2410-wdt: watchdog inactive, reset disabled, irq enabled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132K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nit!

    后来对比友善之臂的menuconfig把Kernel Features改为
    Kernel Features --->
            Memory split...--->
            [ ]preemptible Kernel...

  • Use the ARM EABI to compile the kernel

  •         Allow old ABI binaries to run ......
               Memory model (flatMemory)--->
            [ ]Add lru list to tarck non-evictable pages
    解决问题

    以下为启动信息,可能还有点小问题以后解决

    VIVI version 0.1.4 (root@capcross) (gcc version 2.95.3 20010315 (release)) #0.1.4 Mon Oct 27 10:18:15 CST 2008
    MMU table base address = 0x33DFC000
    Succeed memory mapping.
    DIVN_UPLL0
    MPLLVal [M:7fh,P:2h,S:1h]
    CLKDIVN:5h

    +---------------------------------------------+
    | S3C2440A USB Downloader ver R0.03 2004 Jan  |
    +---------------------------------------------+
    USB: IN_ENDPOINT:1 OUT_ENDPOINT:3
    FORMAT: <ADDR(DATA):4>+<SIZE(n+10):4>+<DATA:n>+<CS:2>
    NOTE: Power off/on or press the reset button for 1 sec
          in order to get a valid USB device address.

    NAND device: Manufacture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K9D1208V0M)
    Found saved vivi parameters.
    Press Return to start the LINUX/Wince now, any other key for vivi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05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200000 ... done
    zImage magic = 0x016f2818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MACH_TYPE = 362
    NOW, Booting Linux......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29 (root@LINUX) (gcc version 4.3.2 (Sourcery G++ Lite 2008q3-72) ) #4 Wed Apr 15 10:29:11 HKT 2009
    CPU: ARM920T [41129200] revision 0 (ARMv4T), cr=c0007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SMDK2440
    ATAG_INITRD is deprecated; please update your bootloader.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S3C2440A (id 0x32440001)
    S3C24XX Clocks,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4X: core 405.000 MHz, memory 101.250 MHz, peripheral 50.625 MHz
    CLOCK: Slow mode (1.500 MHz), fast, MPLL on, UPLL on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irq: clearing pending status 02000000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2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8, 1024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AC0]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61420KB available (3024K code, 270K data, 132K init)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01.93 BogoMIPS (lpj=504832)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_namespace: 71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S3C2410 Power Management,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40: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
    S3C2440: IRQ Support
    S3C24XX DMA Driver, (c) 2003-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DMA channel 0 at c4808000, irq 33
    DMA channel 1 at c4808040, irq 34
    DMA channel 2 at c4808080, irq 35
    DMA channel 3 at c48080c0, irq 36
    S3C244X: Clock Support, DVS off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extended precision)
    yaffs Apr 15 2009 10:21:24 Installing.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2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30x40
    fb0: s3c2410fb frame buffer device
    lp: driver loaded but no devices found
    ppdev: user-space parallel port driver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s3c2440-uart.0: s3c2410_serial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0)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1: s3c2410_serial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3)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2: s3c2410_serial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76) is a S3C244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dm9000 Ethernet Driver, V1.31
    Uniform Multi-Platform E-IDE driver
    ide-gd driver 1.18
    ide-cd driver 5.00
    Driver 'sd'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bus_type methods
    S3C24XX NAND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40-nand s3c2440-nand: Tacls=3, 29ns Twrph0=7 69ns, Twrph1=3 29ns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NAND 64MiB 3,3V 8-bit)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8-bit":
    0x000000000000-0x000000050000 : "vivi"
    0x000000050000-0x000000250000 : "kernel"
    0x000000250000-0x000003ffc000 : "rootfs"
    usbmon: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S3C24XX OHCI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irq 42, io mem 0x4900000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libusual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usbserial: USB Serial Driver core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FTDI USB Serial Devic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ftdi_sio
    ftdi_sio: v1.4.3:USB FTDI Serial Converters Driver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pl230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pl2303
    pl2303: Prolific PL2303 USB to serial adaptor driver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S3C24XX RTC, (c) 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40-i2c s3c2440-i2c: slave address 0x10
    s3c2440-i2c s3c2440-i2c: bus frequency set to 98 KHz
    s3c2440-i2c s3c2440-i2c: i2c-0: S3C I2C adapter
    S3C2410 Watchdog Tim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wdt s3c2410-wdt: watchdog inactive, reset disabled, irq enabled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132K
    ifconfig: SIOCSIFADDR: No such device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 阿莫论坛20周年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

网友:
    怎么没有人顶呢?
    问一下楼主,如果单单是编译一个内核,而不用文件系统的话,能不能在RAM中运行内核?就是说下载到RAM,然后从RAM启动?
    我的也是MINI2440的开发板。
    文件系统过一阵子再做。

    再问:supervivi公开了代码了?

网友:
    supervivi开源了??

网友:
    我也有此疑问?如果有能否提供下源码?

楼主:
    是我弄错了,给的好象不是supervivi,我还没仔细看,网站上说以后平台源码全部开放,以后主要做qt显示部分,回一楼,没有文件系统内核应该启动不起来,进不了命令行,做个文件系统不复杂啊,按照我那个步骤肯定做得出来,不过我自己折腾了两个礼拜

网友:
    4楼:按你的步骤,成功了,但有以下问题:
    1、怎么我的机器ID没有了SMDK2440了?我现在只能用SMDK2410的ID了:193,别的不行。
    2、我怎么做都不能正确显示主机名。
    下面是某些文件的内容:
    /etc/profile中一部分:
    #Set PS1
    USER = "`id -un`"
    LOGNAME=$USER
    PS1='[\u@\h\W]\$'
    PATH=$PATH

    /etc/init.d/rcS中一部分:
    # set hostname, needed host file in /etc directory
    hostname `cat /etc/host`
    host文件我有了,也写了主机的名称了。
    可就是不行。

    下面是两张图片:
    1、ID没有2440的:

    2、主机名称不对:

    PS:忘了说了,谢谢楼主,楼主真是好人!

网友(2009-07-29):
    非常感谢LZ提供的资料
    我试了一下,不过还没成功,最后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120K
    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不知道怎么会事,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
    从友善的网站上下了个 mkyaffs2image,貌似可以了,不过又出现了一个错误: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120K
    /bin/sh: can't open

    can't open /dev/s3c2410_serial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

    can't open /dev/s3c2410_serial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

    can't open /dev/s3c2410_serial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

楼主(2010-02-04):
    呵呵,我也是个初学者啊,看到有人成功了我也很高兴,因为这个只是业余时间看看,由于现在换项目了,业余时间少了,2440又被我扔了半年,而且一段时间还是没空啊,所以上面兄弟的问题我现在也没法解答了,我只做到了这一步:)希望大家多多尝试啊

网友(2010-03-17):
    我的问题和7楼同学的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希望有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2010-05-09):
    友善之臂提供的rootfs里面有qt,比较大,请问LZ,如何得到一个没有qt的最基础的rootfs呢?

网友(2011-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