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ues里面怎么找不到msp430芯片?

楼主(2009-04-15):
我点了那个“P”,出来对话框后输入msp430怎么没有搜索结果??

网友:
这个软件又不是万能的,没有很正常

网友(2010-07-22):
回复 楼主:

得用 Proteus7.6版的,之前的版本不支持此器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到相应目录下 重启Proteus

网友:
7.7可以,破解的也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