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一个猥琐的错误+菜鸟自白

楼主(2009-04-15):
今日玩了一下ds3231,twi接口,这个号称业界精度最高精度的芯片挺折磨人的,调twi弄了很久,经常在用别人现成和自己慢慢摸索间徘徊,痛不欲生啊。实在坚持不了的时候就问自己,为什么学习avr?我回答:爱好。 既然是爱好如果因为困难退缩合适吗?我回答:的确没意义。 所以就坚持下来了,当最终调通的时候那种快乐,简直是无法形容的,这种快感就是让无数爱好者坚持的原因,庆幸没有偷懒,否则以后遇到问题一定也会退缩,过程_真的很痛苦,结果都很美妙。

好了步入正题,最终所以协议调通以后,发现无论如何时间误差都非常大,每天是20分钟以上,崩溃了,这是什么实时时钟啊?又经过n夜的折磨,那种从高峰跌的低谷的感觉,完全是精神核弹啊。反反复复看数据手册,总与在人品的帮助下发现ds3231标准工作电压是3.3v,我直接接到5v电压上,虽然他标称最高位5.5v,不过在完全无望的时候还是决定实施,就加了个3.6的稳压管,结果立竿见影,走时变得非常准确。哈哈,这个问题真是太猥琐了。总结了一下经验:

1.仔细看数据手册是王道;
2.不要想当然的保留惯性思维,网上的图包括数据手册,重来没标过电压,就认为5.5v以下都可以,是错误的。电压高了功能正常,走时就不准了。
3.一定要坚持,在论坛上喊“万能的坛啊”就失败了,被自己打败了。

网友:
囧啊。。就算是老鸟,,不小心也会范低级错误。。。一刻马虎 不得。。

网友:
我明天给你上一个DS3231全应用.包括图文说明的.这个是我2个月前搞定的.

时钟非常准.温度嘛.手册上说+-3℃吧.呵呵,反正我没感觉出来差多少.和DS18B20作对比,最多的时候查2℃.

楼主:
楼上,明天已经到了哦,交流一下吧,呵呵

网友:
稍等片刻,工作比较忙,一会传上来.没有拍照,昨天晚上都关机了,快睡觉的时候才想起来.赶紧又打开PC,把资料整理了一下.没有拍照.太晚了,怕吵醒朋友.不好意思.照片也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你学会怎么用DS3231.

网友:
楼上估计忘了

网友:
下面这个是我2个月前为测试DS3231/32,做的一个小玩意,功能全应用.WinAVR2007-05-25编译通过.

1602液晶可以直接查看时间DS3231/32的时间和DS18B20的温度.

如果加入PC,你可以读取DS3231/32的时间和温度.DS18B20的温度.

RS232通讯采用的是FIFO发送.超时接收.

其实我还想加入设定这一环节的,后来忙公司的项目,没有来得及编写,以后补上吧.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呵呵,刚才又看了一下.

糊涂了.设定时间已经加入,通过UART按照协议设定的.

网友:
价格怎么样..

网友:
15~18元

楼主:
收到,学习一下

网友:
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帖问,知无不言.

网友(2009-07-17):
大侠  你好  我的DS3231上电后  示波器读SDA一直为低  I2C总线不能处于空闲状态   不知道为什么  该怎么做

网友(2009-10-05):
我的DS3231SN要上升電阻要用較低數值(1k)才易起振,樓上可一試

网友:
楼主打热熔胶的工艺还有待加强,呵呵

网友(2010-01-11):
太他妈贵了!

这个价格可以买一片不错的STM32F103,自带RTC 自带温度测量,还自带一个32位的CPU内核....

网友:
最近在搞毕业设计,因为要精确计时,所以用和LZ一样是DS3231。不过我是直接给5V的,走时很准,没有发现和LZ一样的问题,难道是不同批次的IC有这个问题?

网友:
2元一个的电子表也很准哦,只要你的32K晶振准。

楼主的热熔胶太邪_恶了~
另外,你的电流有多大?非得两个二极并联使用?

网友(2010-04-17):
感谢你们的内容

网友(2011-06-22):
"1.仔细看数据手册是王道; "

if you stick to that, you will be on your way to be a good embedded engineer.

网友(2011-08-27):
晕!我用的ds3232,应该差不多吧

我就用5V供电的,也挺准的

网友:
你们行,我也行,这两天也在研究3231

网友(2011-10-24):
真是的,这算什么帖子,你楼主得出个不确定的结论,你楼下的一句“也挺准”,算什么嘛。 除了误导,还是误导。 还引申出老一套的“认真看技术手册”。谁认真看的来总结总结这个贴。

网友(2011-12-23):
回复 网友A:

参考一下就行了呗,人家就是这样解决的呀,呵呵……

网友:
摩拳擦掌

网友(2012-11-27):
呼叫楼主!我最近也要用3231,想问一下楼主,你做的系统单片机是用5V供电的吧?与3.3V的3231的IIC通信是怎么做的?我看到的资料是用两个MOS管,每个MOS管的两侧分别上拉至5V和3.3V。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2014-05-27):
不错,学习了。。会有些低级问题搞的头疼

网友B:
我也曾经试过,曾经怀疑美信给我的样品是次品,差点重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曾经试过,曾经怀疑美信给我的样品是次品,差点重买

也是5V走快吗?,哪一年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5V走快吗?,哪一年的芯片?

忘了哪一年的芯片了,反正就是5V走的飞快,现在都用3.3V

网友(2014-08-31):
5V 有问题?  那俺测试一下吧

网友(2017-11-06):
楼主要是能提供一下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
没有这个说法,好像我系统里面给DS3231供电的都是5V,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

网友:
搭车问一下,我家里控制用的三菱PLC里的内置时钟误差太大了,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通过GPS或网络对时正点输出一个脉冲的那种模块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