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3是否不可以用ICD2烧写?

楼主(2009-04-15):
我在MPLAB(V8.02)里看到ICD2对应16F72X系列的都是红灯,那是不是说明ICD2不支持?如果这样的话该如何烧写?总不能为一个型号买一个烧写器吧

网友:
我装的是MPLAB-8.20A可以支持16F72x系列的,编程和调试模式都是绿灯啊!现在microchip网站上可以下到8.30了,试试吧!

网友(2010-07-12):
各位兄弟,有谁用过PIC16F723做电容触控屏的哦??在线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