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背景下,用AVR(ATmega8)实现的电磁炉C语言控制CVAVR源码,替换MC80F0604B

楼主(2009-04-15):
由于经济危机导致本人没有了工作,家里的奔腾电磁炉PC20E-G坏了,换了IGBT,LM339,LM358,只检锅但不加热,测CPU(MC80F0604B)1脚对地短路损坏,找不到替换CPU,没办法,自己仔细找了电磁炉的资料后,用AVR(ATmega8)实现了替换,用CVAVR 2.03.4编写了电磁炉的检锅,加热,显示等功能,目前还没有实现电流,电压,温度检测与控制.源代码见附件1.
用ATmega8替换奔腾电磁炉PC20E-G的CPU(MC80F0604B)源代码ourdev_436664.rar(文件大小:57K) (原文件名:DCL.rar)

网友:
功率没有办法控制,炒菜很不方便的。

楼主:
可以控制功率,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程序里已经实现,主要是还没有实现温度保护,过压,欠压,过流保护

网友:
能否提供原理图?

网友:
我的天唻,你真的很强很强,哈哈。你以后可以自己做电磁炉卖了。不错不错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
建议阿莫开设电磁炉开源项目。

楼主:
原理图来了:不过有点遗憾的是电磁炉的主控板原理图不是本机的,没有绘制出来,找了个替代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电磁炉现在用这个MCU了,记得大概4年前基本上都是三星9454、HT46R47。看来这个片子价格在2~3元?

网友:
佩服LZ~这种维修==设计了

网友:
没工作还有心情作这些事,实在是达到某种境界。

楼主:
为了直观JPGE版原理图来了,还有JPG虚拟打印机

用ATmega8替换CPU(MC80F0604B)原理图JPGE版 (原文件名:dclcpu-sch.jpg)

电磁炉主控板原理图JPGE版 (原文件名:dclzkb-sch.jpg)

SmartPrinter v3.6(JPG虚拟打印机)绿色版ourdev_436733.rar(文件大小:1.71M) (原文件名:虚拟打印机SmartPrinter v3.6 免注册版.rar)

网友:
回楼主
温度保护,过压,欠压,过流保护,这些是简单的。
检锅,加热,显示这几大功能都实现了,保护类就是小菜一蝶了.

网友:
楼主有如此能力却丢了饭碗,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网友:
楼主是想做电磁炉卖了

网友:
NB啊

学习一下!!!

楼主:
经过无数次的修改程序,终于得出了一些自认为比较好的检锅方案.
传统的检锅分为两种:
1:电流检锅耗时,跟加热功率有关,适合提锅检测,提锅就没有电流了
2;脉冲检锅是认为比较好的方案,适合首次检锅
脉冲检锅但跟方式有关,有些采用有锅时振荡频率降低,无锅振荡频率升高,通过检测频率判断有锅无锅,经过实践并不理想因为有锅和无锅时振荡频率差别不是太大,经过几天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好的方案,那就是检测衰减速度,老师讲过LC振荡回路的衰减速度跟LC回路的阻尼系数有关,有锅时LC回路阻尼系数较大,无锅时LC回路阻尼系数较小,所以给LC回路加电一个周期时间以内之后断电,LC将自由振荡,振荡的次数跟阻尼系数有直接关系,无锅时L的阻尼小,能量消耗慢,振荡次数多,有锅时L的阻尼大,能量消耗快,振荡次数少,所以这个方案自认为最准确.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有意思,很值得学习研究!!!

楼主:
再深入,了解到有种安全的低功耗的检锅方案,传统的检锅方案没有与50HZ的正弦波同步,如果在正弦波的峰值处检锅就会有大电流流过电能表,功耗较大,如果将50HZ电阻分压后全桥整流后的100HZ(不滤波)经比较器整形后的过零脉冲送入单片机中断,在中断程序中检锅,这时由于正弦波电压很低,处于0附近,而电容上存储有高电压,此时检锅用的是电容里存储的电能,所以是低功耗且安全的,一般不会烧IGBT,即使重负载(可能负载短路也行),因为检锅时间非常短,10us就OK了,在50HZ的0点的10us时刻,电压基本为0,不会造成超大电流,电容存储的电能不足以烧毁IGBT,这样还有个好处,每秒可以检100次锅,即10ms一次,够快了,我不可能10ms就把锅提起来了,即使按键都要20ms的消抖时间,反映够快了吧,绝对的节能减排,^_^

网友:
我的电磁炉也坏了,正好也玩玩!

网友:
mark,留到我的电磁炉坏了再用。其时现在自己电器坏了都不想自己修,丢给外面修也就20-50元服务费,算算自己干还麻烦得很。

网友:
关于检锅也叫探测锅具是否合适,应该先判断市电的过零,在市电过零点时发出6us的探测脉冲,然后对线圈的震荡周期进行计数,如果周期数多则锅具不合适.判断的阈值由LM339对震荡周期幅值的比较大小决定.我做时,锅具合适时LM339输出的脉冲数不大于4个,不合适时大于4个,无锅具时由于探测脉冲产生的能量无负载释放,LM339输出的脉冲数可达600个以上.

楼主:
看来LS的高手是专业的,能给我们这些个新手一些经验吗?
顺便问一下,能不能把PFC功能集成到单片机中或非专业PFC的IC(及分立元件)实现吗,我觉得电磁炉功率因数不够高

网友:
高人啊
有这水平也会没有工作?

网友:
找工作,实力占40%因素,机遇也占40%因素,楼主一时运气不佳,不奇怪!我也曾经找了一段时间!
比如,你会搞电磁炉,人家偏要搞电视的,恰恰有人会搞,你就没机会了。
人家喜欢1米9的人才,你只有1米89,不顺招聘人的意,当然也就没机会了

网友:
转运的时候到了,楼主就飞黄腾达了

网友:
佩服LZ~这种维修

网友:
to  18楼

脉冲检锅但跟方式有关,有些采用有锅时振荡频率降低,无锅振荡频率升高,通过检测频率判断有锅无锅,经过实践并不理想因为有锅和无锅时振荡频率差别不是太大,经过几天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好的方案,那就是检测衰减速度,老师讲过LC振荡回路的衰减速度跟LC回路的阻尼系数有关,有锅时LC回路阻尼系数较大,无锅时LC回路阻尼系数较小,所以给LC回路加电一个周期时间以内之后断电,LC将自由振荡,振荡的次数跟阻尼系数有直接关系,无锅时L的阻尼小,能量消耗慢,振荡次数多,有锅时L的阻尼大,能量消耗快,振荡次数少,所以这个方案自认为最准确.

佩服LZ,楼主的理论与实际联系,很强!!!LC回路阻尼系数的变化也利用上了!

网友:
我修过无数电磁灶,但自家的电磁灶确无能为力,就是MCU坏了,不过我有决招,省时省力,用通用板来代,这个板的价格也就六十多。质量相当好,用了一年多了,还好好的。有点不好的就是原来的按键显示都不能用了,因为所有的电磁灶按键显示接口都不一样。那个板自带按键跟显示用一根线引到外面。(现在维修方便多了,空调有空调板,微波炉有微波炉板,电视机板、洗衣机板,还分专用跟通用的,还有各种板等等。电磁灶通用板还是刚出来不久的哈哈)

楼主(2009-06-25):
//电磁炉检锅的核心程序
//检测LC回路的阻尼系数,非常有效
void jianguo(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if(key_on)
    {
      //for(i=0;i<10;i++)//循环10次
      {
        if(!youguo)
        {
          //允许工作
          //OCR2=0x20;
          //delay_ms(100);
          PORTB|=0x01;
          //触发脉冲
          //输出低电平
          PORTD&=~(1<<4);
          DDRD|=(1<<4);
          delay_us(1);
          //输出高电平
          //PORTD|=(1<<4);
          DDRD&=~(1<<4);
          //延时关断IGBT,让LC回路自由振荡
          delay_us(4);
          PORTB&=~1;
          //延时并计数
          //有锅时阻尼系数大,无源LC振荡衰减速度快,脉冲数少
          //无锅时阻尼系数小,无源LC振荡衰减速度慢,脉冲数多
          TCNT0=0;
          //外部计数
          TCCR0=0x06;
          //延时等待计数
          delay_us(500);
          TCCR0=0x00;
          Temp=TCNT0;
          if((Temp==0)||(Temp>8))
          {
            //线路故障
            //无锅
            youguo=0;
          }
          else if(Temp<5)
          {
            //有锅
            youguo=1;
          }
          if(youguo)
          {
            PORTB|=0x01;
            //输出低电平
            PORTD&=~(1<<4);
            DDRD|=(1<<4);
            delay_us(1);
            //输出高电平
            //PORTD|=(1<<4);
            DDRD&=~(1<<4);
            //OCR2=PWM;
          }
          else
          {
            PORTB&=~1;
          }
        }
        //if(youguo)break;
      }
    }
    else
    {
      PORTB&=~1;
      youguo=0;
    }
}

网友:
这等高手还会失业?

网友:
楼主以前是不是开发过电磁炉,如不是,那可真的很牛了。

楼主:
我这个小地方,不可能开发生产电磁炉的,这些东西怎么也得是大厂才能生产的,现在大家都买名牌

网友:
那个奔腾电磁灶真的垃圾,我一年不到修了n次

网友:
楼主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
Mark~~~~~等我的电磁炉坏~~~~

网友(2009-10-30):
原装电磁炉主控板原理图是这个吗

网友:
楼主是重庆的吗

原来工作难找到这种地步了

网友:
有这等身手,还难找工作?

网友:
为什么不是酷帖呢?

网友:
高手,我用的东西从没有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我想做一个检测煤气泄漏报警的东西,不知要选什么传感器,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楼主:
气体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

网友:
顶楼主!楼主的心态很好,顺境不算什么,逆境中处之泰然才是真的,鹰也有比鸡飞的低的时候,但总会振翅高飞,翱翔蓝天。

网友:
你太牛了,我做电磁程序做了一年多,你修个电磁炉就把程序搞定了呀,还搞出了最好的检锅方式。

网友(2009-12-21):
这水平都失业了

我以后都不敢称自己是搞电子的了

家里苏泊尔的坏了,

参考楼主的思路了~~~~~~~

拜读,甚强!!

网友:
看过,程序能看懂,但对于原理图部分不是很理解(针对非原装电磁炉主控板原理图),有很多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小弟学识浅陋,还望各位不吝赐教,这个开关电源出来的+18V比较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还有其中的IC2C比较器的接法也看不懂,哪位大侠能出来解释下,先谢过,

网友:
支持楼主,上传一份电磁原理分析方面的资料,望对楼主有用。现在电磁炉控制板做到白菜价了

网友:
检锅是用检查震荡个数最好,开始时发送PWM,8ms检锅。一定可靠。

网友:
55555555555,今天我的美的电磁炉不检锅了,在那嘀嘀嘀的叫,前天好像就有要坏的征兆,锅一放上去就有噪音,这几天都没饭吃了,看能不能修好它

网友:
楼主如果现在还原剂没有工作的话。我现有一个任务愿意做吗,对你来说应很简单如愿意可QQ联系价格

网友:
楼主,看了你的贴, 觉得有合作的空间,麻烦你有空加一下我的QQ, 注明电磁炉。

网友(2010-02-16):
楼主技术好,心态好。为什么失业?加油,我想你不是我们这种人能相比的,找工作应该很简单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毕业设计也是一个和电磁炉有关的,我想用M8做控制芯片,不过其中有些原理还不太明白,可否赐教!我的QQ307508454
邮箱307508454@qq.com
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
机械按键很容易被油污染.

网友(2011-02-14):
mark,可以用便宜点的CPU

网友(2011-07-27):
鄙人实在佩服LZ了

网友:
mark,。。。。这简直能卖电磁炉了。。。。。

网友:
赞lz的动手能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chongqing

LZ啊,能否帮助我看个电磁炉?

美的,SF2012,通电后显示正常,按键正常,有锅检信号,但是不加热。

我对于这些不是很懂。

你能否帮助我看下?我拿来给你。

网友(2011-08-30):
回复 网友A:

也有可能加热盘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學習了~~

网友(2011-10-26):
请问楼主,散热风扇你是如何控制的?

是不是每次关机后延时关机?

网友(2012-02-25):
LZ在那个城市?

网友(2012-10-14):
实在是高!!!

网友:
mark,向楼主学习,学以致用。

网友(2013-02-22):
电磁炉 原理

网友:
LZ v5 这检锅方法很好哟,

网友(2013-04-09):
看到这个坛有电磁炉的介绍,有种找到家的感觉,  希望阿莫开个电磁炉板块,方便电磁炉爱好者交流

网友:
20楼说的有理

网友:
说错了30楼讲的有道理,呵呵, 正在学习电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