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面有没有做过本安电源的朋友!能够给提供点资料吗?现在我的功率管发热太厉害!!

楼主(2009-04-15):
坛子里面有没有做过本安电源的朋友!能够给提供点资料吗?现在我的功率管发热太厉害!!

网友:
做多大的本安电源?我这有两个上海煤科院的.

网友:
降低功率管的发热是电源设计的核心技术之一,和是否是本安关系不大。

楼主:
【1楼】 xiaowei0588

你好

我的电源是12V1A的,现在我的电源发热量很大,比较着急!

能够把你手头上的资料发给我参考一下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将你提供给我的资料整理,做一批PCB和坛子里面的兄弟姐妹共享!!

可以吗?xiaowei0588

可以公开你的QQ吗?我的QQ是187165871

楼主:
本案电源的设计要求:电源电路内部和引出线不论是在正常工作还是在故障状态下都是安全的,有双重过流过压保护,所产生的电火花不会点燃周围环境中的爆炸性混合物,而且,其供电电压在供电正常值范围内+-20%你的电源都能够稳定工作!!

网友:
与其让别人提供资料,楼主何不把自己的资料提供出来?
大家看看你的问题所在,这不是更好么,这样才更有利于自己的提高啊
你弄了个现成的电路,结果成功了,到头来,自己的设计失败在哪里也不知道

楼主:
谢谢【5楼】 Cliff
我在努力的调试!

网友(2009-05-22):
没有问题,图纸已画好,可以提供,qq:248670812,等休息日贴出来!

网友:
功率管发热,无非就是处在放大状态和尖刺脉冲或者过流,电流超过管子额定没有,驱动波形怎么样,集电极(D极)波形怎么样。最好加上电路图,大家才方便给你分析,你就一个过热我们不太好说。

网友:
散热器上有4个大功率管!

网友(2010-08-16):
你的这个电路的功率管解决了吗?

网友(2011-04-23):
mark,本安电源

网友(2011-06-06):
我也在研究本安电源,但是也不发热,只是火花较大,带自动恢复回路。想讨论的朋友加QQ:648082774

楼主(2012-04-22):
谢谢,关注,用错了一个电阻,好久没有来论坛了!

网友(2014-12-17):
目前手头有一款Ia类型的12V/2A两路输出的本安电源,有原理图但图上芯片和实际板子芯片型号均已抹掉,本人想重新设计一款本安电源,也可以在现有图上修改,有意的朋友和需要原理图的请联系请我,共同开发本安电源,目前本安电源网上的资料还是很少有些公司或个人都不愿公开,特别是Ia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