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R2110能否“直接驱动”电流较小的步进电机?

楼主(2009-04-15):
如题

网友:
电流小可以直接驱动呀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IR2110的导通电阻的参数,或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的曲线?
DataSheet中仅表示:IO+/- 2A / 2A;VOUT 10 - 20V

  我是看中他兼容3.3V的输入电压,可以直接连接STM32和ACTEL的FPGA,做点实验,
才提出如此怪异想法。

  请各位内行指教。

网友:
IR2110搞清楚是什么芯片

楼主应该问UlN2003能不能驱动较小的步进电机

楼主:
IR2110S 是悬浮驱动高压FET的驱动IC。

因为便宜,买了一些玩玩,早晚可用。

网友:
这种驱动IC都是用来驱动IGBT,MOSFET一类的功率器件,IO+/- 2A / 2A表示瞬时输出电流,不可能维持恒定的大电流的。你现在的想法实在没用过。

网友:
直接找个步进电机驱动专用的驱动芯片就行了,简单方便

楼主:
我只是不喜欢散热片而已。

看来他的导通电阻只能自己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