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C16F886 定时器1中断程序

楼主(2009-04-15):
为什么我进不了T1的中断啊,还有计数模式也是的!

//端口I/O定义子程序
void set_port()
{
TRISA = 0x00;
TRISB = 0x00;
TRISC = 0x03;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errupt IRQ(void)
{
        nlT1Count ++;

        if(TMR1IF)
          {
                   TMR1IF = 0;

            //Timer1中断服务子程序
            TMR1ON=0;
                TMR1H=0x0B;
                TMR1L=0xDC;
                 TMR1ON=1;
          }
}

//定时器初始化设置子程序
void fun_timerset()
{
//================Timer0初始化设置=======================

//================Timer1初始化设置=======================
//timer1使用预分频率1:8
        T1CKPS0=1;T1CKPS1=1;
//不使用T1内部振荡器
        T1OSCEN=0;
//Timer1工作定时器模式,定时时间:100000uS,误差:-1.490116E-03uS
        TMR1CS=0;
        TMR1H=0x0B;
        TMR1L=0xDC;
        TMR1ON=1;
}

//中断允许设置子程序
void fun_intset()
{
        TMR1IE=1;        //Tiemr1中断允许
        GIE=1;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1.INTCON中的外部中断源使能位PEIE使能;
2.INTCON中的全局中断使能位GIE使能
3.PIE1中的中断允许位TMR1IE使能
4.T1CON选择合适的时钟源
5.T1CON中设置合适的分频比.
其它注意:PIC中修改任意TIMER中的值时系统将延时两个指令周期才开始计时/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