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8/88内部RC震荡器误差大的惊人,出厂设置1M,1秒变成1.6秒.大家信吗

楼主(2009-04-16):
如题,有什么办法,

网友:
48时钟校准值不需要设置的,芯片自动载入的。

不过48的时钟校准值出厂值误差比较大,官方指标是10%。

不过rc的稳定性应该还可以,即使时钟校准值出厂值误差比较大(就算100%),也不可能出现lz这种情况。

lz的误差与内部RC震荡器误差无关的,因为你出厂时已经设置了,只和稳定性有关。
内部RC震荡器稳定性不至于那么差的。

网友:
首得LZ应该检查程序。

网友:
误差是有,不会这么大的

网友:
正品是不应该这样的,LZ有可能买到次货,可以看看较准字是否为FF

网友:
我做过的实验表明,误差在手册说明的范围内
出现楼主的现象可能是中断程序的影响或者中断程序之间发生时间上的冲突
   再或者与记时相关的寄存器被其它程序修改
   5楼所说也是一种可能

网友:
我已经测过50多片的频率,还是比较准确的,手册误差范围内,1秒变1.6秒的话,先检查一下程序了

网友:
仔细看看手册吧,RC标定跟电压有关系,如果是5V出厂标定,你工作在2V,1秒变成2秒都不足为奇

网友:
把内部时钟通过CLK OUT输出用示波器看看?我做串口波特率发生器,9600从来没出过问题。

楼主:
校准值读出来是8D,请问是不是正品

网友:
可以看看较准字是否为FF

——读出的校准字是0xff,就是次品?

网友:
读出的校准字是0xff,就是次品?------只是猜测

0x8D是正常的

仔细看看手册吧,RC标定跟电压有关系...

仔细看的结果:电压从2.5V---5V,频率(中准值)从7.95MHz----8MHz,变化0.05MHz
             另外温度变化70度,频率变化0.3MHz左右
所以LZ还是查你的程序吧

网友:
回【11楼】 rube 永丰庵

读出的校准字是0xff不一定是次品,这仅作一个推测参考

粗看m48校准字为0xff也在有效值内,但出厂时为0xff就不大合理了,如果此时实际频率比标称频率低,那么用户就无法再做标定校准了

用tiny13曾试过某批大约有40%的片子误差过大的情况,产生1HZ的方波实测有低至0.6Hz高至2.5Hz的,后读校准字比较,误差大的无一例外校准字都为0xff,猜测这类片子根本就没做过较准,至于如何流入市场的估计只有js才知

网友:
把CKOPT选上,然后自己一点一点更改交验字节慢慢试。

网友:
精度不会这么差的,我用otp的芯片,使用内置时钟还能作串口4800的通信呢。

网友:
m48的校准值是自动载入的,误差最多10%

网友:
自已查一下程序吧。是每个都这样,还是个别是这样的呢?

网友(2009-12-15):
之前在深圳买过100片169p,有80多片,内部RC校准有问题。下载的时候有过怀疑,校准0xff,这种情况正常情况下很少出现。后来在做UART通讯测试时,奇怪发现无法接收正确数据,查看程序没有问题,后来把内部时钟引出来用示波器一测,猜是多少?1.4mhz(内部8mhz,8分频),手动校准后通讯正常。后来跟金牌代理商谈到这个事情,他们说这些芯片都是测试有问题的废品,内部人按斤卖给了奸商。当时价格12块多,我买10块钱含票。真是图小便宜吃大亏啊。有的芯片SPI不能高于100-125Kbps,一高就有误包,当时以为是电路板设计问题,后来换了正规代理商的芯片,做到4mbps都没问题,到此才恍然大悟发现是芯片的事。经过几次跟有问题芯片打交道,发现个规律,有问题的产品好多跟通讯有关系。不知道有没有同行跟我有同样经历,经过惨痛教训(损失好几万)得出结论,在没有充分了解要买的芯片有无质量问题的时候最好去正规的代理商那里去买(可能要贵1两毛钱)。郑重声明---不是托。信则有不信则无,尽可拍砖!

网友A:
在fuse中设置输出CLK,然后用示波器测下频率就知道.
或者外接晶振比较一下

网友(2013-03-02):
引用 网友A:
在fuse中设置输出CLK,然后用示波器测下频率就知道.
或者外接晶振比较一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上示波器,改写校准值后串口通信才搞定。。。
还有一件事情没搞定:熔丝位编程时为什么不能选择内部1M HZ 或者2或4MHZ 等时钟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