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精密双运放

楼主(2009-04-16):
nV级的信号经AD620阻抗变换并放大10倍,准备用双运放搞个后级放大
希望是双电源的,温漂要小,之前用358不行,不知道CS3002怎么样,我这里买不到
1、620做前级据说不宜放大太大,10倍可以吗?
2、如果单运放op07和LM741两个哪个好?

网友:
看看凌特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3002和358比差太多了。温漂很小的。如果速度不高,可以考虑CS3004。

而且3002的开关增益非常之高,闭环增益如果不考虑带宽的话,上千倍都不成问题。OP07想要有好的表现,电压必须足够高,5V这样的低压它的优点根本无法发挥。

楼主:
3002在淘宝上面都搜不到呢。。。ad8572淘宝倒是有,16块左右

网友:
LTC1151 OR OPA2277

网友:
OP227、OP237可以。

网友(2019-10-16):
存一下, 我也正好要用,推荐的几个就是sr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