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adi的陀螺仪adis16300的嘛,怎么读出来电源电压正确,x轴的加速度也正确,yz的一直

楼主(2009-04-16):
看状态寄存器似乎是量程溢出了,咋回事儿

网友:
呵呵,不用怀疑器件,我操作ADIS16355也出这个错误。
这种错误多数是你的程序问题,最简单的办法:你连续发送两次yz读取命令,后一次应该就能读到数字
你仔细看看DATASHEET,在第一个SPI周期发送寄存器读取命令,在下一条命令发送周期结束后才能读取上一条命令的返回值。

楼主:
是这么做的,读取电源电压很正确。
第一次设置地址,第二次读出2个字节的数据。
我怀疑是那个地方配置错了?
有个用户设置的校准寄存器地址是0x20 0x22 0x24你涉及到了吗

网友:
每一轴矫正寄存器都有,你直接读的结果应该是已经校正过的数据,除非你要重新校正

楼主:
x的校正是一开始是c,yx都比较大,我想给他清了,但是只有x能清,yz都请不掉

楼主:
你仔细看看DATASHEET,在第一个SPI周期发送寄存器读取命令,在下一条命令发送周期结束后才能读取上一条命令的返回值。
是结束后也就是第三个周期?还是第二个周期中?
我的理解是第二个周期结束了也就读出来了

楼主:
00008b 02c815 04fff8 060000 080000 0ac1b5 0ce000 0ee000 10cfdb 12d077 14d400 16c0be 1afff8 200000 228401 248101 260082 28b000 2a0001 2c0000 2e0096 300000 320e00 340006 36000b 380406 3c0010
这是读出来的寄存器的值,前2个字节是地址,后面4个是值。

楼主:
原来读出来是好的,现在原因不明就不对了

网友:
在第二条命令发送完成后,第三条发送前
SPI是同步循环的,一边出一边进
发送的结束了,上次返回的也就回来了

楼主:
好了,把偏执寄存器都清0了

网友:
adis16300封装与16350一样吗?
好像adis16300只有一轴陀螺仪,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感觉如果只要加速度话,没必要买这么贵的器件啊

楼主:
3轴都有

楼主:
另外2轴可以算出来

网友:
啊!可以算出来?

楼主:
呵呵,是算出来滚角和倾角

网友(2009-06-05):
请问读取adis16350的数据不稳定,有3种情况:1正确,2数据左移了一位,3是00,这是怎么回事啊、程序是连续读0x38寄存器

网友:
adis16350是上升沿读上升沿写么?不会差周期么?

网友:
ADIS16350AMLZ  什么价格啊?两个能拿到吗?

网友:
楼主是否搞错寄存器了,这个ADIS16300是个三轴加速度+单轴陀螺仪
加速度应该XYZ都有数值输出的,陀螺仪倒是只有一个轴

另外我虽未用过ADIS16300,但这东东明显是个“残疾”IMU模块啊,缺少两轴陀螺仪,又有PITCH/ROLL输出
说明它的应用范围是有限制的,楼主是否确定在不外加传感器的前提下,你可以用这东东?
比如Y轴一旦有直线变加速运动,姿态数据一定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