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touch按键与检测状态比特位的关系

楼主(2009-04-16):
现在做了一个四按键的小板,按键1对应PB2/PD2,按键2对应PB3/PD3,按键3对应PB4/PD4,按键4对应PB5/PD5,按照Qtouch的User Guide,这样的话这四个按键就分别对应了通道2、3、4、5,那么按键检测的状态字节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中的比特位是怎样的一个对应关系呢?请知情者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
这取决于你配置通道功能时函数的先后顺序:

例如:
qt_enable_key(CHANNAL_2,NO_ASK_GROUP,30,HYST_6_25);
qt_enable_key(CHANNAL_3,NO_ASK_GROUP,30,HYST_6_25);
qt_enable_key(CHANNAL_4,NO_ASK_GROUP,30,HYST_6_25);
qt_enable_key(CHANNAL_5,NO_ASK_GROUP,30,HYST_6_25);

那么分别对应的Sensor就是BIT0,BIT1,BIT2,BIT3
如果你反过来
qt_enable_key(CHANNAL_5,NO_ASK_GROUP,30,HYST_6_25);
qt_enable_key(CHANNAL_4,NO_ASK_GROUP,30,HYST_6_25);
qt_enable_key(CHANNAL_3,NO_ASK_GROUP,30,HYST_6_25);
qt_enable_key(CHANNAL_2,NO_ASK_GROUP,30,HYST_6_25);
那么Channal2、Channal3、Channal4、Channal5分队对应的Sensor就是BIT3,BIT2,BIT1,BIT0

网友:
配置是按写函数的顺序来的啊

网友(2009-05-20):
呃 这个部分不是在Atmel Touch Library User Guide.pdf里面就讲的很清楚了么...